回报,FM两管机成功啦

楼主(2009-02-19):
[localimg=314,157]3[/localimg]折腾几天,将多年存下的元件翻出,有的抢救及时没被扔掉。网上查了几天资料,线路图,比较后,定下来。焊好,调试。第一次装了个单管的,不响。干脆拆了,装两管的。开始也不响。换了偏流电阻。终于响了。废话少说,上图:
[localimg=400,300]2[/localimg][localimg=314,157]3[/localimg][localimg=314,157]3[/localimg]

[localimg=314,157]3[/localimg]

楼主:
说明:
L1 在铅笔上绕四圈,L2,在牙签上用细漆包线(从废日光灯镇流器上拆的,不知线号)绕大约120圈。R1 , 160K,R2 ,1.2K , R3,15K。C1,5-20 半可变,C2,5.1P,C3 ,10UF,C4,1000P。Q1,9018,Q2,没有字,可能是3DG6。整机电流,0.5毫安(怎么这么小)。Q1 基极电压,0.1V,Q2基极电压,0.5V。

网友:
搭棚啊,强大~~!

网友:
恭喜楼主

恭喜楼主成功!
我也装了个单管锁相FM,没成功。
楼主能否将电路图和详细元器件参数注明,以供学习。谢谢!!!

楼主:
Q1开始用从黑白电视机高频头上上拆下的3DG79,可能是放大倍数低,换成9018.效果好了一些。
收听效果,不用天线,收到本地强台,声音较大。还有一些声音很小的台,待查。
下一步打算将耳机换成低阻的,配变压器。
试着将天线接上,看能不能提高些性能。目前接上天线反而降低性能,不知何故?

网友:
强大,电烙铁瓦数太低了吧

楼主:
忘了说电池了。1.2V,一节充电电池。3.6V也可用,但没什么区别。

楼主:
电烙铁瓦数可以,实物不好看主要是两天来反复拆装,换了数个线圈,三极管,电阻。请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
怎么会笑话,赞一下!!!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航母!!!

网友:
上初中是,从《中学科技》邮购过双管FM接收机套件,一装就响。现在可能还放在老家的地下室中。
记得当时的L1给的是镀银的铜线。

装好后,我就开始折腾了,把L1压密,拉开,随着电感量的变化,可接收调频以外的电台。

我当时收到了武警的通话,非常兴奋。大意是:有犯人企图越狱,哨兵制止无效,现已被击毙,请指示。

读的人一字一句,重复了好几遍。只听他说话,听不到有应答的。当时就分析,应答肯定使用了另一个频率。后来才知道所谓的中继或双工工作时的上行、下行频率。

频率不知道,我当时把线圈拉得很开,估计应该是VHF两米段的信号吧?

当时是82年左右吧,在山西太原。

当时我弟妹都瞪着大眼睛,和我一起听这偶尔收到的信号。

对了,拉开线圈,当时还收到了电视伴音信号,好象是5频道的。

楼主:
看来13楼的机子比我的要好,有线路图吗,发上来看看。
70年代我装过一个差转机。就是将电视伴音信号差转到普通AM机接收。很简单的线路,只几个零件,当时也是一装就成,靠近普通收音机,调节半可变和线圈,收音机中有5频道的电视伴音。记得当时没有调频广播,只有电视伴音。好像是动画片大闹天宫。我压抑住兴奋,听了好久。机子早已无影无踪,线路图也找不到。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有。记得是一本很薄的兴趣制作一类的书介绍的。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
此电路.咱少时装过几次.却没收到任何信息.

楼主:
管子的偏流很重要。调节好偏流一般都可起振。L1只要按规格绕4或5T,一般都可以装成。

网友:
简单,强大。就是那个板子啊,看着真有小时候玩的感觉。强!

网友:
这个电路试了二天收不到,改用这个一次性成功,后面放大用三极管代替,前面管子用C3355。

网友:
21楼:“改用这个一次性成功”的电路,右侧,[频段切换]下面的两个0.001μ电容是如图并联的吗?

楼主:
再汇报

再汇报:
收到电台时,将本机靠近一台AM收音机,可在AM机中收到调频机的感应信号,用AM机的喇叭收听。没试过用调频收音机,那是多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超高频中的旁路电容并不是并联的,应分别各焊一个。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叫超再生电路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套件俺做了,效果不理想,所以没有贴上来.可能俺在郊区电台信号弱的原因!

网友:
不错,很好呀!DIY要顶!!

网友:
曾经制作,恕我直言,超再生电路,噪音不小啊

楼主:
噪音没有,有啸叫,另外,人体感应厉害,应该再用一个可变电容随时调节再生强度,现在已在网上邮购了空气微调,等到货了试试

网友(2009-03-23):
问题

C5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C5就是一个高低放之间的耦合电容,1至10微法均可,再大些也无所谓。
最近已将该电路做了些调整,用47PF电容串上调幅收音机用的可调双联电容震荡连做调节,效果不错,就是无论如何改线圈也不能将频率范围加大超出88--108MHz,我想接收我们本地76MHz的校园广播,始终未能如愿。
高放部分管子改为3DG204,专为调频机设计的管子,效果不错。低放管改为8050,放大倍数260,声音大了不少。

网友:
答题

我准备做一个'谢谢你了

楼主(2009-04-23):
还有人关注,看来调频机比较受欢迎

网友(2011-12-28):
学习   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线断开接个5P电容上去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用烟盒锡箔纸接地再把收音机包起来就没有人体感应了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超再生电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装了,没成功,哈哈

网友:
太佩服了,没有字的竟然出声了!

网友:
曾经见过不用电池的简易fm,有图的传来我试试,我就住在发射塔下。

网友:
zzm530919您好!我是abc2459,请问你是在哪个网站查到线路图资料的?请告诉我,我想查些别的线路图。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