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电路试验台

楼主(2009-02-20):
在矿坛里逛很久,越看越觉的无处下手,原因是高手太多,新的电路层出不穷,想来想去,干脆不装矿机,用自己手头能找到的元件,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电路试验台,这样就可十分方便的试验各种电路。试验台的全部元件装在前面板上,后挡板用合页安装在底版上,这样即可方便的修改电路,也便于安装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做的漂亮。我就找不到合适的木板。

废品收购站是我们的宝库!
可惜我这里的收购站没有了~~

网友:
非常好,很方便作多种试验!

网友:
哪个花篮式线圈,据说高频损耗是最小的。但很少在矿坛看到,不知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D.XIONG兄鼓励,再有,是你电路里的点子太多,为方便实验,才搞得。

网友:
实验台做的好.

网友:
好工艺,好手艺

网友:
怎么这么多高手啊!简直是高高手1

网友C:
面板设计好像个土仪器、电流表增色不少。
花篮式线圈的固定,细部看不清、看看具体怎么连接的?
磁棒固定件是什么代用品?
为何有个小容量的可变?
各种线圈的倒换、依靠那个波段开关?
矿石机电路试验台、兴致勃勃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设计好像个土仪器、电流表增色不少。
花篮式线圈的固定,细部看不清、看看具体怎么连接的?
磁棒固定件是什么代用品?
为何有个小容量的可变?
各种线圈的倒换、依靠那个波段开关?
矿石机电路试验台、兴致 ...

叮咚兄看的真仔细,其实,这个试验台是受了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9299-1-3.html帖的启发,才做的。
花篮线圈的固定,是用4毫米厚环氧玻璃丝板做了一个叉子,叉在线圈里如下图

磁棒的固定件,是用高频线圈的骨架代用的。至于那个小可变,是用来配合那个8豪哼电感用的。多层波段开关暂时还没找到。

网友:
好手艺!好作品!!!

网友:
在仪表上看、估计那个环氧玻璃纤维层压板的固定叉子、会影响Q值指示数?
不过估计对于选择性的影响不一定明显?
120毫米的线圈外径、你怎么确定1毫米的导线绕42匝的?

楼主:
矿石线圈电感计算程序中,没有花篮线圈电感量计算的选项,所以选用密绕方式计算,38匝229微亨,叠绕方式计算38匝233微亨,考虑花篮线圈的几何形状,并非园型,所以增加了几圈到42匝。

网友:
好手艺!好作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229微亨小些了。
好、如果能够收到540中央台、、567KC天津相声台、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