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矿友遇到废旧电话机千万不要放过!

楼主(2009-02-21):
里面做矿机能用到的宝太多了:
听筒一般是150欧的耳机,封装非常结实,音质也不错,
收集几只串联起来,做个架子安装固定就是一个很好的高阻耳机了.
里面的免提喇叭灵敏度比较高,也可以两三个串联起来配小输出变压器来代替舌簧喇叭,强台效果还是可以的,
有的电话机机壳做工很漂亮,可以改造成别致的矿机机壳,
有的上面的电子钟还是好的,上了电池就是一个带电子钟的矿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好!如果是老电话机就更好了,耳机里有SC2-300耳机,在那种各种颜色红粉绿的话机里,不包括那种黑色电话机(更老的)。用在矿机上很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多个捡波二极管,小变压器作矿机输出很好。

网友A:
有人就直接改作电话线收音机了。虽然不值得提倡。

网友:
废物利用!正是我辈的风格!

网友:
我这里这些东西真难找。

网友:
近年生产的电话都是用的150欧的动圈耳机,音质较好,但用于矿机阻抗偏小。老式电话中用的是300-350欧的舌簧耳机,灵敏度比动圈耳机高。更老的手摇电话中的耳机阻抗更高。

网友:
这些破电话在电话班烂箱子里属于垃圾、在以旧换新的电话机专业店里、堆在墙角、你要买、他的宰你五大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把耳机盖在话筒上,话筒接6V电池加一舌簧喇叭,矿机声会响彻您的房间!
能不能给出话筒接6V电池加一舌簧喇叭的电路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池不分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分正负。

耳机和话筒相当于成了一个输出变压器了~~~

楼主:
今天又拆到一个电话插座,打算串一只小电容接到电话线上代替天线,
俺家里弄天线太困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那话筒必须是炭精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确,这是童时从陈宪文的书中学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那改制耳机各1.5k,不知为何最响?  与那改高阻sc2-300耳机比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耳机比300大声,它的舌簧直接连音膜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国内有没有,好像也生产声力电话机,有机会也弄一个试验对比,新期待又开始,不过我最后改制的300,已经很满意,音质饱满耐听。

网友(2009-04-08):
废物利用

网友:
响应号召,今天拆了一个,得到驻极体一个、150欧耳机一个、小喇叭一个(8欧0.25W),二极管若干,还有一个小变压器。
外壳被老婆没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耳机盖在话筒上,话筒接6V电池加一舌簧喇叭,矿机声会响彻您的房间!
能不能给出话筒接6V电池加一舌簧喇叭的电路图

这岂不成放大器了?

网友:
听筒我这儿是32欧的,上面的东西倒满多,是个宝

网友:
钢材也拆了一个新的,耳机直流电抗150欧,交流阻抗是多少呢?不知道能干什么啊,能不能改成高阻耳机器?

手机上的免提扬声器能做什么吗?

网友:
现在都找不到了啊

网友F(2014-07-31):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拆到一个电话插座,打算串一只小电容接到电话线上代替天线,
俺家里弄天线太困难了~

小时候,懒得架天线,就用漆包线在电灯线上缠几十圈,效果好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懒得架天线,就用漆包线在电灯线上缠几十圈,效果好得很。

是的,我小时侯也用过此方法来当天线,

网友:
古董级的东西难找啊。

网友:
响应号召,昨天拆了个老电话机板子。上面有1N60三个,1N34A八个,两个变压器好像不太好

网友:
浑身都是宝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建议,以往都当废品丢掉了。

网友:
老电话机很少了

网友:
我们单位的旧电话机一箱箱的丢,太多了。现在电话机有毛病都不修了,换新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拿积分的

网友:
废物利用 节约从小事做起
废旧自动话机除了送受话器、免提扬声器剩余的用处不大,如能利用下按键和显示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分正负。

这个,虽然看得懂,但这样好像不 行吧?

网友:
以前单位退下的机器都当废品除了

网友:
现在话机不行了-------------------。

网友G(2016-07-16):
请问电话机拿起听筒就听到很大的声音就像是按了免提键一样的,甚至更狠一点的就是还加有嚓擦声,随着听筒的拿起与放下,在离听筒远近不同时声音的大小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按免提键是没有作用的。请前辈指点小弟一二,不剩感激,只认识电容电阻,三极管,以及基本的简单电路。算是刚入门的小白。

网友:
没运气,总也遇不到。

网友:
我家还有,但是不舍得拆啊

网友:
说废物利用有点大,还是物尽其用比较切实点,呵呵

网友:
一般留住拆件用的

网友:
我在旧市淘得一台港产带AMFM收音机的老式电话机,

网友:
哎,真正的电子发烧者,滴水不漏啊。

网友:
废物利用到这份,真牛.

网友:
旧物利用得好,不是废物成宝物

网友:
拆机拆了好多  只是把PCB上的电子元器件分门别类的搜集起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话机拿起听筒就听到很大的声音就像是按了免提键一样的,甚至更狠一点的就是还加有嚓擦声,随着听筒的 ...

应该是叉簧开关毛病了,就是手柄放下时压下的那个开关。正常时在免提状态拿起手柄,叉簧开关就关闭了免提,现状的故障是拿起手柄反而启动了免提,免提喇叭声被手柄受话器接受,使声音强化并随距离远近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叉簧开关毛病了,就是手柄放下时压下的那个开关。正常时在免提状态拿起手柄,叉簧开关就关闭了免提 ...

内容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就直接改作电话线收音机了。虽然不值得提倡。

我就改过,拨号盘位置放喇叭。

网友:
无限垫最爱垃圾佬

网友:
因为太多了,肯定要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