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矿石收音机的新感受

楼主(2009-02-23):
近几天试验矿石收音机有了新的感受:1.装响容易,装好难,虽然区区几个元件甚至不动烙铁也能组装,但是想装好一台性能优良的矿石收音机绝非易事。选择性与灵敏度同时达到高要求更是难上难。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我所知道的方法都试了一遍,捣鼓了好几天我也没能解决。现在自我安慰的解释是本地电台的信号太强了。反正那种说矿石收音机是“小儿科”没技术的论调我是坚决反对的。2.经典零件的代用品,(1)老式HD680电话机的受话器HHs-1-350是很好的耳机代用品,加上匹配变压器后灵敏度相当高,(2)HD680老电话机内类似变压器的感应线圈是个很好的匹配变压器,其500T设计阻抗是800欧姆,但是上面三个500T的绕组串联阻抗可达2400欧姆。我用了认为很好。(3)找到了一个彩电行变的磁芯作S状绕了个线圈,试了试觉得可以代替磁棒(可否欢迎指正)。(4)因为本地电台信号较大,试验了个简易矿石收音机,没有调谐,用220V变6V的变压器驱动8欧姆80W的大喇叭声音较大(起码我感觉),在16平方的房间可以作背景音乐。符合不符合道理我说不准,也欢迎指正,(见后面附图)。

网友:
虽然简单,玩起来很有意思。

网友:
楼主做线圈的线和我的一样 都是取自镇流器里的:

网友:
那个磁芯俺也有,做S形是想节约空间吗?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S型是为了使磁芯的磁路开放,类似磁棒的效果,如果闭合的电感会很大,据说Q值也会小。我试验的效果一般。这种磁芯的导磁率不详。是否适合中波也不知道,请你试验一下吧。

网友:
这东西的导磁率据说比中波磁棒高、甚至于高2--5倍、但是损耗大、理论上仅仅使用于0.5M以下、一般般使用于100KC以下、也就是行频15.625KC左右。
所以是低频磁芯、而价格却高于廉价的中波磁棒。故在矿石机代用、得不偿失。

网友(2013-01-16):
怀念这些老东西,看着真眼馋,怪自己当年手。。。。。

网友(2013-03-22):
一直想做的  可惜总是被各种事情耽误  羡慕楼主

网友:
明天开始备料,也要弄一台自己的矿机玩玩,天天看别人玩也不是个事啊,

网友:
强烈赞同楼主思想,还是佩服你的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