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时钟的投影灯原理简解

楼主(2009-02-24):
图中:
1.液晶屏和普通小型液晶电子手表中所用的差不多,但是字段更少,且没有背光板。光源由背后照射前面透出,投射到镜头上。
2.液晶屏的字段显示由主显示屏控制IC控制并与其同步,但也是个独立的小单元,这样除了显示当前时间外,主屏的其它有关时间显示字段的变化不会影响小液晶屏(如变化为年、月、日、定时、亮度等等)。
3.投影机的原理于此相同,但是由于光源更强且热量大,为防止液晶屏过热,都会在液晶屏单元设置散热风扇。目前已经有强光LED投影机上市,较好地解决了光源强度和热量之间的矛盾,其实这矛盾的出现都是为了保证液晶屏能够正常工作而不至于因为过热损坏。

网友:
装个MP4屏上去变成投影机了 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九几年曾经流行过一阵子自制投影机,《电子报》上文章及套件不少,就是使用小型TFT屏的,这种屏多是小型彩电的显示屏。
一般显示屏只要是背光板可以拆下来的都可以用,关键是光源和镜头,原来套件中所采用的多是照片放大机用的成像质量较好镜头,光源就是放映灯灯泡。
设想一下,如果用幻灯机,将MP4屏安装到幻灯片的位置,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影机吗?当然对屏的散热问题仍然非常重要。

楼主:
过去也有试用相机镜头的,但是由于普及型相机的镜头焦距短,投影距离受限。
设想使用像目前背投彩电的形式来个正投,做个短焦距的、像彩电一样的可能行。

网友:
关键是液晶屏幕要小, 越小越好. 否则 F 值太大, 画面亮度做不上去.

网友:
液晶屏的效率只有30%左右,也就是说投影的时候LCD会被强光“烤”着……
单色液晶投影似乎效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