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学】指针万用表维修、校验讲座之二---------MF47 万用表鉴赏、维修与校验

楼主(2009-02-26):
一直以来对南京电表厂MF47指针表的认识停留在打粗使用上面,那为何又是我使用的最频繁的表呢?其原因为47表档位刻度设计适合现在维修,大小合适使用便捷;二号电池的应用消除了经常更换电池的烦恼,表壳采用塑料压模经得起磕碰,内含保险很少烧毁表头,再有就是价格便宜,很多边远地区只有47指针表表可买,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MF47可以说是计MF500之后,国内销售最多的指针表。

前段时间淘到了一块南京电表厂生产的NANKING 47,有同学说这款表供出口的,所以使用NANKING标识,内部用料不一般,但是较当年的贵重表的用料还是相差甚远,经过对该表细心琢磨修复和校验,该表直流还是不错的,经过极限校验调整,直流可以达到1.0,但是交流如同标称所述5.0的偏差,交流偏差大的主要原因是,交流读数显现非线性,在一个档位上表针摆幅越大偏差越大;因此我个人对于47表的评价是不能算着精度仪表。
下面就南京电表厂三个时期生产的47表作为鉴赏对比,并详细讲解47表的维修校验方法,这三块表分别是:NANKING47(85年生产,编号85105712) NANJING47(91年生产,编号9150267) NANJING金川47(96年生产,编号9610278),基本上是间隔5年。

一外观:
三个时期的同厂生产的47表,前两者都是铝板喷砂面饰
内部看,越老的47表用料越好,下部图片是该表2500V减压串联电阻和5A分流康铜丝,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厂家也是在榨取更多的利润~~~~以至于富了和尚毁了庙!
背壳差别:前两者没有“南京电表厂MADE IN CHINA”,并且花纹比较粗,NANKING47的提手是铁制品,螺钉是塑料,91年的47是塑料提手镀铬金属螺钉;篮皮以后都是塑料哟~~
表头比较:外表看不出差别,塑模都一样
表头工艺相差很大,越往后期的47表头,做工越毛糙,平衡调整越难调,细看表针组件与线圈垂直性很差,篮皮表采用反光模,早期表是玻璃镜。
从后盖内侧看,都一样,有一块软铁皮,作用是防止电表放置在铁制品表面导致表头磁场偏差,影响测量精度。
老表的档位面饰是铝板经过喷砂处理冲压字模制成,篮皮的塑料一个。

MF47经典辉煌表----NANKING  MF47
二维修:
三款表电路元件不一致,维修的时候需要找到相关电路图。NANKING47的10K档位电池是15V的,其它都是9V。该表对电流档位电阻的精度要求很高,重新绕制电流档电阻需要精确,电压档位的电阻尽量选用功率大一些的金属模电阻,因为发热会使阻值产生偏差(这也是为什么老表用的电阻都那么大的原因)。实验表明,电阻档位电阻精度可以偏差大一些没有关系。下图绿色电阻位置原来的电阻是222.2欧姆的,手头没有现成的,临时用220欧姆炭膜代替居然精度还不错,查看这款表多张照片,有的使用221欧姆,有的则用222.2。图片所示的小色环电阻阻值为191K,原来就有,修表要以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维修指针表很简单,几个零件通测一遍OK

楼主:
三、校验
该表不同于以前讲座所述,47表对表头灵敏度要求高,标定 50uA就得50uA,虽然串联有一枚几百欧姆的可调电阻,但是可调范围很窄,不信你试试!而且这枚电阻主要调整直流精度的。因此,校验必须从表头着手,先校验指针平衡,再校验表头灵敏度,接下来校验直流电流档、交流电压档。对于直流电压等其它档位,只要标称元件没有故障偏值,测量精度是有保障的。

平衡校验:这种表头校验同MF500型一样,平衡组件是十字型的,先调整中心锤(前后移动),如果表针水平平衡之后垂直平衡不好,就在左右两锤加减焊锡来处理。对于调的特别乱的表头,建议先除掉左右焊锡焊锡来调整。
下面这张图片对表头构造看得更清楚一些吧?但是这张图不是说明调整表针平衡的,是用来说明调整灵敏度的,调整平衡和灵敏度,都需要上好刻度盘,这里为了说明问题,拆除了读盘。这款表头有一根金属丝,我想可能是减小表头接入电阻吧,因为这个电极本身就是和表体导通的。
简单的校表电源制作:
看图就明白,先将数字表接入电位器一个动端和一个静端,数字表设置在测量电压状态,调整电位器显现电压为零,然后断开数字表笔,设定数字表电流最小档位,数字表串接表头接入刚才电路的两个接入点,慢慢调整电位器,使数字表指示在50uA,松开磁隙短接片螺丝,慢慢调整磁隙短接片,使表头满度50uA。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为什么不使用维修电源?原因是维修电源波动大了,电池的稳定性更好一些,如果把200欧姆电阻适当加大一点,接入稳压二极管来校验更好一些,用这个办法可以校验4位半以下精度的数字表。

                                                                         重 要 补 充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NANKING MF47的后盖板是没有铁板的,所以调表头灵敏度的时候不必留有余量,调到哪是哪,带铁板的就要留出余量,不然盖上后盖会差一个格多。

吸收彭版的意见,这点很重要,以前没有发现,刚才做实验验证这一点!方法是在校验表头灵敏度的时候将表后盖铁皮靠在表头后部看看灵敏度降低多少,我实验的结果是减小1uA,因此将表头灵敏度满档调整到49uA。下面的校验都得贴上铁片校验,只有这样校验完成才能保证准确。47表头靠近铁板的偏差值一定只能通过调整表头磁隙来达到要求,千万不要因为偏一点点来调整表头上面的可调电阻来解决,切记!

表头装回电路之后,还是用上面的简单电路测量电流,47表定位在0.5mA上,串联数字表调整下图中的直流可调电阻使之合乎要求,调整之后检查一下其它电流、电压档偏差,一般只要是元件没有问题,都很好。接下来用小的电源变压器选取低压交流测量,还是并接数字表进行交流调整比对。有的同学注意到电阻调零电位器串接一只可调电阻,这个一般不需要动,电阻测量偏差大了可以调调它。
几款47表几个调整电位器的作用和位置都相同!
----结束----

网友:
粗整了一下,PDF格式的

网友(2024-07-17):
我拿出这个,楼主何以应对?

楼主(2009-02-27):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47表的专家啊
跟您请教个小小的问题,怎么改善表头的阻尼啊.....我有块FM50,表头阻尼不太好,请您指点指点

俺不是专家,专家都坐在评委席上翻看帖子悄悄打分呢 ,剽窃一点告诉你,在表头+-两极并接电解电容增加阻尼,电容大小在调整当中实验。

引用 网友C:
楼主专业,敬佩,
第一块表出不?

菜师父,俺千里之外才到手这么一块NANKING

网友(2018-12-02):
×100Ω档560Ω电阻烧毁用960Ω代替会怎样

网友A(2009-02-26):
早期的NANKING MF47的后盖板是没有铁板的,所以调表头灵敏度的时候不必留有余量,调到哪是哪,带铁板的就要留出余量,不然盖上后盖会差一个格多。

网友:
好资料
我有一块现在的MF47
那做工
没得说 一个字 省

网友:
NANKING MF47也有用色环的?

网友:
学习,学习! 好!这样的交流才叫做有意义!矿坛特色越来越有味道了。赞一个!!!!!

网友B:
楼主是47表的专家啊
跟您请教个小小的问题,怎么改善表头的阻尼啊.....我有块FM50,表头阻尼不太好,请您指点指点

网友C:
楼主专业,敬佩,
第一块表出不?

网友:
认真学习中!做一个好学生!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D:
请问jiangr

表壳用香蕉水处理、清洁,表壳档位上的字迹是否会退去,字迹退去后如何恢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壳用香蕉水处理、清洁,表壳档位上的字迹是否会退去,字迹退去后如何恢复。
谢谢!

遇到字迹的地方用棉签轻轻擦洗,我一般的做法是连字迹一同洗掉,然后用油画颜料(白色、大红各4元一只。如用大红油漆色彩不好)涂抹之后用软胶刮板刮去多余颜料,待油彩颜料干透之后在用棉签蘸香蕉水清洁,香蕉水含油,这样打磨出来之后,如同新表一样,似乎是胶木年头长了之后喝点油显得年轻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字迹的地方用棉签轻轻擦洗,我一般的做法是连字迹一同洗掉,然后用油画颜料(白色、大红各4元一只。如用大红油漆色彩不好)涂抹之后用软胶刮板刮去多余颜料,待油彩颜料干透之后在用棉签蘸香蕉水清洁,香蕉水 ...

谢谢赐教!

网友B:
我并联电容了,效果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并联电容了,效果还是不好

低阻表并小电容作用不大,继续加大到合适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湖北佬,半个东北人-------广坛儒生、CT-----jian

您是半个东北什么地方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湖北佬,半个东北人-------广坛儒生、CT-----jian

您是半个东北什么地方的人?

呵呵,和你可以攀上老乡,父亲北上干部,母亲长春人,母亲的祖籍是锦州,我2岁才随父母来到湖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机会来东北吧,在锦州恭候您。

网友:
楼主可否讲讲MF-10万用表的调整!我的两块表都不准了!谢谢先!

楼主:
10表只有两个调整地方:
先直流调整,设定最小电流测量档位,调整表头磁通量软铁达到精度,电流调好之后,直流、电阻各档位没有元件故障,精度都能保证;
调整好直流之后,调整交流电压,调那个表头边上的电位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0表只有两个调整地方:
先直流调整,设定最小电流测量档位,调整表头磁通量软铁达到精度,电流调好之后,直流、电阻各档位没有元件故障,精度都能保证;
调整好直流之后,调整交流电压,调那个表头边上的电位器就 ...

老师:阻尼不好调那儿?表针来回摆几次才停下.另一块同样的就很好.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