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

楼主(2009-02-23):
[localimg=400,300]7[/localimg]

这是《电子报》1982年第一期由中夏老师设计的电路图

这是《电子报》1982年第一期由中夏老师设计的电路图
DIY一台调频调幅收音机是我一直未了的心愿,通过查找资料和器件的准备,现在终于可以开工了。该机的最终结构是:一共四个波段,其中有调频一个波段、中波一个波段、短波两个波段。调频部分的图纸是《无线电》82年第一期由中夏老师的设计的电路图,中波和短波是采用《春雷》605电路,功放采用原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的OTL电路,由于我对调谐指示6E1情有独钟,故在晶体管机中采用电子管6E1作调谐指示,电源牛输出电压准备分别设计为200v、12v、9v、6v各一组,分别给6E1、功放、主板、指示灯供电,底盘准备采用镀锌板制作,机壳准备自己画图后给家具厂制作。

调频调谐器的组装和调试
(中夏)
    调频收音机通常是和调幅收音机合装在一起的,调频部分只作为一个波段,低放及中放管可以合用,工厂都按这种格式生产,原因是为了节省材料降低成本。业余制作者可以不必拘于这个格式。如果已经有了调幅收音机,再装制一个独立的调频调谐器,使用原来调幅机的低放,就可以收听调频广播了。制做独立的调频调谐器比调频、调幅合装在一起容易调试,易于成功。由于普通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已经典型化了,除非高档机增加一些特殊功能外,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要装好调频机,关键在于元器件的选用、组装和调试。这里以一个简单的调频调谐器为例,介绍一下元件的选用原则,组装调试方法。
  调频调谐器的电路:调频头使用三只管子,BG1作高放,BG2作本振,BG3作混频。BG4、BG5作中频放大,BG6为鉴频放大器。BG7是射极输出器,便于与后级连接。调频头的线圈很容易制作。L1~L4电感量均小于1微亨,用φ0.6~1毫米漆包线绕成直径为φ5~φ6毫米的空芯线圈。各线圈数据已标在图中。调试时拨动线匝之间的距离即可改变其电感量。10.7兆赫中频变压器B1、B2、B3及鉴频线圈B4、B5的骨架、磁芯、磁帽、外罩等均可用调幅机短振线圈改制。圈数标在图1中。各线圈均用φ0.1~φ0.13漆包线,先绕次级后绕初级,抽头顺序可根据印制电路板编排。其中B5的两个7圈要双线并绕;B5中的1圈不需要交叉,实际只有半圈。考虑到超高频频段的介质损耗,调频头部分的电容器最好选用高频瓷介电容,金属纸介及涤沦电容均不适用。旁路电容C4、C14等选用1000微微法以上均可,为统一方便都使用了0.01微法。可变电容器最好使用调频机专用的3~19微微法空气电容,或调频调幅机上用的复合四联可变电容器(只用4~24微微法的调频部分)。调幅机上用的2×270微微法双连串接一只20~30微微法固定电容也可用。半可变电容最好选用小型瓷介微调电容(CWT型)。电阻仍可使用一般小型炭膜电阻。
    晶体管的fT一般要比实际工作频率高5倍以上,因此调频头的三只管子fT要大于500兆赫,但混频管BG3的fT可以低一些。此外高放三极管BG1还要求噪声低。现在,国产专为调频收音机设计的高频管是3DG204,(实际采用9018)类似的管子有3DG18C等。3DG30、3DG32B、3DG84C及3DG11B也可代用。中放级工作在10.7兆赫上,使用一般调幅机常用的3DG200系列即可。(实际采用9011)
   印制板图:从图3可见,元件按照电路的顺序从左至右逐级排列(从右至左也行)。工作在超高频段的调频头部分各元件之间引线要短,以减小分布电容。因为在调幅波段可忽略的某些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到了超高频段往往有很大影响,造成交连或旁路,引起自激或降低增益。特别要注意地线,务必短而粗。可按图3采用大面积地线方式,这种方式地线导通良好,工作稳定。另外从图3可以注意到,双连电容把输入回路、高放级与混频、本振级隔离开。使得输入线圈、高放线圈与振荡线圈相互远离,减小了相互交连,使工作容易稳定。中频陷波器工作在10.7兆赫频率上,可装在混频管附近,与它串联的C12接地端应靠近C14的地端。
    从中放级BG4开始逐级采用了按电路顺序通行的方式,而其中每级的地线是独立的,即每级放大器的基极、发射极旁路电容和集电极地端都在同一段独立的地线上,使每一级电流自成系统,前后级之间的电流不在公共部分交连,这种接地方法放大器工作最稳定。
    该调谐器鉴频器音频输出部分的印刷板走线是根据低放电路供电的情况设计的。一般低放电路有两种供电形式:一种是供负电(即电池正极接地,这种情况低放部分使用锗管),另一种是供正电(即电池负极接地,这种情况低放部分使用硅管)。为了适应低放电路供电的不同方式,印刷板有三根走线(带斜线的)要根据具体情况联接。先假设低放电路电源正极接地,此时图1中的BG7用锗(PNP)管,R30焊在电路板RA(虚线)的位置,RB(虚线)的位置用导线短路。电路板中A1、A2两处用焊锡连起来,这样音频信号从a1(C39正极)和a2输出。如果低放部分是电池负极接地,图1中的BG7应改用硅(NPN)管,R27和R26位置互换,C36极性反接,局部电路参考图4(a、b)。此时R30焊在RB(虚线)的位置,RA(虚线)位置用导线短路。并且将P1、P2两处用焊锡短路,音频信号就从b1(C39负极)、b2(音频地)输出。由于C38极性只与D1、D2的方向有关,与电源正负极的接法无关,故不必更动。
    调谐器组装完毕之后可与调幅收音机联接起来,调频与调幅波段可用波段开关控制转换。另外,由于调谐器末级是射极跟随器,故输出引线可以很长,而且不必用屏蔽线。联好之后先加上直流电源,将调谐器各管子工作电流调到图1所标数值,然后进行交流调试。用信号发生器调试的方法如下:将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等幅(未调制的)10.7兆赫、5~10毫伏的信号,从BG6基极输入,调整B4、B5使输出最大。然后从信号发生器输出10.7兆赫调幅信号,再微调B5使输出最小,此时表示对调幅抑制最好。一般鉴频器约有0~6dB(0~2倍)左右的增益,因此10毫伏中频信号输入应有10~20毫伏左右的音频电压输出。并且当已调频信号在10.7兆赫左右改变频率时,音频信号应有图5那样的变化,两谷之间约有600~800千赫的距离,小峰应比大峰低6dB以上。然后将10.7兆赫调频信号逐级从2中放、1中放和BG3的基极输入信号,调整B3、B2和B1使音频输出最大。如果输出最大时失真太大;则应调B3、B2和B1使失真最小。最后,将超高频信号从天线端输入。低端调L4匝距,高端调C20的容量,反复调整几次使调谐器能够复盖87~109兆赫频段。统调可按如下步骤进行:先输入88兆赫信号,调L2匝距,使输出最大;再输入108兆赫信号,调C6使输出最大,反复几次。最后从天线输入10.7兆赫中频,调L3匝距使输出最小。到此整机全部调整完毕。正常情况,每级中放有16~20dB(4~10倍)左右的增益。调频头有20dB(10倍)左右的增益。因此鉴频器输出10毫伏音频信号时,天线输入超高频信号应在几十微伏至几个微伏。从调谐频率向左右偏离±400千赫时衰减量应有20dB以上。
    业余条件下没有信号发生器,可使用电台广播信号调整。方法是调谐可变电容,找到本地的调频台,调整中频变压器及鉴频线圈使喇叭的发声最响。如果声音最响时失真大,则应反复调B1、B2、B3、B4、B5使失真最小,此时可以说中频通带已正常。然后调本振的L4、C2,使收到的电台位于度盘的正确位置上,再调L2、C6使声音最响。
    调试中最易发生的问题是中放自激。有自激时输出波形中带有各种寄生杂波,声音失真难听,严重时啸叫以至完全不能工作。这时可在中周槽路上并联几千欧的电阻,或将中周抽头至集电极之间的匝数减少。必要时可如图1所示加入中和电容CN(1~2pF)。如果没有自激,可将中周初级的中心抽头与集电极之间的匝数增加几圈,这样可进一步提高中放增益。

这是飞跃12D1功放电路图

这是飞跃12D1功放电路图

准备制作调频中放电路板

准备制作调频中放电路板

绘制印刷版

绘制印刷版

用“记号笔”绘制电路板,方便又快捷。

用“记号笔”绘制电路板,方便又快捷。

以绘制好的调频中放印刷版

以绘制好的调频中放印刷版

已组装好的调频高频头,还要再改一下,将中周移到中放板上面去。

已组装好的调频高频头,还要再改一下,将中周移到中放板上面去。

绕制调频中周

绕制调频中周

准备制作底盘的镀锌板

准备制作底盘的镀锌板

制作底盘的部分工具

制作底盘的部分工具

DIY的飞跃12D1功放板

DIY的飞跃12D1功放板

调频、调幅主板的稳压电路就准备装在功放板的左侧。

调频、调幅主板的稳压电路就准备装在功放板的左侧。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A:
苏老师,您下面提供的中周数据很详细,但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调幅收音机的中周骨架来绕制啊?  另外,抽头的连接有 ...

普通调幅收音机的中周磁芯不能作为调频收音机的磁芯,应该采用收音机的短波振荡磁芯或电视机的伴音通道的磁芯.关于中周抽头问题,抽头越往上增益越大,反之越低.为了不使增益过高而引起自激,故选取抽头方式降低增益.

网友(2009-03-03):
我的天!这老师傅还有什么不能造?

网友:
好家伙,严重羡慕中

楼主:
续传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

我有《春雷》605收音机一台,本想在按此机克隆一个收音调谐部分,但考虑时间和精力,还是利用他的收音部分。

《春雷》605机芯

《春雷》605机芯

这是在矿坛由求实老师提供的四联可变电容器

这是在矿坛由求实老师提供的四联可变电容器

网友:
多谢分享,我也想搞个分立件的调频,可以模仿了。

网友:
严重期待下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棒!!学习了。

网友:
超赞,顶,牛,一级棒,严重支持,无上敬仰,学习

网友:
学习了!预祝装机成功!

网友:
顶!期待整机图。俺也想做一个全分立件的AM/FM小鸡鸡。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下午下班了,赶紧吃了晚饭就开始腐蚀调频中放电路板,接着就是清洗、打眼,等下就开始安装中放了。咳!要搞成整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加班了,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近几天老伴也在埋怨我:“白天上班家里不见人,晚上回来了也没有与我说句话,有你在和没有你在是一样啊!”我想也是啊,但谁叫你是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老婆呢?

电路板开始腐蚀

电路板开始腐蚀

大约30分钟后腐蚀完毕

大约30分钟后腐蚀完毕

清洗后用0号砂纸打磨

清洗后用0号砂纸打磨

准备用专用的电钻打眼

准备用专用的电钻打眼

打眼完毕,看到了吗?有个别中周的位置不太准,但不碍事。

打眼完毕,看到了吗?有个别中周的位置不太准,但不碍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强。顶。你的老式手电钻是交流还是直流?是多少伏的?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不知多少伏,接了一下电冒火花,不敢用。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大工程
要大力支持

网友:
我赛,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手工技艺超人的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4联好新啊    我喜欢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为了绕中周,几个中周的胶骨架稍微用点力就坏了,安装了两个中周,晚上10点多了,休息吧。

网友:
过于强悍……提个小小问题,用油性记号笔画完之后,没电吹一下?据说没热吹会被腐蚀掉的,我以前用记号笔都没成功过

楼主:
回复沙尘

提个小小问题,用油性记号笔画完之后,没电吹一下?据说没热吹会被腐蚀掉的,我以前用记号笔都没成功过

不同的记号笔其颜料有不同的性质,我手上的两只一只红色的就溶解于水,而蓝色的就不溶解于水,再买笔的时候当场试验一下。

网友:
高手!佩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支电钻是60年代的产品,是交流的电的,冒火花一般是碳刷磨损而引起的接触不良,请更换碳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支四联是本坛“求实”老师提供的,崭新的,专门用来DIY这个调频机。我也是第一次DIY超外差调频机,我本想用铆钉板做,前几天已经用铆钉做好了,但调试时有严重的自激,所以才该成印刷版的,我想这次一定能成功。

楼主:
调频调幅

调幅收音部分采用《春雷》605-3型的电路

网友:
记号笔要用油性的,多涂抹两遍,腐蚀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涂层容易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期待整机图。俺也想做一个全分立件的AM/FM小鸡鸡。
该机使用单独的几个电路组成:调频电路、调幅电路、功放电路、猫眼电路、供电电路、波段转换电路,要把几张图纸全部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电路图很费劲,不论使用电脑或手工画图都是一件比我DIY机还困难还费时的事情。我希望有热心的人帮我把这几张图画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的,腐蚀时间不能太长,并且在腐蚀时最好不要用毛刷去刷电路板,当然在发现涂层有脱落时,可以将电路板拿出来用水洗净后再补涂层。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全分立的FM,太强大了!我是不敢尝试的……
FM中周用的什么骨架绕制的? AM的中周和中波振荡线圈现在都不算难买,就是FM中周和鉴频线圈难找……虽然可以用陶瓷元件替代。

另外我建议: 电钻打孔前用尖的东西先敲一个小坑定位,这样钻头不会打滑。我是在用记号笔绘制走线之前用丝锥敲的。

网友:
楼主,记号笔的概念我还是知道的,水性笔油性笔我也清楚,蓝色黑色都用过,最佳的效果都是赖赖的,最后只好还是鸭嘴笔油漆的干活,只是想知道楼主怎么那么轻易就用记号笔解决了……呵呵,想偷懒,毕竟用记号笔比较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的,腐蚀时间不能太长,并且在腐蚀时最好不要用毛刷去刷电路板,当然在发现涂层有脱落时,可以将电路板拿出来用水洗净后再补涂层。

你把毛刷放在搪瓷盆里面是误导
另外,用塑料容器好些吧.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请要DIY调频机的朋友注意!发现调频电路图参数标志有误:R7与R8的阻值标错了,应该是1K的改为4.7K,4.7K的改为1K,这是我在调整集电极电流时发现的,因为电流调不上去才发现集电极与基极的电阻不对,请大家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FM中周用的什么骨架绕制的?
采用废旧老调频版上拆下的中周,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采用调幅收音机用的短波振荡骨架和磁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把毛刷放在搪瓷盆里面是误导
另外,用塑料容器好些吧.

不能用毛刷是我这次亲身实验才知道的,所以毛刷还在盆里,没有想到会误导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记号笔的概念我还是知道的,水性笔油性笔我也清楚,蓝色黑色都用过,最佳的效果都是赖赖的,最后只好还是鸭嘴笔油漆的干活,只是想知道楼主怎么那么轻易就用记号笔解决了……呵呵,想偷懒,毕竟用记号笔比较顺手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记号笔,也是作实验,当然也想偷懒。像这种不是很精细的电路用记号笔还是方便快捷,只要反复多涂几次加厚涂层还是很保险的,对于很精细的电路当然还是鸭嘴笔画油漆的好。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再发几个辅助电路

晶体管机使用的猫眼电路1

晶体管机使用的猫眼电路1

调频机中的L1--L4

调频机中的L1--L4

适应功放负极供电的射极跟随器

适应功放负极供电的射极跟随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早就想DIY个分立件的FM收音机,但最大的障碍是中周的制作,如果楼主能成功无疑给我等的效仿带来很大的方便。楼主成功后方便的话能否将几个中周参数,包括线径、圈数,同名端等,以及电路搞个竣工图。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版主的褒奖,作为已经有50年历史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我,现在还能与同仁们相互学习、交流心得、交流体会和作品,我感到是莫大的幸福和快乐,祝年轻的朋友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祝年长的朋友们人老心不老,跟着时间的脉搏一起呼吸新空气、吸收新养分、接受新知识。祝矿坛所有的朋友们心身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早就想DIY个分立件的FM收音机,但最大的障碍是中周的制作,如果楼主能成功无疑给我等的效仿带来很大的方便。楼主成功后方便的话能否将几个中周参数,包括线径、圈数,同名端等,以及电路搞个 ...

各电感的线经、圈数在电路图和说明中上都有标记和说明,同名端问题主要是鉴频器中周绝对要分清,其他的无关紧要。哦,我忘了,关于L1--L4线圈要求逆时针绕制,我的高频头上的线圈还是顺时针的,晚上再改逆时针绕吧。

网友:
楼主的老元件不少啊。

搞这东西关键是电感线圈不好解决。

网友D:
楼主一定要记得搞完晶体管的,要再搞一套电子管的啊。

网友I:
预祝成功!希望有视频.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昨天晚上10:30分才基本焊接完了中放版,最让我费时的是配鉴频器的33P和62P槽路电容,还有一个是鉴频输出的预加重滤波电容330P,为了这三个电容我足足用了近2个小时,因为瓷片电容没有分规格存放,要在几千个小电容中找到合适的却是费时间。今天晚上准备调试,先调整各晶体管偏流,(偏流电阻还没有焊接上去)再调整中放和变频,早上粗约的检查了一下焊接的电路板,发现第一中放管的发射极滤波电容0.01UF没有安装,在给电路板打眼时就漏了这个电容没有打眼,晚上再补上。

网友:
很难一见的大师作品,一定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定要记得搞完晶体管的,要再搞一套电子管的啊。

感谢已猪版主的鼓励,今后我会根据具体情况再考虑是否再搞一套电子管,一是精力,二是电子管的配套元件,三是还要考虑老夫人的意见,昨天她还说我搞无线电一辈子了,几十年中她受了不少冷落。所以我们这些DIY机的朋友,大多数可能是同样的处境,事业、DIY机、老婆、家庭全要顾,其实我们都非常热爱事业、热爱老婆和家庭,但比别人多了一项,就是还非常热爱无线电,我们的责任比别人更大、担子比别人更重、生活比别人更丰富多彩!

网友E:
楼主的这篇文章勾起了我17、18年前的回忆。当时正在上中学,在废纸中捡到一本发黄无线电杂志(70-80年代的),上面有介绍晶体管FM/AM电路,上海有个厂还提供套件什么的。当时就想,自己能够搞个分立晶体管的FM该多好啊!由于条件限制,连把烙铁都是奢侈品,更不说万用表了,但那张电路图还一直保留着。现在有条件搞了,人却变懒了,看了楼主的文章后为之一振,心痒痒的,很想重新折腾一下,了却多年的夙愿。因此想请楼主不吝赐教,能提供你的制作参数,特别是中周的、鉴频器的参数。另外如能搞了立体声解码就更好了,我有一张老电路图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预祝成功!希望有视频.

完工后再请教硅两瓦版主如何上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篇文章勾起了我17、18年前的回忆。当时正在上中学,在废纸中捡到一本发黄无线电杂志(70-80年代的),上面有介绍晶体管FM/AM电路,上海有个厂还提供套件什么的。当时就想,自己能够搞个分立晶体管的FM该多好 ...

参数在电路图中有标记,希望你成功。请上传解码器电路给我做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纸在家,明天扫描后上传比较好些。

网友:
请问楼主,FM的中周用彩电的38M中周改绕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请问楼主,FM的中周用彩电的38M中周改绕不知道行不行?

完全可以。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已发声

中午调了偏流后接上电源,用耳机监听鉴频输出,旋转可变容器,在没有调整中周的情况下结果还能收到几个调频电台,调整中周,发现第二、第三中周和鉴频的第一个中周作用不大,怀疑槽路电容不对,首先将第二个中周的槽路电容拆下后反而声音还大一些,第三和鉴频暂时还没有动,怀疑是中周绕线不对或是磁芯用错了,晚上再去检查。

网友:
中放部分,有没有用到双调谐中周?有没有用陶瓷滤波器?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我是光敢想\不敢动.
10.7MHZ的调频中周可用彩电里的伴音中周代用.

网友:
已经嗅到松香味了。。。

网友:
图片
图片压缩后太小,可以用邮箱传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J:

10.7MHZ的调频中周可用彩电里的伴音中周代用

感谢求实老师提供的四联可变电容器,现在给你报喜了,昨天晚上对调频收音头的故障已排出,问题是:1、拆下第二个中周,发现采用的原报废调频板上的原厂中周,由于忘记了对该中周的修改,没有改绕线圈就装上了机,而且内部还有内置槽路电容,在我装机时又在中周外加了一个100P的槽路电容,所以在我当时调试中放时取下外部槽路电容后声音还大一些的原因,最后重新绕制,经两次试验,该中周初级增加了两圈(集电极至中心抽头),至此第二个中周故障排除。2、另两只有问题的中周是经过改制的,其问题的原因还是初级线圈的电感小了,后来给每只中周的初级(集电极至中心抽头)增加两圈,故三只中周的故障解决。3、频率覆盖不对。用耳塞监听鉴频输出,发现低端有台而高端无台,用成品调频机接收该电台的频率对照,我DIY的机振荡频率偏高,故高端无台,将震荡线圈拆下重新绕制,(原设计为3圈,经试验和调试,最后为5圈),再将高放回路线圈也从3圈改成5圈,经统调后频率覆盖基本正确了,而且收音质量和灵敏度比我那个品牌机还好。用手机拍了一个视频,由于没有安装功放,是用1500欧耳塞监听的,所以不方便边拍边调谐收听,所以也听不出质量的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资料保存了。

网友:
原资料已经发黄,扫描后也不太清楚,如果需要可以将未压缩的传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会上传视频,请版主或其他老师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邮箱:suhonggui@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邮箱:suhonggui@163.com

已经发往邮箱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原调频收音头的电路是没有将高频头和中放分开的,原设计是采用小密封四联直接安装在电路板上,由于我采用的是大空气四联不适合这种安装,故将高放、振荡、变频按装和固定在可变电容上,目的是为了缩短可变电容器与高放、振荡的连接线,减少高频自激并增加频率的稳定性。为使变频的信号稳定的输出到中放板,故采用同轴电缆将高频头输出与中放输入连接,从而提高了稳定性。

用手机录像时顺便拍的一张照片,不清晰。

用手机录像时顺便拍的一张照片,不清晰。

楼主:
手机录像,由于是耳塞对着手机话筒,自己听不到,所以听不清,也不便调谐。

楼主:
下载后用《暴风影音》播放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个文件下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提示:下载用户多,等以后下载

网友:
一张图片10M的样子,最好用QQ邮箱,其 他邮箱接收大的文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QQ:547859073

楼主:
回复 网友E:

QQ邮箱:54785907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QQ邮箱:547859073@qq.com

已发QQ邮箱,请查收。

网友:
期待成功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张图右10M啊,正在下载,谢谢了!希望今后相互交流。

楼主:
回复 75# 眉间尺 的帖子:期待成功的结果.

关键是调频部分,不过这个问题已攻克,调频收音头现已成功,中午试机发现能收十几个台,可变电容器从里旋到外所收到的电台声音均衡,音质纯净,远比我那袖珍调频机强多了。当然后续的工作还很多:1、调幅收音头的改造并与调频头的组合;2、多电压输出的电源牛的绕制和稳压电源的设计安装;3、四个波段的转换开关的设计和安装;猫眼电路和指示灯电路的安装;4、底盘和拉线机构的设计和制作;5、刻度盘的设计和制作;6、机壳的设计和制作。以上这些工作还不知到什么时候能完成?

网友:
刻度盘的设计和制作、机壳的设计和制作。以上这些工作应该有想法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刻度盘的设计和制作、机壳的设计和制作。以上这些工作应该有想法了吧

关键是做什么式样的机壳,我现在心中还没有普,只有把机壳设计好了才能设计底盘和刻度盘。请各位老师出出主意啊!

网友:
楼主, 给你2个外壳样本

给你2个样本,外壳简单整洁漂亮,应该好做
老外做的收音机外壳,模仿下,做完后高价还可以出售啊,出售的时候扔给我诶
嘿嘿!!!! 期待您的作品哦

网友:
用热转印啊!电路板做出了才漂亮,而且快!我现在有数控机床了!直接雕刻,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L:

保存了,是个很好的参考资料,谢谢啦!我的意见是:第一个简洁好做,但感觉很压抑,第二个明亮欢快,但圆角难做,刻度盘在顶上,拉线机构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用热转印啊!电路板做出了才漂亮,而且快!我现在有数控机床了!直接雕刻,嘿嘿!!

真羡慕,这种现代化的操作我还没有见过,请rsx9583老师教我怎么做,并请问数控机床多少M?。

网友:
老师,用protel画图,热传递做,效果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用protel画图,热传递做,效果很好!!

protel下载的软件,安装后没有元件库,英文界面,也看不懂,咳!老朽真没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邮箱给我,我给你发一些protel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把邮箱给我,我给你发一些protel资料

感谢mend 老师,suhonggui@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O:

您觉得哪个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suhonggui老师,资料已发,请注意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N:

再次感谢,现在就去下载。

楼主:
明天星期六,准备给调频调幅机制作电源牛,输出200v、12v、6.3V各一组,200v给猫眼,12v整流滤波后给功放,12v整流滤波后再稳压9v给主板,6.3v给灯丝和指示照明。今天中午用费旧电路板作了一个电源牛的骨架,舌宽22MM,叠厚39MM,晚上上图给各位点评。

网友:
电源牛用什么样的???

用环形变压器??还是传统方形变压器?? 还是 RI型 ? ? CI型 ??  还是 C型变压器啊 ??
最好推荐你 CI型的,环形的最好,但是不好绕制 CI型方便点,效率和环形差不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9549-1-21.html    推荐个老外收音机制作,外壳那是刚刚的漂亮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在自家小仓库找了一头已烧毁了的废牛,铁心舍宽22MM,厚39MM,准备给调频调幅机制作电源牛,输出200v、12v、6.3V各一组,200v给猫眼,12v整流滤波后给功放,12v整流滤波后再稳压9v给主板,6.3v给灯丝和指示照明。拆掉废线圈,发现这头牛在原来烧毁时所产生的热量将朔料骨架内烧熔并多处开裂,没办法,只得重新作一个骨架。找一块废旧电路板就开始DIY牛骨架。

利用老牛的铁心

利用老牛的铁心

但骨架却不能再利用

但骨架却不能再利用

找一块废旧电路板作骨架

找一块废旧电路板作骨架

作出来的骨架半成品

作出来的骨架半成品

骨架的阳面

骨架的阳面

骨架的阴面

骨架的阴面

组装好的骨架

组装好的骨架

老牛骨架与新骨架对比

老牛骨架与新骨架对比

插入铁心正好

插入铁心正好

准备绕牛的漆包线

准备绕牛的漆包线

骨架已装到绕线机上了,明天再看结果

骨架已装到绕线机上了,明天再看结果

楼主:
DIY调频调幅收音机电源牛

在自家小仓库找了一头已烧毁了的废牛,铁心舍宽22MM,厚39MM,准备给调频调幅机制作电源牛,输出200v、12v、6.3V各一组,200v给猫眼,12v整流滤波后给功放,12v整流滤波后再稳压9v给主板,6.3v给灯丝和指示照明。拆掉废线圈,发现这头牛在原来烧毁时所产生的热量将朔料骨架内烧熔并多处开裂,没办法,只得重新作一个骨架。找一块废旧电路板就开始DIY牛骨架。

利用老牛的铁心

利用老牛的铁心

但骨架坏了不能利用

但骨架坏了不能利用

找一块废旧电路板作骨架

找一块废旧电路板作骨架

已做好的骨架半成品

已做好的骨架半成品

新骨架的阳面

新骨架的阳面

新骨架的阴面

新骨架的阴面

装配好的新骨架

装配好的新骨架

新骨架与老骨架对比

新骨架与老骨架对比

插入铁心正好

插入铁心正好

准备绕牛的漆包线

准备绕牛的漆包线

新骨架已装到绕线机上了,明天看结果

新骨架已装到绕线机上了,明天看结果

网友:
骨架做得不错
好像看不到线头的出线孔,再就是骨架要上到绕线机的里边,朋友怎么上到最外边了?
个人愚见,不对的请包涵

网友:
骨架做得非常好。

网友:
连牛都要DIY了
电池是不是也要.....

网友:
哇。做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手艺令我羡慕。按楼主设计的电路来看其性能不会高到哪儿去,FM收音机的灵敏度与选择性很大部分决定于高放级和中放,高放为固定输入回路并且中放为分立件制作的单调谐回路很难调到最佳状态,比例鉴频器鉴频曲线也难调整。不如用集成中放加预中放的设计思路,调试简单成功率高。但是 DIY这样的老机器找回曾经的记忆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今天上午DIY电源牛完工了,现在正在给牛通电炼牛,这牛很安静也不发热,看来是头好牛。

绕线完毕

绕线完毕

铁芯安装好了

铁芯安装好了

安好固定架

安好固定架

为了提高绝缘性,将变压器放到由石蜡与松香1:1配比的热溶液中煮,直到变压器不冒气泡为止。

为了提高绝缘性,将变压器放到由石蜡与松香1:1配比的热溶液中煮,直到变压器不冒气泡为止。

经过绝缘处理的(煮好了的)变压器

经过绝缘处理的(煮好了的)变压器

测量给猫眼供电的输出电压,138V,今天供电电压偏低。138*1.44=198V,猫眼够用了。

测量给猫眼供电的输出电压,138V,今天供电电压偏低。138*1.44=198V,猫眼够用了。

12V输出,现在11.26V

12V输出,现在11.26V

测量6.3V输出现在为5.97V

测量6.3V输出现在为5.97V

用6.3V输出接6.3V5W的灯泡。

用6.3V输出接6.3V5W的灯泡。

网友:
请问楼主,三氯化铁的腐蚀液怎么配置,我买的怎么是三氯化铁的块。。。另外涂在电路版上的防护层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等待下文!!!!!!!!!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三氯化铁的腐蚀液怎么配置,我买的怎么是三氯化铁的块。。。另外涂在电路版上的防护层用的是什么啊?

我的三氯化铁也是块状的,还是在80年代初买的,现在都固化在瓶中,要用起子和榔头才能撬碎。三氯化铁应在密封中保存,与空气接触后会分解溶化后结板,腐蚀效果变差。三氯化铁与水的配比一般在3:10。

楼主:
另外涂在电路版上的防护层用的是什么啊?

我涂的保护膜是酒精松香液。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确实是大师级的作品,佩服,对于分立元件的高频电路我知道的甚少,还希望版主不吝赐教,我也喜欢调频的收音机,不过我只会用集成电路来玩玩,有时间也想做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机,另外再用分立元件做个立体声解码器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开工续

调频调幅收音机的调频部分基本完成,将电源、高频头、中放、功放组合起来进行试听,效果令人满意,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主观感觉比我那品牌袖珍机要好,收的台要比品牌机多,音质浑厚亮丽,功放最大输出功率可达5W。

网友:
快要完工了,先祝贺一下

楼主:
回复 113# stone 的帖子:剩下要搞个木壳拼装起来了

现在正在设计机壳和底盘。

网友:
实在想不起来就仿一个德生的吧

网友:
我提供的外壳怎么样啊??? 是否跟着那个外壳制作中???

另外提供下您制作的FM混频和中放部分的电路吧....
准备制作一个, 所有部件已准备齐,准备动手

楼主:
116# cheng0451 的帖子

因为您提供的外壳尺寸小了,我的机芯还有一个三波段的调幅收音头,再加上调频共四个波段,由于东东太多,所以只能搞一个大点的,外壳已确定,如图,是我自己乱画的。关于调频图纸在最前面有哇,图纸上都标了电感和中周的圈数,再按照文字说明的有关要点去做,一定能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顶你!!!!!!!!!!!!!!!!!!!!!!!!!!!!!!!!!!!!!!!!!!!!!!!!!!!!!!!!!!!!!!!!!!!!!!!!!!!

真是牛啊. 老师傅!!!!!

象你学习!!!!!!!!

网友:
机壳只有一边带喇叭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机壳只有一边带喇叭箱吗?

暂时就搞单声道。

网友:
呵呵
我天天来看等图

网友:
我觉得还是单声道的好, 声音给的充足, 再说 AM,SW都是单声道的,还没有做立体声广播呢, 只有FM才有
但是有时候吧 FM听立体声音乐的时候根据信号强度和立体声解码不稳问题较多, 返而感觉不自然, 但用单声道听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尤其用书架小音箱, 那个效果是刚刚的

网友:
能否仿一个上海市144的外形的

网友:
油漆,木工工艺,一个不能少

网友:
调频不可少的 普及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度盘如何计算,制作

楼主:
回复 127# 3AD18 的帖子:度盘如何计算,制作

1、采用信号发生器确定度盘刻度位置。2、photoshop作图,透明胶片打印后颊在玻璃中间。

网友Q:
老师应该DIY那个牡丹全频段收音机,而且无线电上还图纸跟PCB图纸。用了两期介绍它。不过此机全手工制作也不容易,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师应该DIY那个牡丹全频段收音机,而且无线电上还图纸跟PCB图纸。用了两期介绍它。不过此机全手工制作也不容易,加分鼓励!

难啊,精力和技术都不敢再透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牡丹2241 全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北京无线电厂2241设计小组,无线电78年2月

慢慢来嘛,DIY也是在享受一种过程的,越是难的成功以后收获越多。

楼主:
回复 网友Q:

等退休后时间会很多,那时候再考虑DIY还是不DIY。您那DIY“红灯”711机现在怎样啊。

网友:
最后那些单元板怎么处理了?我的理解是各个屏蔽最好

楼主:
回复 133# 沙尘 的帖子:最后那些单元板怎么处理了?我的理解是各个屏蔽最好

经过试听,没有发现干扰和自激,就不搞屏蔽了。后面的还有调幅收音头,因为调频和调幅是用电源控制的,在调频工作时调幅不工作,所以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
帮顶!!! 对于您我已经是无话可说了啊!

网友:
看楼主贴至今,受惊不小!如若楼主哪天高兴了想加个解码,玩立体声了,你就来告诉我,我免费送你一块我1983年安装的12D1功放板!(题头照中的机器用,与你的完全相同)但你在此机中的电压用的太低,信号可能会有一些阻塞。我认为18V才是此板的最佳工作电压。此时最大功率为3W。24V时为5W。祝你越玩越开心!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免费送你一块我1983年安装的12D1功放板!(题头照中的机器用,与你的完全相同)但你在此机中的电压用的太低,信号可能会有一些阻塞。我认为18V才是此板的最佳工作电压。此时最大功率为3W。24V时为5W。祝你越玩越开心

电压已经提高到了22V ,音质也比前好多了。我也是想搞双声道的,看来有老师帮助,那非搞不可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灯711现在还在改进,中波收听效果很差,本地台不多,准备去掉中波改为短波,把晶体管改为电子管检波了。短波接收效果很好!相当清晰!谢谢您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
好啊,哪天我抽时间找出功放板来就马上告诉你!呵呵。见DIY就顶嘛,来点实际的行动,你说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真的要把功放板找出来了给我,费用我还是要出的,有老师的协助我已经很高兴了。

网友:
老师傅真牛!!!赞一个!!!

网友:
请教老师们:83年的12D1功放板是什么功放?只知道电视机有12D1的。双声道是指高低音声道还是立体声?如果是立体声,是用分立元件解码制作的吗?

网友:
厉害,我要努力,争取早日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刻度盘差不多了!
在"调谐"二字上面加 "TUNING" 那就更加整齐好看了!

网友:
实际上简单的机械刻度也就是个意思而已,温度一变,刻度就不在原位了,不是军用机,没必要讲究那么多,大概位置记得就好啦,度盘弄得漂亮倒是挺有必要

楼主:
回沙尘、mcuhk的帖

到广州开了几天的会,今天终于回家了,看了mcuhk和沙尘的帖,还是把刻度盘按胆中人老师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感谢mcuhk的指导。其实我也是很随意的,我的想法与沙尘老师想法一致,只要自己记得大概位置就行,但mcuhk老师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打动了我。

广州总部会议,在那里座了3天,真累啊!

广州总部会议,在那里座了3天,真累啊!

这是《春雷》605收音机主板,攻放部分已被我拆除。

这是《春雷》605收音机主板,攻放部分已被我拆除。

收音机机箱内的喇叭,今天去了家私厂,机壳还没有油漆完,厂长说明天一定搞好。

收音机机箱内的喇叭,今天去了家私厂,机壳还没有油漆完,厂长说明天一定搞好。

这是老伴做的喇叭布,还没完工。

这是老伴做的喇叭布,还没完工。

网友:
楼主这个是长冲程喇叭吧?可能不大合适,按我理解,这种喇叭是用在大功率功放电路里的,失真很小,但还音灵敏度很低。如果不是玩HIFI,最好别用这种喇叭,会缺失收音机那种特有的亲切感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楼主致敬,看了楼主的DIY非常振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这个是长冲程喇叭吧?可能不大合适,按我理解,这种喇叭是用在大功率功放电路里的,失真很小,但还音灵敏度很低。如果不是玩HIFI,最好别用这种喇叭,会缺失收音机那种特有的亲切感的

试验了喇叭的确如沙弟所言,音质还不如小口径纸盆好听,而且灵敏度很差。但怀化找遍了就是没有合适的喇叭买,现在只能用直径125毫米3W的小喇叭了。

楼主:
机箱已出厂

机箱做好了,发帖请大家评点。下一步就开始做底盘。

老伴做好了的喇叭布

老伴做好了的喇叭布

网友:
我认为机箱做的不错。我欣赏肯在外壳和人机界面投入的做法

网友G:
我有异议——这么精工,干嘛不做自己个性的?学产品不是好事,大多数产品是权宜,并不是最佳,苏哥有这种能力,应该自己设计外观之类,小弟不知天高地厚,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异议——这么精工,干嘛不做自己个性的?学产品不是好事,大多数产品是权宜,并不是最佳,苏哥有这种能力,应该自己设计外观之类,小弟不知天高地厚,见笑了

沙弟:其实老兄我创新能力很差,搅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属于自己个性的机壳,有坛友向我推荐几款,但我也看不上,再来我一贯求简,复杂了难画图,木匠师傅也难做。不过,我还是要万分感谢沙弟对我寄予的期望和厚爱,老兄永记心头。

楼主:
刻度盘亦安装好。

晚上受灯光的干扰和玻璃的反光,所以照片看不出效果。

楼主:
相片的比例错了,重新发图

网友K:
介绍一下度盘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介绍一下度盘的制作

用透明胶片(幻灯片)打印度盘后,用两块同样大小的玻璃将打印好的胶片度盘夹在两块玻璃之间。

用玻璃刀裁两块玻璃

用玻璃刀裁两块玻璃

透明胶片打印好的度盘

透明胶片打印好的度盘

将胶片度盘夹在两块玻璃之间,再用透明胶纸将夹好度盘的两块玻璃的四周贴好固位即可。

将胶片度盘夹在两块玻璃之间,再用透明胶纸将夹好度盘的两块玻璃的四周贴好固位即可。

网友:
手艺真是太好了

网友S:
真漂亮呀!等楼主大哥的机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真漂亮呀!等楼主大哥的机芯图

机芯是由几大块组成的:调频电路、调幅电路、功放电路、电源电路、6E2调谐指示电路(因为收音头分别是NPN、PNP其实是两个电路:调频一个、调幅一个)、调频和调幅分别与功放的射级跟随器电路、调频与调幅(包括6E2指示转换、频道转换)电路。整个电路要画出来的确很难,等有时间时再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T:

在mcuhk 老师的指导下,最后完成了度盘的制作,再次向mcuhk 老师致谢!

网友:
苏兄太客气了! 小弟只是提供一点点意见而已! 老兄何时都加入我们的DIY胆FM队伍?

楼主:
回复 178# mcuhk 的帖子:老兄何时都加入我们的DIY胆FM队伍?

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我从未DIY过胆FM,跟大家一起学习也是好事。

网友U:
我眼神不好,仿佛看到度盘上印有“MADE   IN   USA“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眼神不好,仿佛看到度盘上印有“MADE   IN   USA“

请看电子版度盘。

楼主:
回复 网友U:

度盘图标是引用美国度盘的设计,觉得好看就用上了。

网友:
哈哈
老师傅,好厉害啊 。
学习!

网友G:
上端中间那些小英文字母应该改成“MADE   IN  Su”,大红字改成“China HuNan”,这样就比较合理了,而且不见得就比以前的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端中间那些小英文字母应该改成“MADE   IN  Su”,大红字改成“China HuNan”,这样就比较合理了,而且不见得就比以前的难看

沙弟的建议很好,要是早说就好了,看来又要改度盘。

网友:
如果不是前面那个网友说的,也没注意那几个字母,有点粗枝大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端中间那些小英文字母应该改成“MADE   IN  Su”,大红字改成“China HuNan”,这样就比较合理了,而且不见得就比以前的难看

按沙弟的建议对度盘进行了修改,请看怎样?

网友:
如是这样,我觉得扬眉吐气,不知你会不会觉得憋屈?而且,美观度一点都不输给上面的那些

网友T:
"MADE IN Su" 不合英文文法的, 如果给老外们看到会笑甩大牙的!
应改为 "Made by SuHongGui"!

网友G:
引用 网友T:
"MADE IN Su" 不合英文文法的, 如果给老外们看到会笑甩大牙的!
应改为 "Made by SuHongGui"!

专家应该有专家的风范,您说是吧,咱们是瞎说,你既然知道,就认真些,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MADE IN Su" 不合英文文法的, 如果给老外们看到会笑甩大牙的!
应改为 "Made by SuHongGui"!

度盘的制作始终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感觉真爽。mcuhk、沙尘都说要改,我立即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家应该有专家的风范,您说是吧,咱们是瞎说,你既然知道,就认真些,对吧?

按两位老师的建议再次修改度盘。再请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家应该有专家的风范,您说是吧,咱们是瞎说,你既然知道,就认真些,对吧?

将上图进一步修改,哪个好些?

楼主:
DIY此机所费时间太久,因为白天要上班,所以一般只有在晚上或星期天才有时间。昨晚该机的底盘已做好,现在正在整体安装,争取在这个星期天完工,完工后再将整机发帖给各位老师评点。

网友:
虽然可能会被人笑话,但我还是认为“MADE   IN  Su”会好些,因为我们称呼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叫姓,例如布什,虽然我们知道他叫乔治·布什,知道他老子也做过总统,也叫“布什”总统,但宁可叫小布什,原理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习惯,我觉得叫“MADE   IN  Su”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兄明白了。

网友:
太好了,强人

网友:
苏老师的活佩服,刻度盘!

网友V:
再次顶一下。
Made in---指的是产地。in后面只能是地名。
很佩服大嫂的喇叭布,活真细,咳,我老婆就不帮我干什么,还老泼我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V:
再次顶一下。
Made in---指的是产地。in后面只能是地名。
很佩服大嫂的喇叭布,活真细,咳,我老婆就不帮我干什么,还老泼我冷水

这是老伴做的第二块喇叭布,第一块是1977年我们谈爱时我DIY“红灯”机,其机壳是自己亲手制作,喇叭布就是当时作女朋友的她制作的,为了作为婚前纪念,将我俩名字的其中一个字命名为该机名,1978年我的一位同事看中了这台收音机,死缠着要了去。过后老婆一直耿耿于怀,责怪我不该把这台收音机送给别人。一晃已过去32年了,今又DIY了这台更高级的收音机,喇叭布依然由老伴制作,以挽回当年的过错。

网友:
这是真正的工艺品!可以传代

网友:
用来涂印板的蓝色东东是什么?

网友(2009-04-06):
真猛真猛,有劲

网友:
苏大哥手艺高,苏大嫂手艺巧,天赐良缘。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
祝贺早日功成名就!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夸奖,在下受宠若惊。

网友:
强阿!!!
苏大哥的功力实在是强!
!!敬礼!!

网友W:
厉害,佩服
老兄就是怀化的呀,更佩服了
我就是邵阳的,有机会当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W:
厉害,佩服
老兄就是怀化的呀,更佩服了
我就是邵阳的,有机会当面请教!

欢迎来怀化做客。

网友:
迫切期待下文!!!!!

网友:
完都完了,FM搞分离的,只是高放和中放吧?解码应该是IC的吧!强人不顶不得行!

网友:
估计这两天该完工了,等成品机子亮相,要留纪念符号,让嫂子绣在喇叭布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X:

要看完工的整机,请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4628-1-4.html

楼主(2009-06-06):
要看DIY调频体会的请进这里。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2011-02-27):
苏老师,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您文章开头说如果低放用的是负极做地,那么前置放大BG7应该用NPN型管,您用的低放和功放就是负极做地,那BG7怎么用的是pnp管子呢,我也用的是pnp管子,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接成射级跟随器的形式必须注意管子型号,接成前置放大形式就无所谓呢?

楼主:
如果BG7是采用射极跟随就采用NPN,在我的电路中BG7是做前置低放,故采用PNP.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一看楼主太牛了

网友:
要是肯出给我就好了,自己不会装。

网友:
最佩服的是:苏大哥每台机的完成度都很高,我的基本都是半成品。

网友(2013-01-13):
看了 这贴  不顶  都  不行啊

网友:
太强了,以老师的实力就能复活春雷3p5.顶,,,,,,,,

网友:
太好了,用记号笔在复铜板上画电路真是高招,学习并采纳,多谢楼主。

网友(2013-02-28):
引用 楼主:
提个小小问题,用油性记号笔画完之后,没电吹一下?据说没热吹会被腐蚀掉的,我以前用记号笔都没成功过

...

记号笔有水性的和油性的,油性的不容于水,水性的溶于水,记着要油性的记号笔。

网友Y(2013-04-01):
老师帮我看看这板还有没什么价值 那个磁棒的线圈断了应该是没用了 本人菜鸟看不懂 上面的三级管是铁壳金脚的电阻是AB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Y:
老师帮我看看这板还有没什么价值 那个磁棒的线圈断了应该是没用了 本人菜鸟看不懂 上面的三级管是铁壳金脚的 ...

这个板应该是一位业余爱好者组装的一台超外差中波收音机,采用OTL功放,有一定基本功的爱好者应该可以修复。这个板上的元件很有特点,三极管油光发亮的,应该是进口的90**系列,电阻是碳质色环,也应该是国外产品。

网友:
老师果然厉害 看了有9013的管 小管被挡住了看不到 10年前学过电子 也搞过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Z:
要看完工的整机,请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4628-1-4.html
想看整机,这个网页打不开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628-1-1.html

网友:
佩服,向高手学习

网友AA:
佩服,向高手学习  不顶  都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佩服,向高手学习  不顶  都  不行啊

几年前粗制乱造的,不过各方面的指标都还令人满意,尤其是调频音质很不错,基本上每天都打开此机听听调频波段的播音,尤其是调频台播放的音乐,其音质可以和我的CD音响媲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前粗制乱造的,不过各方面的指标都还令人满意,尤其是调频音质很不错,基本上每天都打开此机听听调频 ...

加个立体声解码器更好,调频的音质很好,比mp3还好,有立体声现场感更好

网友:
达到文革时期的水平了

网友(2013-07-04):
牛机  非常了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自家小仓库找了一头已烧毁了的废牛,铁心舍宽22MM,厚39MM,准备给调频调幅机制作电源牛,输出200v、12v、 ...

骨架做的真漂亮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到广州开了几天的会,今天终于回家了,看了mcuhk和沙尘的帖,还是把刻度盘按胆中人老师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感 ...

这喇叭罩我也服了,您家里各个都是高手啊

楼主(2013-08-06):

引用 网友AB:
这喇叭罩我也服了,您家里各个都是高手啊

老帖也被您翻出来了,感谢您对此作品及内人的褒奖。

网友(2015-01-08):
进来学习学习!前辈中的前辈啊

网友:
喇叭布补线补得好啊,贤内助啊,此机漂亮,值得你们的子孙珍藏教育后辈。

网友(2015-02-11):
古朴的制作方法,使人想起了那个年代,楼主制作能力知识水平都是超强的,

网友:
好复杂!楼主动手能力很强!佩服。

网友:
画的一手好图....

网友:
一把手电钻来打孔真有耐心。做得不错。

网友:
说实话,收音机比黑白电视机好修,我是先自学的电视机。后学的收音机,因为黑白电视机是全国统一机心,TA2片机,收音机一没电路图,二空间小,修起来难度大

网友(2015-03-21):
很好的启示帖子,在此收藏

网友:
在淘宝买过苏老师的东西,苏老师态度认真跟手艺一般人比不了的

网友:
苏老师态度认真跟手艺一般 人比不了的

网友:
diy就是要玩的开心

网友:
买过苏老师套件,抽空组装。

网友(2016-04-04):
我那天才能做出如此漂亮的收音机啊

网友AC(2016-05-14):
我中毒拉。上学时候装过收音机   但是没成功。转眼之间。我都退休了  看了苏大师的大作。又想蠢蠢欲动 现在就准备材料 过几天去儿子那给他接孩子时。就开工。儿子那离苏大师那还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中毒拉。上学时候装过收音机   但是没成功。转眼之间。我都退休了  看了苏大师的大作。又想蠢蠢欲动 现在 ...

不会喝酒坛友苏老师住在岳阳的,您儿子在岳阳工作还是读书吗?

网友AC:
儿子在重庆工作。我现在还在东北四平。重庆距岳阳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儿子在重庆工作。我现在还在东北四平。重庆距岳阳近多了。

哦哦,相对来说我更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儿子在重庆工作。我现在还在东北四平。重庆距岳阳近多了。

我就住在湖南常德隔岳阳应该就几十元车费,其实我挺想去拜访苏老师的,但是我现在在读书我想毕业后去拜访苏老师。

网友(2016-11-16):
有实用价值的贴子,温故而习新。

网友(2018-12-26):
老帖子又翻出来看了一遍,又有了想圆梦的欲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强。顶。你的老式手电钻是交流还是直流?是多少伏的?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不知多少伏,接了一下电冒火 ...

当年的铝壳手电钻很多是36V的,要加个150W 36V的控制变压器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强。顶。你的老式手电钻是交流还是直流?是多少伏的?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不知多少伏,接了一下电冒火 ...

当年许多铝壳手电钻是36V安全电压的,必须加150W 36V的控制变压器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