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FM收音机

楼主(2009-02-28):
本人仿照红灯735收音机制作了这台调频收音机。高放采用场效应管K241,三联调谐电容用的是变容管(在彩电高频头TDQ-2中拆的),中放采用预中放加集成的方式,集成中放为D7640。采用变容管在布线时更方便,集成中放调试简单成功率高。实际试听其灵敏度和选择性均令人满意

网友:
很好。分立件调频头不易做。

网友:
支持多联变容管的调谐方式!!!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洞洞板高频头,强大!
还用了贴片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混频和本机振荡部分与黑白电视机机械式V头电路基本相同,只是高放为零偏压共源放大。其中高放与天线线圈绕成内径3.5毫米5.5匝空心线圈,本振线圈为4.5圈。天线线圈在1.5匝处抽头,变容管要用VHL部分的,改用在本机中时要在变容管两端并接电容来达到覆盖要求(高方和天线部分并15皮法、本振并12皮法),如果用其他型号的变容管需要改变垫整电容。实际制作时先调整本振线圈使调谐电压在2~9伏时达到覆盖要求,然后调整高放与天线线圈间距使信号最强即可,以上只作参考实际制作时可能还要改变变容管的垫整电容。

网友:
用了寰球收音机的扬声器

以前家中收音机中有这种扬声器,亲切!

楼主:
在高频头照片中中间为混频管,本振与高放在两侧。实际制作时应注意高放线圈与天线线圈要垂直,否则高放级很容易自激同时还要注意地线的走向,制作时可多加几只退偶电容试试便知地线是否合理。本人拙见,共同探讨

网友:
可见楼主功底深厚,高放采用日产场效应管2SK241及变容管。分立元件在制作高频电路和调校都需要极强耐心,佩服至极。

网友B:
厉害厉害.....!
我对收音机和高频无线电是纯菜鸟,请教楼主这变容二极管是如何能代替三联可调电容实现调谐呢??

楼主:
改变变容管的反向偏压来改变结电容。发个本机高频部分电路图,图中VT即为调谐端改变此脚电压即可达到跳台目的。

网友:
八锉,虽然工艺差点儿,还是很有深度滴。受惊了……

网友:
不错,顶了!
请教楼主,为什么天线要接到1.5匝?是阻抗变换吗?怎么计算的?
问题有点多,请教了,先谢了

网友:
本坛掀起了DIY调频收音机的高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立件调频头不易做。

的确分立元件的高频头不好做,我在本坛发帖的《调频调幅收音机凯歌》中的高频头也是做了两遍才成功的,第一次是采用铆钉板,结果严重自激,拆了又改为印制板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k241的杂讯匹配条件为信号源内阻为800欧,天线输入为75欧。为达到杂讯匹配,根据R1/R2=(N1/N2)的平方,其中R1=75、R2=800、N2=5.5可以计算得N1大约为1.5匝。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多谢楼主热心解答!
我也一直考虑在加一级调谐高放,但一直都没找到好的参考电路,你都做出来,请教一下
天线抽头处,经15P把天线信号引入,这样会不会因为天线的长短或周围环境,以及手摸天线会改变你LC回路的谐振频率,降低接受效果?
楼主能否作个实验,接受一个比较弱的信号电台,然后用手摸天线,或改变天线的状态,这个电台的接收效果会不会改变,如果没什么变化,我就准备参考你这个电路,我也加个调谐高放
关注楼主的结果,期待.......

楼主:
通过实际使用发现影响不大。自己制作要有耐心哦,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制作成功。

网友:
那个焊接 乱得有点惊人哈  强 叹一个

楼主:
实际制作时底线的走向十分重要,制作时原件已经焊好发现有自激,不得不改变路线所以有点乱。要想有漂亮的外观需要重复试验、重复制作,可不是小工程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实验,收藏你的电路了,做个参考
再顶你一次

网友:
楼主可告知是什么型号变容二极管,如何选择?
谢谢!

网友:
强啊,佩服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变容管是在青岛某厂生产的TDQ-2彩电高频头中拆的,这样没有变容管配对的麻烦。具体什么型号我也没查 ,不同厂家用得型号也不同。也可以用其他的,但应注意要用VHL频段的因为UHF段的变容管结电容太小,制作时可能还要改变垫整电容达到覆盖要求。

网友:
偶不会,看一下也开心!

楼主:
顶上来,喜欢制作调频机的朋友瞧瞧分立件调频头+7640中放制作的收音机。

楼主:
建议喜欢DIY的朋友先用集成的练手,有一定调试、制作经验后再制作分立件的。

网友(2009-04-21):
除了工艺差了点,还不错啦,值得学习

网友(2009-06-28):
回复 楼主:

太麻烦了  关注我的帖子吧   我用的cd2003gp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cd2003灵敏度、选择性肯定不高

网友:
这帖子要顶。刚刚买了10个变容二极管,就是打算取消可变电容的。

网友(2009-12-05):
凭直觉,我怀疑高频头统调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如果三个变容管容量变化是一致的话,本振垫整电容应该比天线连、高放连垫整电容大一些才对,最好还是用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上来,喜欢制作调频机的朋友瞧瞧分立件调频头+7640中放制作的收音机。

楼主做收音机都是用那些仪器调试的,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2010-04-26):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
我对收音机和高频无线电是纯菜鸟,请教楼主这变容二极管是如何能代替三联可调电容实现调谐呢??

这个问题很好办:只要有三个性能一样的变容二极管,加上同一个可调电压就是了。

网友(2018-10-09):
我用2SK241GR做的高放电路不起作用,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