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中周,TTF-2-1 ....TTF-2-9之类的,后缀数字是嘛意思?

楼主(2009-02-28):
国产中周,TTF-2-1   ....TTF-2-9之类的,后缀数字母是嘛意思? 意义大吗??可以相互换使用吗??
还有中间的数字也有不一样的,比如TTF-1-1.....   这都代表什么啊??

网友:
这是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 上面的图表:

楼主:
谢谢尺兄!  可是我看到还有TTF-2-7   TTF-2-8之类的啊....
照片最后一行的内容不是太清楚

网友:
7,8 没有,
最后一行的清晰图:

网友:
http://caiguoying2005.blog.163.c ... 781182008675162528/
二、关于中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型号说明如下:

(1)中频变压器的命名方法晶体管收音机 (调幅) 中的中频变压器命名方法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几个字母组合表示名称、特征、 用途。

   第二部分:外形尺寸, 用数字表示。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1"表示第一中放电用中频变压器,"2"表示第二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3"表示和三中放电路用中频变压器,型号中的主称所用字母、外形尺寸所用数字的意义,如表1所示.

  表1所示中频变压器型号主称用字母与外形尺寸用数字的意义表
主      称

尺    寸

字 母

名称、用途、特征

数 字

外形尺寸/(mm ×mm×mm)

T

中频变压器

7×7×12

L

线圈或振荡线圈

10×10×14

T

磁性瓷心式

12×12×16

F

调幅收音机用

20×25×36

S

短  波  段

  例如:

  TTF一1一1表示调幅收音机用的磁性瓷心式中频变压器,第一个“1”表示外形尺寸为7x7x12,第二个“1”表示序号(1)是第一级中放用中频变压器。

楼主:
谢谢尺兄帮忙了....
看表中的数据也就是线圈匝数的区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制  哪位老师有 -7   -8 的资料啊

网友:
中周编号1、2、3分别是用于中放电路第1、2、3级,它们的变压比不同,选择性不同,传输系数不一样。TTF1的选择性高,TTF1-3是输出级(传输增益低,频带宽),TTF2-9是频带更宽的输出级(相对TTF2-3),-7、-8是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匹配电容330P,耦合电容6-8P。

网友:
这里有点资料,来自《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上,用手机拍摄,效果差点。
  仅供参考。

网友:
TTF-2-7和TTF-2-8是单绕组的,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这两个同时使用组成双谐振电路

楼主:
感谢60年代爱好者老师和沙尘老师的帮助
这年头-7   -8中周好像也是紧俏商品吧.....有没有办法用别的易得的型号比如-1  -2之类的改造代替 啊?

网友:
有线圈数据可以自己绕的嘛,骨架TTF-2系列都是一样的。

网友:
-7,-8可以到友谊电子那里买到。就是yydz这位老先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绕吧.........

   请问楼上的朋友,大约什么价啊?

网友:
绕是不难,难的是骨架怎么得到

楼主:
11楼朋友不是说用普通的TTF-2系列骨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