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海河求本书——田寿宇的《发烧放大器制作图谱》

楼主(2009-03-02):
《发烧放大器制作图谱》 作者 田寿宇 (可能还有别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42812063
   1997-04  出版
   16开 160页   原价 19元
  名人不说暗话,这本书淘宝上有,就是价格有点离谱,坛里的朋友谁手上有富裕的,出个我一本吧
  先谢谢了

楼主:
请老大在看看,好像您给他们减了十块啊

网友(2009-07-28):
根据这个书的目录
大概可以从所有书籍中整理出大约1/4---1/5的内容

"发烧放大器制作图谱(1)"的图书目录……
目录

I.前置放大器

有高、低音调节的MJ411晶体管前置放大器

有等响度补偿的3DJ7场效应管前置放大器

非平衡输入/平衡输出的CA3140集成电路前置放大器

电路简洁的CD4069集成电路前置放大器

采用超高频晶体管2N5768的前置放大器

能增进动态范围的6A2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非平衡输入/平衡输出的6N1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输出阻抗很低的3DK10晶体管前置放大器

采用五极管EF86的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无外围元件的AMA1490/AMA1491电路模块前置放大器

Ⅱ.小功率放大器

3DK10/3CK1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CA302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2SK134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

6P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WE300B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CY7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FU17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P1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TDA2003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电子两分频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2N500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电子三分频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6N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2N6677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VT52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F6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B4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550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L6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V6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之一

6V6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之二

Ⅲ.中功率放大器

TR1200W/TF1200W组件功率放大器

LM1875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全部采用NPN硅晶体管的功率放大器

AMA3535电路模块功率放大器

STK465厚膜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集成电路/晶体管混合式功率放大器

“傻瓜”175功率放大器

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

FU29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P3P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末级用4只6N1的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TD30C1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21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Ⅳ.大功率放大器

“皇后”AMP1200功率放大器

集成电路/晶体管混合式功率放大器

6550/KT88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v.声频信号处理器

CA3140集成电路参数均衡器

TWH32低音效果增强器

6C1J电子管两频道分频器

3DG6晶体管两频道分频器

Ⅵ.参考电路

WEC118A放大器

6GA4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WE349A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VT52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ALTEC1569A放大器

LONGFELDSL-3放大器

熊猫29凹放大器

红灯SL200前置放大器局部电路

NAD3225放大器局部电路

WE350B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飞跃R80放大器

洛奇80放大器

Westrex2278A放大器

805电子管甲类单管放大器

威廉逊放大器

Ⅶ.附录1(实用资料)

AMA3535功率模块的内部电路

采用AMA3535制作的放大器的印刷线路

TWH9444推动模块的识别标志

TR1200W/TF1200W组件的方波响应

采用NE5532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制作的前置放大器

6P3P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6V6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6P14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推动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输入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高压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低压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大扼流圈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小扼流圈绕制数据

用6N3制作的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惠威20凹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器的前后面板

红灯M200单声道功率放大器主要性能

红灯SL200双声道前置放大器主要性能

红灯DM200双声道功率放大器主要性能

Ⅷ.附录 2(“极典牌”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MC-280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极典牌”VAA-120胆机套件

“极典牌”VAA-L1前级套件

“极典牌”VAA-300BA胆机套件

“极典牌”VAA-70MKⅡ胆机套件

装配胆机应注意的事项

胆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Ⅸ.附录 3(加拿大 psb扬声器简介)

网友(2009-10-16):
版主,书求到没?我也在找。

网友:
现在淘宝上别说28、38了,就是108也买不到了。

网友(2010-02-26):
别哭老大,面包会有的

网友:
这书在淘宝卖40 也不算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以前联系过他,是电子版的,
现在啥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以前联系过他,是电子版的,
现在啥也没有了...

老大别哭 只要肯花钱有代印的!就是价格特别非常的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不要 复印的.....
贵了 就不要了....呵呵

网友B(2015-04-15):
发烧放大器制作图谱(1) - 作品目录

目录
I.前置放大器
有高、低音调节的MJ411晶体管前置放大器
有等响度补偿的3DJ7场效应管前置放大器
非平衡输入/平衡输出的CA3140集成电路前置放大器
电路简洁的CD4069集成电路前置放大器
采用超高频晶体管2N5768的前置放大器
能增进动态范围的6A2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非平衡输入/平衡输出的6N1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输出阻抗很低的3DK10晶体管前置放大器
采用五极管EF86的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无外围元件的AMA1490/AMA1491电路模块前置放大器
Ⅱ.小功率放大器
3DK10/3CK1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CA302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2SK134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
6P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WE300B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CY7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FU17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P1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TDA2003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电子两分频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2N500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电子三分频TDA2030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6N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2N6677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VT52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F6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B4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550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L6G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V6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之一
6V6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之二
Ⅲ.中功率放大器
TR1200W/TF1200W组件功率放大器
LM1875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全部采用NPN硅晶体管的功率放大器
AMA3535电路模块功率放大器
STK465厚膜集成电路功率放大器
集成电路/晶体管混合式功率放大器
“傻瓜”175功率放大器
电子管OTL功率放大器
FU29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6P3P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末级用4只6N1的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TD30C10晶体管功率放大器
211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Ⅳ.大功率放大器
“皇后”AMP1200功率放大器
集成电路/晶体管混合式功率放大器
6550/KT88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v.声频信号处理器
CA3140集成电路参数均衡器
TWH32低音效果增强器
6C1J电子管两频道分频器
3DG6晶体管两频道分频器
Ⅵ.参考电路
WEC118A放大器
6GA4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WE349A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VT52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ALTEC1569A放大器
LONGFELDSL-3放大器
熊猫29凹放大器
红灯SL200前置放大器局部电路
NAD3225放大器局部电路
WE350B电子管推挽放大器
飞跃R80放大器
洛奇80放大器
Westrex2278A放大器
805电子管甲类单管放大器
威廉逊放大器
Ⅶ.附录1(实用资料)
AMA3535功率模块的内部电路
采用AMA3535制作的放大器的印刷线路
TWH9444推动模块的识别标志
TR1200W/TF1200W组件的方波响应
采用NE5532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制作的前置放大器
6P3P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6V6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6P14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推动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输入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高压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低压电源变压器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大扼流圈绕制数据
7204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小扼流圈绕制数据
用6N3制作的电子管前置放大器
惠威20凹杜比定向逻辑环绕声解码器的前后面板
红灯M200单声道功率放大器主要性能
红灯SL200双声道前置放大器主要性能
红灯DM200双声道功率放大器主要性能
Ⅷ.附录 2(“极典牌”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MC-280电子管功率放大器
“极典牌”VAA-120胆机套件
“极典牌”VAA-L1前级套件
“极典牌”VAA-300BA胆机套件
“极典牌”VAA-70MKⅡ胆机套件
装配胆机应注意的事项
胆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Ⅸ.附录 3(加拿大 psb扬声器简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烧放大器制作图谱(1) - 作品目录

目录

目录好找
关键是内容

网友:
给个链接,我购买复印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