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三次变频短波接收机

楼主(2009-03-02):
DIY三次变频短波接收机。兼做选频电平表。
闲来无事,给自己出了个题:做一台选频电平表、短波接收机两用的东西,要求只设一个波段就能完全覆盖整个短波频段。
最终用三次变频解决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佩服

楼主:
说说最终的收听效果:与BCL-3000对比,灵敏度要低于BCL-3000,但相差不多。能够在开放时段清晰地收到10MHz和15MHz的时标信号。但因为第三中放的通带太宽(起初有一个陶瓷滤波器,但感觉严重影响音质和灵敏度,最终还是给撤了),所以混台还是比较厉害。
整个短波频段(2.5~45MHz)只用了一个调谐回路,用起来很爽,不用象BCL-3000(或者其他别的短波机一样)还得分几个频段来调谐。
个人认为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音量调节,用的是一个带中心抽头的电位器,一端接在第二中放的检波输出,一端接在第三中放的检波输出。接受信号足以压倒一切的强台时调向第二中放的输出一侧,音质好;接受弱台时调向第三中放的输出一侧。正中间是静音!!

网友:
楼主 金枪鱼老大是绝对的强人!!!!
我绝对的佩服!!!!

网友(2009-05-13):
好贴怎么没人顶?顶起来

网友:
不错!~!~!
什么时候做个CW SSB短波机撒

网友:
很想DIY一台全波段收音机,可是知识远远不够,先学习~~~~

网友:
能否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第一本振频率、第二本振频率、第三本振频率、第一中频频率、第二中频频率、第三中频频率各是多少?另外该机需要几个几联的同轴可变电容器?

楼主:
第一本振:54MHz~102MHz,第二本振:114.7MHz,第三本振:10.245MHz
第一中频:104MHz,第二中频:10.7MHz,第三中频:455KHz
调谐只有一个波段:2~50MHz,只有一个多圈电位器。

网友:
钦佩楼主的精神!
提几个不成熟的看法:
1.第二、第三本振可以采用晶体或者晶体稳频的振荡器,10.245晶体很容易找到,114.7mhz可采用锁相合成实现。多极变频,各级振荡器的频率精确度和稳定度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如果中频带宽很窄的话,本振的不稳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2.楼主采用的是高中频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可以大大减少干扰,第一本振的最低频率我觉得最好高于或等于第一中频,一是可以获得零差频,为接收从数十千周的信号创造条件,再就是,本振频率提高之后,本振频率的覆盖系数大大减少,利于可调本振的制作,当采用变容管作为VCO控制元件时,减少频率覆盖、提高振荡频率,会使VCO的线性度获得较大的改善;
3.如果作为电平测量仪器,电路中的放大器的放大量不可为非线性,线性、对数......,AGC电路在测量状态应当取消。
4.如果能用数字的方式显示出接受信号的频率那就好了,毕竟VCO难以做到很好的线性度,多圈电位器的度盘可能无法与接收频率吻合。
5.还有一个疑问,NE602内部的振荡电路可以满意工作,楼主好像没有充分利用,外部组成单独振荡器,势必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
6.使用陶瓷滤波器有简单的一个方面,据笔者了解,这类滤波器的特性并不太好,往往需要补偿和适当的匹配,LC滤波器调试好之后的特性一般都优于陶瓷器件,当然两者各有千秋,通过实验不难了解到他们的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以下逐一回复:
1、通过这次练手,已经充分意识到频率稳定性和准确性的问题。新的设计将采用晶振加PLL结构,并且设计成低中频及中频调谐。
2、!
3、AGC做在第三中放里,而电平显示在第二中放。所以互不干扰。
4、下一次用PLL做就可以了。
5、我试过多次,我的这批NE602在50MHz以上怎么都不起振,所以第一、第二本振用独立振荡器是不得已而为之。
6、!!!

网友:
楼主的NE602在那里买到的,能提供信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是托大学里教通信的同学订的!另外还订过MB506和MC145163。大概都让他计入科研经费了!!

网友(2009-08-07):
回复 网友C:

佩服老大的杰作!!

不知道能不能收到40米、20米、15米、10米段的业余电台信号?

再就是步进的问题,在短波收信机一般要求是1KHZ步进,我算着用模拟电调谐,好像振荡频率达不到那么精确

网友(2010-05-01):
呵呵!如果加个频率计会让它更完美

网友(2010-07-08):
这个要顶起来

网友:
短波全段使用三次变频是比较好的,可以充分避开镜频干扰和其它杂散干扰。不过在输入端最好还是要用传统的多极点半倍频程滤波器作为预选,否则一旦接收小信号时容易遭到大信号的阻塞。三次变频已经很不容易了,接收端再疏忽一下就把动态性能全拉下来了。

网友D(2012-01-05):
楼主,你的电路图能否用相关软件画出来便于看啊,手画的很多地方看不清楚。我照着你的图用protel画出来了,你看对不对。

网友(2012-02-07):
不能收SSB信号啊,LZ强人啊

网友:
本座对金枪鱼强人佩服得那是????
找不到恰当的言语了。。。
太牛了。。。。

网友:
制作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NE602在那里买到的,能提供信息吗
引用 网友B:

NE602不难买呀,立星就有,而且很便宜。www.gdlixing.com  进入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振荡器频率可能漂移的厉害。想看看印版电路。

网友:
多年我曾多次制作一网打尽的短波机,双高放,单高放,二次变频,都不太理想。看到楼主的机子很受启发。;短波到50M有点高,一中频也高。没有高放级,灵敏度要差一些,信噪比差一些。总之是一个好方案,向你学习。

网友(2012-03-14):
三次变频,这个牛,要顶。

网友:
能不能拍一些你的DIY桌子仪器的照片啊   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2-04-25):
两次变频就够烦了,还三次,楼主,你太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路图能否用相关软件画出来便于看啊,手画的很多地方看不清楚。我照着你的图用protel画出来了, ...

咳,看的眼花,还不如手画的

网友(2012-07-22):
能加个拍频振荡器能接收神秘的SSB更好.向楼主敬礼!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向你学习。

网友:
这才是高手呢,三次变频做的好,构思好!

网友(2014-01-23):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采用三次变频啊?第一中频设为100多兆的目的是什么啊?对于0~30兆的短波频带,第一中频设为45~50兆再配以0~30兆带通输入回路二次变频不可以么?
一直不明白接收机采用三次四次变频的理由。。那样不是组合频率干扰多很多么?

网友(2016-01-04):
说一下制作过程,俺想仿造,多谢指教。

网友(2016-05-04):
学习了。我制作的失败了,

网友(2016-06-20):
29.6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主贴,好贴!
顶先生贴,好贴!

我以前自己的电路图大多是手工画的或是用其他简单的画图软件画的,现在看了先生的提示,化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基本学会了Protel使用方法。看来年岁大一点的人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啊。Protel确实是一个画电路图、制印刷电路板的好软件,在此再一次谢先生提醒,谢谢了!

网友:
这个技术推广一下,值得我学习,大家的技术高超,我是学前班,在看看学习电路图。

网友:
这图画得蛮好看的

网友E:
知道收音机变频是为了在放大中避免高低频的不均。那么,二次变频、三次变频、N次变频又是为了什么?是考虑选择性?还是考虑灵敏度?或者是稳定性?另,在所有的变频振荡电路中都是采用LC电路,可以用晶体振荡器吗?

网友:
这个绝对佩服

网友(2016-08-06):
膜拜金枪鱼老师!高手之高高手,只用一个调谐回路哦。。。

网友(2016-09-11):
請問收到些什麼台呢?

网友:
洞洞板+手绘电路图,看来玩家年龄不小啊!没进入信息时代

网友(2016-10-21):
引用 网友E:
知道收音机变频是为了在放大中避免高低频的不均。那么,二次变频、三次变频、N次变频又是为了什么?是考虑选 ...

多次变频还可以抑制镜频干扰,网上有相关的资料,自己多动手就能获得的知识,为何不呢?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第三混频的混频器6脚能用示波器看到本振信号吗?

网友:
钦佩楼主,很强大

网友:
楼主是如何做到一波段覆盖全短波频段的呢?能说说吗?

网友(2017-04-01):
楼主你好,455中周数据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楼主设计中很重要的东西丢掉了,音量电位器中点接地。真是应了那个传话实验“同样一句话经过几个人传后内容会全然不同”其他还有没有错误也不想去细看了。要看图还是看楼主原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