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27可以干什么用

楼主(2009-03-04):
2米27可以干什么用

网友:
电池供电之锐截止五极管!
只要在工作范围许可的范围内干嘛都行……

楼主:
有参数吗!贴一个看看  谢谢

网友:
做调频收音机呀!

做调频收音机中放好地很呀!

网友:
米就是J的苏俄标识
J 就是锐截止的意思

网友:
电路图来了。
2Ж27Л,型号可是一个字都不能错,要不就成了另外一个电子管了。

网友:
建议,正确使用元器件标号

楼主,元器件的标号,与人的名字一样重要,否则,不仅别人看不懂,在应用中还会出现乱子,其实要使用这些符号是很容易的,关键是看你重视与否。下面举个例子(以用搜狗拼音输入法为例):
1,右键单击搜狗拼音的软键盘,就会弹出一个包含希腊、俄文、拼音、数学符号等内容的菜单。
2,在此菜单中,选择你所需要的文字或者符号类别,例如俄文。
3,左键单击ж(对应键盘英文字母I)。正确的需要的字母就出现在你确定的位置了。

网友:
2Ж27П不是2Ж27Л,差一个字母就不是同一个电子管了。
看,二者的外型完全不同。

网友:
就是五级管呗,别的五级管能干什么它就能干什么...  只是不常用罢了
楼主难道有很多吗?

网友(2011-09-28):
据说,它的三极管接法曲线非常好,楼主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