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检波波形观察和输出功率的测试。

楼主(2009-03-09):
有图有真相,折腾

网友:
需要这样的折腾!喜欢!支持楼主!能拿不能再将整流电路的稳压等研究一下呢?

网友A:
2AK1A原来最好吗?楼主没有测试ISS86呀!
在矿机中测试如何??

网友:
负载电阻2.3K低了、电阻并非耳机的阻抗
至少13K、26K、130K、260K试验

网友:
决定不打酱油了,进来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K1A原来最好吗?楼主没有测试ISS86呀!
在矿机中测试如何??

我没那个器件。

楼主:
前面的结论对,但计算单位有误,功率应为微瓦。纠正一下我前面的错误。

为了避免复杂性,测试分为短路、40uA、30uA、20uA几档。测试计算结果如下:
1N34:
短路电流68uA
40uA,11K,1.76uw
30uA,22K,1.98uw
20uA,41K,1.64uw

2AP10
短路电流65uA
40uA,12.3K,1.968uw
30uA,20K,1.8uw
20uA,39K,1.56uw

2AP9
短路电流50uA
40uA,4.1K,0.656uw
30uA,9.8K,0.882uw
20uA,21K,0.84uw

2AK1A
短路电流65uA
40uA,13.5K,2.16uw
30uA,23K,2.07uw
20uA,46K,1.84uw

2AP2
短路电流55uA
40uA,8.7K,1.392uw
30uA,18K,1.62uw
20uA,34K,1.36uw

最近试验的结果依旧是国产的开关管2AK1A的效果最好,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B(2009-06-11):
请教K兄

请教K兄:用3AG或是3AA或是2AP15所试的效果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K兄:用3AG或是3AA或是2AP15所试的效果如何呀?

没试过。就我的看法,不会比2AP9更好多少。

网友:
你这是叫IN34吗?性能怎样?管参数怎样?是锗管来的吗?我好象有好几个用数字表测得正向电阻0.23欧反向电阻30000K.
这个是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啊。
你那里红桃长的不错。

网友:
一下发错了图不知怎删,版主见谅.

楼主:
哈哈,我们小时候常上树摘了吃的。

网友:
矿机虽然简单,但要做出高品质的却很难。老K的实验为解决这一难题有着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很高的参考价值。

网友:
赞楼主孜孜不倦地追求“矿石机技术”和“普及电子科学知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