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全分立元件的OTL小功放

楼主(2009-03-08):
问一下,输出耦合为啥要用1000uf这么大的

有必要吗? 一般不是几十u就够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这个电路输出小,还是用标准的电路好。

网友:
为何不做这个呢:
增益足够,输入阻抗也高。不用稳压,滤波电容220微法都没有一丝交流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对照6na兄的图重新画了一下,大家检查一下有无错误
原电路中有几个零件没有标参数

网友:
感谢hnny兄的整理。
完全正确。
输入的电阻,电容,输出的电容没有标值,也许对新手来说很不解。没标的意思那就是任意了。
若是换用不同的电源电压,那就调整前面的那个68k的电阻,令输出中点电压就好了。
我取8v是为了用两节锂电。

网友(2009-05-24):
安装前的元件应当全部测试一下,焊接完毕后要用表检查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B:
改成这样就OK了,加个电容电阻。

网友(2009-12-10):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就OK了,加个电容电阻。

不错,学习了

网友:
也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