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检波的测试观察。

楼主(2009-03-09):
今天进行了半波和倍压检波的观察。
使用了和上次相同的信号发生器和数字万能表,输出信号为1000Hz调制的500KHZ调幅信号。

试验电路:

微安表指示电流。

结果数据:

楼主:
倍压检波的内阻明显增大,输出电流大大减小。
这次使用的1N34与上次不是同一个,所以最佳负载有不同。
倍压检波可以很有限的提高输出功率,但同时要求负载电阻大幅度增加。
我的这个测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是一个特定的电路,是不是带有普遍性,我暂时不下结论。

结合河伯兄关于“有效分量”和“无效分量”的说法,对这个测试结果的思考:
这个电路里电流表测出的是直流电流,在这个数据里,有有效分量和无效分量。有效分量是能推动发声的,就是1000Hz调制波,无效分量就是检波后的高频成分电容滤波后产生的直流分量,它是不发声的。

卡车运来了货物,我们卸下货后,就把卡车扔掉了。

网友:
倍压检波后的输出内阻成倍增加,与耳机匹配更加困难,全波检波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换个50微安的表头

楼主:
明天试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为何不做负载音频电压的比较??
4000欧姆的双耳机就是比800欧姆的耳塞,端电压高。音量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做负载音频电压的比较??
4000欧姆的双耳机就是比800欧姆的耳塞,端电压高。音量也大。

明天用交流毫伏表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一下这个电路。

这个、在一周期瞬间、应该是双半波电路的了、因为每个负载仍然是半波的、并非全波。

网友:
那是倍压检波的电路么?

网友A:
在两个串联负载的上下端、是倍压。
在每个负载上下端则是半波。

网友B:
建议测试高频的频率选择1000KHZ,这样接近实际情况。因为电路中的电容数值大小,对检波、负载都有影响,这个电容对高频滤波的效果也是与高频频率有关,故而在接近实际接收频率的中波范围内测试为好。
   另外,电流大小,是否和检波后直流分量有关?即并非与音量成正比。以毫伏表测交流音频电压,是否更能说明问题?
   瞎说的,自己胡思乱想,供老K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两个串联负载的上下端、是倍压。
在每个负载上下端则是半波。

嗯, 用软件仿真了一下, 图 2 的确是倍压检波电路. 受教了.
.
不过这种靠软分析电路的做法有点不着道啊.

网友C:
用这么先进的设备来研究矿石机,当年真正使用矿石机时,有这些东东吗?

网友:
那时候靠的是书、和耳朵

网友D:
K版,您图二中的检波电路其实是全(包络)波检波而不是倍压,这与电源整流的原理不一样。

电源整流是直接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过程,图二中整流管的每一臂,都只工作半个周期,然后把各自整流的电压滤平为直流再叠加,所以是半波倍压整流。

检波原理不同的是,它是要检出载波的包络,不是要载波本身;检波中所说的“波”也是指包络,而不是载波,传统的单臂检波器只是检出载波中的半个包络,一般称为“半包络检波”方式,您图二的电路则是分别检出上下包络,就检波的意义上说,就是全包络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一下这个电路。

K版,如果您在图1中选择的负载为R,那么图2中就要取值为4R,此时图2出来的电压就会是图1的两倍。

不要测试短路电流,短路电流在谐振电路中受回路Q值的影响,这种测量结果会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河泊兄,我沿用了过去的说法,因为我还不能很准确的描述。这次我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负载上获得的功率的测试,也是对你的文章的跟踪学习。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对测试结果的考虑,就是在负载中流过的电流,既有交流分量(有用),也有直流分量(无用),那么我的测试结果是不是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情况呢,也就是我用这种测试直流电流和用电阻代替实际负载的方法来寻找最佳负载电阻,是否是可行的。我的负载电阻,是用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么先进的设备来研究矿石机,当年真正使用矿石机时,有这些东东吗?

当年不是完全没有设备,而是没有这种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测试高频的频率选择1000KHZ,这样接近实际情况。因为电路中的电容数值大小,对检波、负载都有影响,这个电容对高频滤波的效果也是与高频频率有关,故而在接近实际接收频率的中波范围内测试为好。
   另外,电流 ...

明天继续试验。

网友:
学习中!在这里学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做负载音频电压的比较??
4000欧姆的双耳机就是比800欧姆的耳塞,端电压高。音量也大。

我现在的试验,其实换算一下,就知道电压了。4000欧的耳机比800欧的耳塞响,主要是4000欧的耳机获得的功率比800欧的耳塞要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检波后的电流里有交流分量,又有直流分量,如何看待。还有就是,我的试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看看能不能寻找一种方法,比较容易的确定最佳负载阻抗数值。因此,在回路串联电流表,并用可调电阻来模拟负载,计算出功率,是比较简易的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试验,其实换算一下,就知道电压了。4000欧的耳机比800欧的耳塞响,主要是4000欧的耳机获得的功率比800欧的耳塞要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检波后的电流里有交流分量,又有直流分量,如何看待。 :l ...

探讨:
       1、假定:检波之后虽然有单向的波动、并非直流、是脉动的、也到零位、不是在基础的直流电位上的脉动。

       2、实测情况:300M的高频毫伏计交流10V档、、高频探头测量室外天线矿石机4000欧姆双耳机负载音频输出、电压5伏特、挥动最高曾经6伏特。
       同样的毫伏计、同样的探头、和普通测试棒、直流5V档、也有4V作用的指示,略有挥动。

       3、再假定、那直流档的数据、并非检波器输出原始直流、是否高频探头、或者毫伏计内部二极管的再次整流、滤波的后果?这后果、忽悠了我们??

        4、所以建议、还是以音频的、半波、全波、倍压的、不同负载的端电压为测量对象、来比较检波方式在不同负载时的、阻抗匹配之最佳、或者不同、

        5、至于高残信号、让其走旁路、暂且不考虑它。

网友:
如果毫伏表对音频测量可能有误差,可以用示波器直观看音频波形的幅度,按峰-峰值换算出音频电压。

网友:
楼主采用的倍压检波的电路一般并不常用,而且与半波检波电路比起来,并不公允。在音频回路上,半波检波流利通畅。而倍压检波电路因多了一只电容,看上去怪怪的。音频回路好像有掐住喉咙之感。(虽然这也是过去书上介绍的倍压检波之一)

网友E:
倍压检波电路还有一种,就是大多数成品直放机和成品(小部分)成品外差机常用的那种倍压检波电路试试。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在理。

网友:
所谓倍压检波、不过是俩半波电路的复合、除了二极管和检波电流方向不同、其他还不是一样的?、都有旁路电容器、奇怪吗?
所谓倍压电路、也可分做俩半波的矿石机、各自带动一高阻抗耳机、
包括那些感觉倍压电路没啥效果的、看看同时俩人收听不同电流方向音频时、加重调谐回路的负担、会有嘛效果?

网友:
对于我们这业余爱好者而言,注册的100人中或许没几个有这一堆设备,当他作好一部矿机说很大声大家又听不到,拿个μa表测电流又不行!走头无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倍压检波电路还有一种,就是大多数成品直放机和成品(小部分)成品外差机常用的那种倍压检波电路试试。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在理。

说的是这种电路吗?

软件仿真表明这种电路性能没有图二的好.常见的倍压检波电路容易进入惰性失真状态.
实验表明, 在调制度 m=0.5, 调整信号频率为 2kHz 的情况下, 常见倍压检波电路的当负载电阻大于 8k 时开始出现惰性失真了. 而图二所示的倍压检波电路当负载电阻达到 25k 才开始出现惰性失真.
两种电路的残留载频纹波电压峰峰值与滤波电容值和负载电阻所决定的时间常数大致成反比. RC 时间常数相同时, 纹波电压峰峰值也基本相同. 但是图二所示的电路的纹波频率比常见电路要高一倍.

网友:
电路里用无障碍的直接耦合回路,和用电容、电阻、电感耦合组成回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第一个实验:半波检波和倍压检波的比较

线路图基本上和我的 “六十年代比赛得奖的无电源收音机” 相同。
( http://www.cnham.net/Article/Class1/Class5/200512/482.html  )

接上第二条南北方向的天线和地线。收听本地最强的 810 KC 电台,反复调整可变电容器、天线和检波器在线圈上抽头的位置,直到检波器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最高。

耳机 ( 直流电阻 2000 欧姆 ) 接在一个红色接线柱和黑色接线柱上就是半波检波;接在两个红色接线柱上就是倍压检波。

实验结果:

(1) 负载是上述的号筒喇叭 ( 内置输入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阻抗不详 ),在矿石机输出两端测量直流电压:

半波检波最大输出 0.18 V。
倍压检波最大输出 0.13 V。
倍压检波电压只有半波检波的 72%。

(2) 负载是 2000 Ω 耳机,在耳机两端测量直流电压:

半波检波最大输出 3.2 V。
倍压检波最大输出 3.1 V。
倍压检波电压是半波检波的 96%。

最初试验的时候转换耳机插头,倍压检波在耳机里听到的声音非常明显增大,让我很高兴。但是反复试验,调整检波器在线圈上的抽头位置就令我大失所望了。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负载是 2000 Ω 耳机的时候,半波检波比倍压检波好一点。

(3) 在耳机接线柱两端接上不同数值的负载电阻 ( 纯电阻 ),测量直流电压。

第一项是半波检波的电压,第二项是倍压检波的电压:

2.2 K: 2.1 V,2.0 V。
4.7 K: 2.9 V,3.1 V。
10 K: 3.8 V,4.3 V。
22 K: 5.4 V,7.4 V。
47 K: 6.2 V,9.4 V。

随着电阻的阻值增大,倍压检波的效果变好,与半波检波的差距逐渐明显增加。

(4)空载的时候,在耳机接线柱两端测量直流电压:

半波检波最大输出 10.1 V。
倍压检波最大输出 20.2 V (没有错,就是 20.2 V。一定有人不相信了)。

倍压检波是半波检波的两倍,真正的倍压!

这是初步实验的结果。为什么负载阻抗低 ( 2000 Ω 以下 ) 的时候倍压检波完全没有用呢?除此之外,很可能信号的强弱也会影响结果,需要进一步精确的实验。这种现象我希望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解释。

这是麦老师作过的实验。

网友:
检波后直流电压的数据不能完全代表音频电压,我觉得这二者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0.01uf的电容作为音频通道,相比于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来说显得太小了,而原本0.01的电容是残余高频旁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K版,您图二中的检波电路其实是全(包络)波检波而不是倍压,这与电源整流的原理不一样。

电源整流是直接把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的过程,图二中整流管的每一臂,都只工作半个周期,然后把各自整流的电压滤平为直流再叠 ...

可是实际测量表明图二所示电路的输出电压振幅的确与常见的倍压检波电路的输出相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辛劳。谢谢!!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探讨:

       1、你那个空载的数据,符合倍压整流的情况、倘若滤波电容器足够大、理论上还可达到峰值、超过半波的倍压。

       2、而矿石机的谐振回路是高内阻低电流、弱信号的、因此倍压检波矿石机才更应该注重高阻抗、和那俩滤波电容器的作用、数据等、这电容器就不能漏电、也要注重品质。

       3、因为倍压矿石机的调谐回路、实际上带动着“俩检波器和电容器的串联回路”的并联!相当于负担多了、那么负载阻抗当然应该提高,否则,岂不负担更重?惹急了人家,当然就不干活了!不是?

       4、电台信号弱、负载阻抗低、俩滤波电容器品质差、容量又不足还漏电的,会咋样?

当然就更是加重了调谐回路的负担、
降低谐振回路的Q值、
导致选择性下降、
输出电压也不高、
反而不如半波的。
此时、有人就会抱怨倍压的不行、糗大了、往往就得出错误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讲一下,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麦老师的帖子,觉得在最佳负载阻抗的问题上,我的观点基本和他相符,就是:1,负载阻抗不一定是大就好。2,倍压检波在某些情况下有效。见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8435-3-1.html

楼主:
先上今天测试的图片。
测交直流电压的电表,工作中一直在用的,在2000KHZ时还有较好的精度。

信号源改为1000KHz,1000Hz调制的调幅波。

记录的数据,最左是电流(微安),三档数据是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均为毫伏)、负载电阻K。

测试示意。

网友:
那单据、看不懂。

楼主:
把测试数据计算了一下。与昨天测试条件改变之处是信号源为1000KHz。

网友:
好像也是证明了:电流相同、负载电阻足够的条件下、全波的还是比半波的交流输出高些?

网友:
我凑热闹一个线路,加了第二耳机原耳机电流并不减半而只减十分之一左右,比串联双耳机响多了,可谓高残利用吧。

网友:
只有交流功率才反映出音频效果,从测试结果看,当负载电阻大于60K以后,全波检波的交流功率才大于半波检波,而当负载电阻在60K以下的时候,全波的输出功率低于半波,这个数据和麦老师的实验结果相近:全波检波只有在负载阻抗很高的时候才有效果,负载阻抗低时效率不如半波检波,而这时的输出功率已经开始下降,最大的交流输出功率在40K左右,还是半波检波领先---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最大化效果。
   至于电流,仅做参考,因为里面既有直流分量(不产生音频效果),也有交流分量(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耳机的阻抗是多少?
   有空模仿一下。

网友:
进来接受无产阶级教育。

楼主:
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情况,测试信号为等幅波和调幅波时电流变化不大,这和我的测试信号是正弦波有关吧。

关于测试的考虑,因为测试电压需要放大器参与,不可确定因素就多了一些。测量电流只要电流表参加,比较准确,而且只要知道了调制比例,就可以算得交流分量。在半波检波时明显感到电流测试效果和电压测试效果差不多。因此我认为对于确定负载电阻而言,用电流法比较简易。

结论,我的看法,倍压检波在负载电阻很大的情况下优于半波检波。但是在施工上有难度。测试

网友:
倍压检波在负载电阻很大的情况下优于半波检波,但是这时候交流输出功率已经下降,估计这时候的负载阻抗已经大于矿石机的内阻,不满足功率匹配的条件。
    也就是说:实验中最大的输出功率出现在40K左右,这时候还是半波检波的输出功率最高,而追求最大输出功率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3k每个,好玩。如果您不想双耳机,后面那个可改倍压点发光管作调谐指示。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俺没有如此高阻的耳机----如果用阻抗比较低的耳机,一定对原回路的Q值有较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个变压器吧。

楼主:
我受到仪器设备等限制,而且只是一次的试验,或许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有一点可以认为的是,倍压式全波检波,对于谐振回路的Q值影响很大,因此想要有好的结果,必须要有精心的设计和制作。
做一点推测,不是全波检波分薄了接收回路的能量,而是全波检波导致的Q值下降导致了接收谐振回路的性能下降。有志于攀登全波检波高峰的朋友,下的功夫要很大。下一步,我的注意力转向对电路的改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Q=400的线圈焊上矿机加上耳机,可变全部转出,700K测半波、倍压测Q值都不到10,75号检波Q=70。5028-2835二极管测Q=20,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热闹,咱也来凑热闹。
您这张图煞是好看,是个好电路,+AM处应该是个LC,竖着的二极管在负半周时给LC补充能量,达到所谓倍压检波的效果。上面的0.01uF可以去掉,或者是加在竖着的二极管与地之间。好!!!

又:这个图的关键是两个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要有巨大的差值,否则会引起能耗共振,造成无声。

楼主:
还有一点思考,倍压全波检波的必要条件是接收的电磁波必须足够强。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倍压效果好,有的说不好,根本就是信号强度。信号越强,倍压的效果就越好。而在信号极弱时,全波检波器消耗的能量完全盖过了好处。

网友:
试发图;半波和倍压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真是聪明,又创造新电路,记下了。

网友:
老K先生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思考,倍压全波检波的必要条件是接收的电磁波必须足够强。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倍压效果好,有的说不好,根本就是信号强度。信号越强,倍压的效果就越好。而在信号极弱时,全波检波器消耗的能量完全盖过了好处。 ...

这说道点子上了!我当年借用别人铁丝室外天线、耳机阻抗13K、不算高吧?倍压的就是明显的好。而外出带着的刮胡刀盒子小型矿石机过黄河去农村、就是单只二极管的了,因为远离济南,倍压不行了。

网友(2009-06-02):
引用 网友H:

这说道点子上了!我当年借用别人铁丝室外天线、耳机阻抗13K、不算高吧?倍压的就是明显的好。而外出带着的刮胡刀盒子小型矿石机过黄河去农村、就是单只二极管的了,因为远离济南,倍压不行了。

最后的总结。

网友:
抹黑兄也搞过倍压的呀~~

网友:
老K达到专业级试验水平

网友:
看看小日本子的就知道了

日本的矿石收音机里也没用倍压检波,要是好用的话为什么还要注明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20K呢,用倍压作个1000K的输出变压器不就效率更高了嘛,但事实并非如此,还是立足实际,使用半波吧,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