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配对的简便方法

楼主(2009-03-10):
在做并管单端、推挽机等一些要求电子管配对的电路时,配对电子管是比较麻烦的。如果我们有专门的电子管检测配对的仪器,那当然是很方便的。但这种专门的仪器不是我们每个DIY爱好者所能拥有的,这就给DIY胆机帶来了诸多的不便。有什么能使我们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检测电子管的好坏并完成初步的配对呢?
    我们知道电子管的工作是靠灯丝加热阴极而发射热电子,阴极发射的热电子在屏、阴极间一定的电场加速下以惊人的速度射向屏极。我们大多数爱好者都有维修过TV的经历,在判断显像管是否老化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测量出阴极有无发射热电子的能力,我们就知道电子管的好坏。阴极发射热电子的能力越是接近,那么这二只管子的特性也就越是接近,我们也就完成了电子管的初步的配对了。
       方法如下:先将待测管按规定值接上灯丝电压 (最好用可调直流稳压提供灯丝电压), 待灯丝通五分钟后就可以进行测量。用万用表电阻挡调到RX100/RX1000。用红黑表笔测量管子的阴、栅两极阻值,这时万用表会有读数,读数的大小视为阴极发射热电子的能力。 如无显示可将表笔对调再测并记录下每只被测管的的阴、栅阻阻值。相同阴值者就可视为配对管。如果将灯丝电压分成三点(最大、正常、最低)只要被测管的的阴、栅阻阻值相同时,此配对管更加性能一致。
     这种测量方法无需对被测管加以屏压,所以测量是很安全的!也可以用一盒子做一电路配合一只或二只万用表,构成一台简易电子管测量仪。

网友:
还是测量Ug—Ia曲线。。。。。。

最好的办法,还是测量Ug—Ia曲线,凡曲线相同者,既是放大能力相同者,就可以用做推挽,也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虽不十分准确,业余条件下也值得一试。

网友:
好方法!简易!学習了!感谢!

网友:
这种方法我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疑义的,一个全新的曙光6N8P,单点灯丝预热两个小时后测量(就是楼主说得之中方法)其内部两个孪生管的“栅阴阻值”读数相差巨大......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判断管子是否良好(栅阴阻值小的)但不能作为配对的依据

网友:
我试验过用电流(微安)档,效果比电阻档好。

网友:
业余状态下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用过...意见同大哥的一致...

网友:
学习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虽不十分准确,业余条件下也值得一试

网友:
输出电子管配对简法

这里倒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可靠地配对法,有兴趣者有条件者可以使用:

网友:
电阻,电压都可以吧,学习。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1-05-19):
小时候维修电视机我也经常使用这个方法测试显像管栅极与阴极之间的阻抗来判断老化情况,一般直接黑表笔(黑表笔带为正)接栅极,红表笔(红表笔带为负)接阴极才有阻值,但没测试过电子管,如果这样的话也同样可以测试电子管是否老化或者老化的程度,其中阻值越小证明发射电子能力越强,测试阻抗越大证明已经开始老化或者已经老化,个人电视维修经验分析判断,不知可否适合判断电子管。

网友:
用数字表或指针表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这个方法难以达到较高水平的“配对”。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