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花篮线圈比直筒线圈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9-03-10):
本人当年玩矿石机的时候未曾见过花篮线圈,如今看到矿坛有矿友用花篮线圈制作矿机,不免心中发痒,跃跃欲试,但不知用同一种线制做的花篮线圈和直筒线圈相比,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请矿坛的高手们踢教,除直观感受外,最好有实验对比数据。

网友:
花篮、空心、局部相当于间绕、介质损小、潜布电容量小、略微费点儿导线、如果扎线也注意介质损、线圈远离金属和含水板材的话、品质好、选择性就好。就这。
数据、效果、参见各贴文章。

网友:
补充 花篮线圈还漂亮

网友:
圆筒、蛛网、脱胎、花篮等线圈,在矿石收音机盛行时代都出现过,只是有的绕制比较麻烦,而没有普及罢了。

网友:
花篮绕法可使导线间平行电容、肤集效应对Q值的降低减少。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指教!

网友:
老杂志上介绍了具体的做法,有耐心应该不难~~

网友:
当今要求高了、而几十年前的那种搞法、每匝的形状往往是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而已、离着近似圆形差距大了。

网友(2009-09-08):
小时候俺父亲做的就是圆筒线圈。即使别的线圈多好,还是喜欢圆筒式的。因为那才是俺的矿石机。

网友:
在指标的一致性方面,可能直筒是最好的。如果要做两个一模一样的线圈,似乎必须绕直筒。但我很怕绕直筒,一松手就会乱了。

网友:
圆桶的简单易做,花篮式的线圈Q值高。

网友:
线圈的Q值取决于线材,如0.04X660股卷成一卷测Q值也550以上,绕成软绵绵的花篮Q值反而比绕在同样直径的PPR管上低,原因是用线多电阻大了。

网友:
是的、同样的导线、t同样的外径、同样的匝数、花篮的电感量不足。
那么,同样的导线、t同样的外径、同样的电感量时、花篮的匝数就得多、造成直流电阻加大、这个缺点抵消了花篮部分的优点。

网友A(2014-05-02):
花篮式线圈的矿石机哪位老师给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篮式线圈的矿石机哪位老师给上几张图看看.............

来了,照片来自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了

感谢、感谢、再感谢楼上的老师.............

网友(2016-05-04):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