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0V调起的大调整范围线性直流可调电源(低压试验成功)

楼主(2009-03-12):
仅作为抛砖引玉啊....呵呵
这个种能从0调起的超宽调整范围线性可调直流电源我琢磨一大阵了.....如果做好了应该可以实现0~600V可调直流电压输出 而且所用元件除了主滤波电容和主调整管之外皆可以使用低压元件来制作....
      昨天用面包板简单搭了个电路,30V低压试验基本算成功了, 主要是运放的特性不是很理想,先后试验了 4558、5532、TL082、OP07(手头没有再好的运放了),其中07全面胜出!实现了2~30V的连续调整(我没有加调零电路,如果有调零电路,估计应该能从0调起了),5532排第二,能做到4~30V调整,TL082也能做到4~30V调整,但当电位器调到最小时(即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位为0)输出又跳回了最大... 4558最差,根本不能完成电路功能,输出电压随着调整电位器的转角变化在5V和30V之间来回跳变!!!  我想如果有CA3140的话(再用上调零电路)效果应该更好.....

     这个电路是由传统的串联可调稳压电路脱胎而来的,可能还很不成熟,大伙侃侃吧....

楼主:
昨天的低压试验比稍微简化了一下电路, 运放输出没有8050扩流,直接给光耦的发光管,细条电位器用的是22K, 光耦的受光三极管也没有接扩流管,直接推调整管 电路输入电压是30V,采样电路的取样电阻,上面的是12K,下面的是1K

楼主:
光耦的作用就是尽量减低元件的电压,起到隔离作用...我用的是最常见的4N35。
   去买它的时候还闹了个笑话, 我跟老板说要一个光耦,老板问我,什么型号的,我说不知道,随便吧,最常用的就行,老板又问要几脚的,我又说不知道,随便吧,最常用的就行!老板有点急了,说“什么也不知道还卖东西啊.......”哈哈

楼主:
谢谢 stopyoucat老师指点,其实这个倒好解决,昨天低压试验的时候,也没这么接7805,我用12V的直流电接的7805使用的, 原先在这个图的7805之前的确还有一级稳压,今天发图的时候觉得有点麻烦就给去了... 呵呵
   3V*2完全以用一个独立绕组代替,我也正琢磨这个事了....呵呵用独立绕组供电一劳永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老做这个有什么用呢?低压可以大电流,高压能大电流吗?
我了一台0-30V的,电流2A,我试了只能调到1-30V,想再做一个小电流的100V-400V的,还没有考虑好用什么样的调整管。100-300V还成,用3DD21D,做一个线性电源。附加一个6.3V的直流输出。

楼主:
呵呵,这个是曾经想自制电子管测量仪时为屏极的可调直流电压预备的,电流大小说实在的,能有个300~500毫安就非常知足了

网友:
应该用CA3140做,它是单电源运放!!你上面试过的那几个运放全是双电源型的,所以调不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老做这个有什么用呢?低压可以大电流,高压能大电流吗?
我了一台0-30V的,电流2A,我试了只能调到1-30V,想再做一个小电流的100V-400V的,还没有考虑好用什么样的调整管。100-300V还成,用3DD21D,做一个线性电源 ...

用新型的管子还是老管子?好一点的调整管都有哪些?向你们学习!

网友:
可以学习您的电路吗?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鼓励
回复stopyoucat老师 您太客气了,还要多多的跟您学习啊

  回复azi1974朋友,我没有写出调整管的型号,就是为了留给大家更大的应用空间,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呀的电压、电流自由选取,昨天低压实验时用的是NEC的大功率管2SC2750(100V  \  7A  \100W) 这个管子可是几年忍痛前花了10多块钱买的正品管子,由于只是30V的低压试验,所以没有用高反压的管子,如果想用的话,可以考虑BU508( 1500V/5A/50W)或者2SD1403(1500V/6A/120W)等管子做调整,当然了也就是举个例子,可用的管子多着了,数不胜数啊 ,呵呵 7楼老师提到的3DD21D是国产的命名型号,现在恐怕不好买到了...

网友:
谢谢海河老兄!

网友:
我用过类似原理电路,也是打算用在电子管图示仪,

  稳压电路用光耦隔离,因此整个电路除了主调整管,只需耐压20V的管就行了。
  主调整管用1500V的行输出管,因此对付800V的可调完全没有问题。
  虽然需要多一个独立V1(+5V)电源,但它同时给测量屏极电流的表头DVM1供电,不会浪费,R1就是屏极电流采样电阻,上面压降最多2V(如果用7107等就是0.2V)
  另一个V2(+5V)是稳压电路用,同时给测量屏极电压的表头DVM2供电,也不会浪费。

后来考虑更多,例如功率管的SOA保护等、屏极电流采样等,设计了如下电路

U1和U2公用浮动电源V4,
U1起到电流传感作用,通过控制光电耦合器LED1和Q3控制R3电流,使R3上压降和R2相等,已达到将R2上的电流变换到R7两端的电压上面。
U2是SOA保护,监测调整管DS两端电压和源极电阻R2上电流,一旦调整管功耗过大,即使调整管截止。
U3是稳压电路,控制光电耦合器LED2 Q5并控制调整管输出指定的稳定电压。

实际做出来的而稳压电路也存在振荡,并且调整电压缓慢,特别从高压降为低压时较慢,结果又放弃此板。

楼主:
17楼朋友发的第一个电路是我这个参考的原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耐压250V电流15A,我一共有8合,差不多都出完了,还有几只,海河老师有需要可以送您2只。还有stopyoucat老师也可以送您2只。有需要就和我联系给您寄去。

网友:
强烈的流口水中!

楼主:
谢谢,谢谢
哈哈无功受禄,心有不安啊   若需要时一定主动打扰..

楼主:
什么东西漂亮好看??

网友:
当然是楼主的图好看喽。活肯定干的漂亮!

楼主:
您太客气了,呵呵   谢谢夸奖
没有画图软件,就是用系统里自带的“画画” 凑合画得,呵呵。至于“活”吗,惨不忍睹,在面包板上随便搭的

网友:
我也在为我的+-30稳压电源准备呢,因为电流大于2A,所以还没想好用什么电路,用LM317和LM337都得加扩流电路。

楼主:
+-30稳压电源应该好弄点,记得以前电子版登过一个

楼主:
7294这功放块好像也不便宜啊

楼主:
麻烦stopyoucat老师上个用7294做的直流可调电源的电路图,咱们瞻仰瞻仰

网友:
用途表示怀疑

一般低电压要求大电流,高压则讲究电压,靠线性调压能解决这个矛盾吗?开关调压也许可以。

楼主:
   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是让矛盾的双方稍微妥协而已,前面的那个交流分档开关就是起到“和谐”作用的...

楼主:
大家好像又失去兴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stopyoucat老师上个用7294做的直流可调电源的电路图,咱们瞻仰瞻仰

我记得7294可是一块性能优异的后级功放电路啊!

楼主: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哈哈

楼主:
哈哈.....小可拙技可比不了您啊,哈哈

网友(2010-05-26):
直接可以用LM723做高压稳压电源,光耦本身的线性不好。

网友:
特点:1、用光耦隔离解决了用低压运放控制高压输出问题。
      2、另加的6V电源可以使调整管低压差下也工作得很好!
外加的6V电源当然可以用另一组绕组加相关电路构成,但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和其他电源悬浮的,也就是说随着输出电压变化浮动的。
至于光藕的线性问题,由于运放的高开环放大倍数实际结果影响不大,当然是在反馈环路的稳定基础上的。如果这当中有个积分环节也许更好。

网友:
看来下电路图,个人觉的以下几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1 运放实际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应该在光藕的输入端(内部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2 调整管以及中功率推动管的B-E结可以并联一个2.2K左右的泄放电阻,3 调整管C-E结要反向并联一个3A左右的二极管,否则关机时调整管容易击穿。

楼主:
老帖被翻出来了....(*^__^*) 嘻嘻……
感谢41、42、43 楼大师帮忙指正、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帖被翻出来了....(*^__^*) 嘻嘻……
感谢41、42、43 楼大师帮忙指正、补充

这个叫做生命力...............................这里想前辈这样严谨的人越来越少了................都走向利益了

楼主:
呵呵.......  您太可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这个事其实也想过,呵呵 一是水平确实低点,没太往这方面走脑子,二是考虑到三极管、可控硅这类的器件本身就是非线性的,实际使用会不会对波形造成不必要的 畸变 影响和 杂波干扰呢...而且还需要弄一套触发电路,呵呵。朋友们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作为抛砖引玉啊....呵呵
这个种能从0调起的超宽调整范围线性可调直流电源我琢磨一大阵了.....如果做好了应该可以实现0~600V可调直流电压输出 而且所用元件除了主滤波电容和主调整管之外皆可以使用 ...

此电源,思路新颖可取,现在还在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坦白从宽啊,呵呵,试验基本成功了,能验证最“核心”的思路之后 就拆了....呵呵
我的东西都是反复利用的....除非有很大的决心,否则不舍得做太固定的东西....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的作用就是尽量减低元件的电压,起到隔离作用...我用的是最常见的4N35。
   去买它的时候还闹了个笑话, 我跟老板说要一个光耦,老板问我,什么型号的,我说不知道,随便吧,最常用的就行,老板又问要几脚的 ...

当年我同学也是这么去买东西,结果给了他一堆3DG6

网友: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想和各位探讨,想在电源调整管之前,加个开关管或可控硅,只保证调整管C-E之间几V的电压,利用调整管E-C之间电压控制开关管导通或可控硅的触发,这样的好处是,减少调整管的功耗和散热,调整管也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变压器也不用很多抽头,体积可减少,重量可减轻,尤其对电压范围宽的稳压电源有利,请指导。

网友:
很好的想法,这就是开关预稳压+线性稳压。但要处理好开关干扰问题。

网友: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想和各位探讨,想在电源调整管之前,加个开关管或可控硅,只保证调整管C-E之间几V的电压,利用调整管E-C之间电压控制开关管导通或可控硅的触发,这样的好处是,减少调整管的功耗和散热,调整管也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变压器也不用很多抽头,体积可减少,重量可减轻,尤其对电压范围宽的稳压电源有利

线性稳压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滑动滤波器,可以更有效地滤除纹波。此电路的关键是,要保持调整管上的压降为一常数,而这一常数加上输出端电压值等于开关稳压部分的输出电压。具体控制路线是:输出端电压-->调整管-->调整管压降-->开关稳压器。

这个稳压器的设计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本苏联出版的《开关稳压器》中有过,我的这本书被朋友借走以后就再也没了音讯,幸亏对这一电路的原理记得非常牢,现在还能画出来,等哪天我自己的工作电源完成后把它贡献出来...

网友:
预开关稳压方案用在有工频变压器的稳压电源里,是最糟糕的

这个您说得对,在工频变压器方案中使用意义不大。

至于开关电源的可调范围,通常它局限于可控制的占空比,这需要一个折衷的工作频率和具有快速边沿的功率开关管方案。当预稳压开关电源的前面是另一个开关电源时,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在某些情况下,级联的开关电源并不是多余的。

网友(2011-01-18):
楼主的电路中既然已经用了7805三端为运放供电,为何还要在三端的调整端串入稳压管入地呢?何不用780X来的直接呢?

网友(2017-11-30):
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改天也搞一个玩一下

网友(2019-12-27):
说好的0伏起调呢,大骗子,标题党,无耻

网友(2021-01-06):
挺好的探索。我最近也想找0V起调的可调高压电源用于电子管的测试。我搜到2015年第3期《无线电》杂志有王琳写的一篇《手工打造0~600V直流可调实验电源》,跟楼主的制作初衷很相似,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