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6V6由原来的三极管接法恢复到正常接法,音量大增

楼主(2009-03-13):
今天把6V6由原来的三极管接法恢复到正常接法,音量大增!

网友:
不论什么电子管,还是按其标准工况使用效果最好。

网友:
电子管设计时都是根据其用途,而手册中给出的基本是最佳电路和用法。把输出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接成三极管,是扬短避长-----有那么多的三极管,要什么特性的直接选用就可以了,何必糟蹋四极管?

网友:
对,改变用途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就像女人裹小脚一样。

网友:
有时候改变用途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呢!比如说没有这种管子,呵呵

网友:
功率增大了,音量也就大了

网友:
尝试一下也是可以的,能真切体验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怎么样?

俺耳朵不好,听着声音 差不多

楼主:
谢谢猪版加经验分

网友B:
就是啊,过去听着从飞跃25W电子管扩音机从那种大铁皮圆喇叭里放出来的运动员进行曲,那个美劲、激动劲真让人表达不出来,自从有了高保真放音系统后我就再也没有美过、激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过去听着从飞跃25W电子管扩音机从那种大铁皮圆喇叭里放出来的运动员进行曲,那个美劲、激动劲真让人表达不出来,自从有了高保真放音系统后我就再也没有美过、激动过

现在选择太多了,变得不会选择了.

网友:
一种管子两种玩法,各有特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1-02-11):
6V6的三极管接法的音质,确实要比五极管接法要好,但输出功率是低了一点,还好6V6的功率有余量,牺牲一点功率,改善了音质,还是划得来的,···

网友:
把五极管接成三极后,功率下降了,但音质明显地提高了!如果听不出的话,找一个耳朵灵的人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