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晶体管直接取代6P1吗?

楼主(2009-03-15):
我的条件是:电源电压250伏,负载阻抗5000欧,用晶体管(包括FET)做单端甲类功放,要求最大输出不小于2瓦。即直接取代一般5-6灯收音机中的6P1。
最近,我做了一次此类试验,而且居然成功。
我用的晶体管是IRF830,MOSFET。具体做法:拔掉6P1管。把IRF830的漏极D接到6P1灯座上的板极P脚上,其栅极G接到灯座上的控制栅G1脚上,并把原6P1栅极电阻470K的接地端断开,串入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后通地。再把它的源极S串一个300欧电阻通地。连接完毕,然后加上B电。调串入的可调电源,同时测串在源极S与地间的300欧电阻二端的电压,到10伏左右,就大差不差了。于是,就可以插上低放管,接好扬声器,输入音频信号试听了。
我已用这个替代品试听了三天。凭耳朵听,它的音量、音质等,都不亚于6P1。
该晶体管工作时,静态功耗近10瓦,要加一个大一些的散热板。如果散热板与管子间不垫绝缘片,则散热板带B电。不可与地(铁底板)相碰,更不要用裸手去触摸。

网友:
可以参考全国联合设计的47厘米电视机中音频功放电路,100V供电,变压器单端输出。输出功率大于2W。

楼主:
说明一点:这个IRF830是增强型FET。其栅极电压是正的。

网友:
呵呵,VMOSFET,想找耗尽型的都难,不过,用晶体管代替,节能高效,地方够还行,主要是那个散热片麻烦

网友A:
呵呵,绝缘栅极的VMOS管其工作原理与电子管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
大体积的散热器实不可取 不如一个8P1来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绝缘栅极的VMOS管其工作原理与电子管几乎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电子管栅极加负压的

网友B:
以前见过老外用FET电路取代电子管的,据说效果还不错,感觉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老外用FET电路取代电子管的,据说效果还不错,感觉值得一试。

在高频电路里,场效应管代替不了电子管,电子管的u很高,场效应管的跨导相对很低,有高跨导的场效应管,那是集成在一起场效应管阵,输入电容和结电容均很大,还是无法代替电子管,例如VMOS场效应管,结电容就很大,只适合开关电路。对结电容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场效应管倒是可以全面取代电子管

网友:
在电子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电子管还有他的一席之地自有它的原因。在同等功率的条件下,最起码电子管放大器就不需要庞大的散热器,特别是晶体管甲类功放,一用到散热器,把晶体管的缺点暴露无遗。

网友C:
学习了,回帖表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回帖表尊重

我也学习!回帖表支持!

网友:
我以前使用K1118的管子,6P1输出变压器,1:1的隔离电源变压器(10W的,用两个变压器的初级拼装的),做了一个3W的单边输出,前面的放大是用视放管2SC2068,C级电阻为50K,电流5毫安,K1118的电流调整到40毫安。这样K1118消耗的功率为8W左右,2SC2068消耗1W左右。1;1的隔离,工作4个小时后,温度到50多度了。但是出来的声音比6P1的差不少。声音比较生硬,不如6P1圆润。

K1118是N沟道场效应管,参数:600V 6A 45W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有的电子管也是需要采取风冷或者水冷散热的.

网友:
俺79年参加一个电子技术学习班,听一位云大的教授(据说和杨振宁同过学)讲课。他就推荐在音响设备中使用电子管,说:“你们都说晶体管体积小,看看那个散热器,有多大?”

网友:
请问:能上个图看吗?6P1阴极原来就有270-300欧的电阻,去掉并联的电容可以吗?不用另加可调电源,经电位器接在B+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电容器不能取消。一方面它提供了放大器的交流通路,一方面有它产生6P1的栅负压。

楼主:
回17#fengzhihe先生:我的电路中,串在源极与地间的300欧电阻,就是借用原6P1的阴极电阻的.但并联在其上的电解电容要去掉,否则,增益太高,杂声、啸叫声,一塌糊涂.我还不曾实测过,但估计这种MOS管的跨导,要比一般电子管的大得多.
调栅压的可调电源,在调整后,当然要改用固定的.我现在是用6.3伏灯丝电源,经三倍压整流后,用78M15稳压供给的.实测它的G-S电压约3.5伏,加上源极电阻上的压降,总共约13-15伏.因我没有这许多大功率高阻值电阻,故不曾想到用B电降压供电.

楼主:
晶体管甲类功放,要一个大散热片,确实是一件讨厌的事,而且这个散热板还带B电.更叫人头疼.但它的总功耗要比6P1的小,至少灯丝和屏栅消耗都没有了.
据我试调,在小音量时,其漏极电流有20毫安左右,就能正常工作了.但大信号时要失真,我想:做个滑动甲类,或许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
晶体管与电子管不能相题并论实验可以玩字当头还使用电子管吧

网友(2012-06-25):
这个实验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实验可以,实用嘛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