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打板子,整了个DAC~~

楼主(2009-03-15):
第一次打板子,回来发现居然有四个BUG~~~挨~~~

1793 DAC~~~~~~嘿嘿~~~~~~贫民版~~~~

网友:
第一次就整DAC可见的确不简单,能详细介绍一下制作过程让大家分享吗?

楼主:
整版的设计思路是 动态>96db,THD+N < -96db,SND >96db,因为一般业余制作并不能将IC的性能发挥出来,所以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方案。
CS8416是到目前为止可以接受192khz 采样的 SPDIF信号并转为I2S,RJ,LJ信号给DAC的接收芯片之一,同比WM8804等几种同类等效芯片,他的价格要便宜一半,而且来源容易。
左边部分便是CS8416,设计处省略了部分上拉和下拉电阻(偷懒),单独覆铜,并且只有一条地线与下一级相连。
PCM1791A和PCM1793实际是性能相同的芯片,但是他们的控制方法不一样,但是默认情况下都可以直接替换,所以我将两者的设置调整位1793的,替换1791后无问题,但是功能少了一些。
最后是三阶LPF,这个是参考芯片说明档的。用了云母电容(暗红色)。
电源,原本设计为两片1117负责数字电源的,结果没有1117-5.0卖了,就换成了黑豆78L05,实际使用不发热,旁路用的是独石,退藕用松下的FC,FC电容主要是给高频数字电路用的,因为没有三洋的OS-CON卖了,朋友那里正好有这款电容,所以选择他。
LPF部分独立双电源供电,只是没有吧317/337做出来。

总结:
1.BUG有4处,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还是不太美观,
2.1117-5.0位置应该预留78L05的孔,78L05便宜。
3.一开始就应该将电源电路也设计进来
4.应该设计相应的接口,而不是针脚
5.螺丝孔开小了

下次开板就不知道是那年那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板子一人送一片,当然不包邮~

网友:
板子一人送一片,排队!

网友A:
一直对DAC电路怕怕 ,呵呵电路比较麻烦啊...... 感谢楼主慷慨大度!!!  请教,上面的LT1057是干嘛用的?运放??
弱弱的问一声, 这CS8416 和PCM1791A两块芯片大约什么价?? 呵呵如果芯片太贵了整不起的话,要板子有是浪费啊,呵呵

网友:
可能本坛玩解码器的人不多 其实解码器对普通CD机的音质提高作用明显,就是中档的机器,DAC也有用武之地,起码用上DAC以后声音的密度有提升,资讯量更丰富、更绵密。
不过好的DAC的价格不便宜,LZ的DAC看起来虽然简单,不过对普通的CD、VCD、DVD声音的提升还是不错的,按照LZ的专业知识,应该可以对高档的DAC的设计也不是难事,期待LZ新的大作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对DAC电路怕怕 ,呵呵电路比较麻烦啊...... 感谢楼主慷慨大度!!!  请教,上面的LT1057是干嘛用的?运放??
弱弱的问一声, 这CS8416 和PCM1791A两块芯片大约什么价?? 呵呵如果芯片太贵了整 ...

  我买的时候是24和16,LT1057是双运放,可以用TL072啊~ 一样优秀,就是电压要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是24和16,LT1057是双运放,可以用TL072啊~ 一样优秀,就是电压要提高~

   谢谢,还不是太贵....    呵呵,如果可以的话,楼主再开板算我一个吧,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还不是太贵....    呵呵,如果可以的话,楼主再开板算我一个吧,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请教您

  好的~

网友A:
楼主您手头有这月份的《无线电》吗??
这期无线电 第11页有篇文章是《 用PCM1738制作小巧的音频解码器》 您看靠谱吗
  手头没有照相机和扫描仪....要不就把文章发上来了...呵呵

网友B:
排队要一块板子

网友:
楼主再开板弄两个版本,一个是运放输出的,再弄个电子管输出的,就完美了,呵呵

楼主:
其实手头就有3片这次开的板子,不过有4-5个BUG,那出来又怕大家不喜欢~~~~

嫌麻烦我可以帮你把片子焊好.......自己回去找剩下的东西就好了。.........

不怕死的可以找我要~~~~~~~~~~~~反正有BUG的板子,放着也是放着~~~~
PS: 邮费自己掏~~~~~~~~

网友:
我出邮费,来一块如何?

网友:
我也要一片 ````

网友:
如果是DIY第一次就整DAC可见的确不简单啊...

楼主:
已经给15,16#发消息了~~~~~~目前还有1片板子~

网友:
哈哈,我还是等没有BUG的板子吧,呵呵反正又不着急用,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我这边估计元件不好买,想烦劳楼主帮忙给配齐如何?如果能帮我焊好就太好了!·是不是有些得寸进尺?

网友:
能配齐元件更好。我自己焊就行``就不劳楼主了。我出钱请楼主帮忙购买零件```

楼主:
以上两位我已经分别回复了,
都是要配片子的,我看还是把数字部分焊好~ 模拟部分自己搞好一点,因为模拟部分的BUG比较好搞,主要的BUG都在数字部分。

PS1:模拟部分需要双9V以上电源,而数字部分只要大于7V即可。
PS2:模拟部分是重中之重,主要效果就在这里了,电源也不能忽视。
PS3:需要一台有光纤输出的音源才能用,注意虽然主板的声卡有光纤输出(SPDIF)功能,但是多数是没有端口的。

海河老兄说比DVD强,这个我就没对比过了,因为失真0.1%和0.01%的差别是在太小了,自己玩玩还是可以的,真的要比较的话,耳朵就不可靠了,我还是信仪器的。

网友:
看看板子回来能否把模拟部分自己改成电子管输出

网友:
    期待正式版的,哈哈

楼主:
  离1.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

网友:
面包会有的,革命总会有成功的一天的

网友C:
在鸡蛋里挑点骨头:电解的安装似乎不规范,应该保持引脚伸直,电容底部完全和PCB接触,要不然就选用出场前弯好脚的。当然这是nichicon电容规格书里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鸡蛋里挑点骨头:电解的安装似乎不规范,应该保持引脚伸直,电容底部完全和PCB接触,要不然就选用出场前弯好脚的。当然这是nichicon电容规格书里的规范。

谢谢了,下次我一定注意

网友:
1057是比较发烧的块子了,俺可烧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队要一块板子

已经送完了,朋友下次要来早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手头有这月份的《无线电》吗??
这期无线电 第11页有篇文章是《 用PCM1738制作小巧的音频解码器》 您看靠谱吗
  手头没有照相机和扫描仪....要不就把文章发上来了...呵呵

正是在下的拙作

在16bit 44.1k下的rmaa测试

这个是24bit 44.1k下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在下的拙作

在16bit 44.1k下的rmaa测试

这个是24bit 44.1k下的测试

语蓝兄也上这个论坛啊,哈哈~~~~~我的板子你应该在ERJI看见过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语蓝兄也上这个论坛啊,哈哈~~~~~我的板子你应该在ERJI看见过了吧~~~~~

是啊
不知道哪里的连接,就进来看看了,没想到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不知道哪里的连接,就进来看看了,没想到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的dac

和您的DAC比起来真是天地之别啊,哈哈~~~~

网友:
看来专家们一个一个的都出来了,呵呵

网友A:
语蓝兄,那篇文章是您发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蓝兄,那篇文章是您发表的??

是的:p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您的DAC比起来真是天地之别啊,哈哈~~~~

晕,你谦虚了···

网友:
雷锋精神在矿坛是处处可见哪!向您致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