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跟复制的区别是啊啥?

楼主(2009-03-15):
想请教坛里的高手们,如今软件加密多有几种手段啊?一个软件装在硬盘里为啥不能直接复制使用呢?有的还要什么加密狗,密钥啥的?还有,如今重装系统流行使用克隆,那为何不直接复制呢?

网友A:
克隆  几乎等于一个印章的作用.可以随便去按下印章
复制  几乎等于一个原件,然后复印,没有原件.那来的复印?

加密狗 密匙   分软狗和硬狗   几乎等于一把钥匙.箱子可以给你一个或多个,但钥匙只有一个.要打开这个箱子拿到里面的东西.就要用钥匙.  软狗,相当于按键密码锁,不告诉你密码,你还是打不开箱子   硬狗,相当于钥匙,没钥匙还是打不开箱子.

锤子砸,锯子锯,电焊气割,,,  成功了=破解    不成功=还的花钱买人家的钥匙.(价格贵)       找个无照配钥匙的给你配一把,而且能成功打开箱子=破解

硬狗=软件在使用时,需要读取狗肚子里面的部分资料才可正常运行.没这个狗插机器上.就没地方读取这个里面的资料; 编段需要读取硬狗内部的代码让软件正常运行,软破解.  把运行需要读取的这段资料写在一个芯片内=仿真破解.   把需要的代码写到芯片并作成一个貌似正品的外壳内=套码盗版硬解.

网友:
“克隆”英文原意就是复制,在生物学上讲就是生物体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对植物来说就是早已广泛应用的组织培养技术,甚至简单的扦插、分株等也可以称作是植物“克隆”。但对动物做“组织培养”那可是难上加难,所以动物克隆才被认为是高技术。

网友:
现在的GHOST装机版安装盘,如果你事先用GHO文件浏览器先把GHO文件解压出来,再把解压出来的所有文件复制到C盘上,确实是可以安装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FTP河南网通的站点有时开有时关吧,经常联不上,但今天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只保证文件内容一致,克隆,不但保证文件内容一致,而且还保证文件再磁盘上物理位置的一致,有些文件对物理位置要求很严,挪动后就不能用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有一盒分类很详细的元件,拷贝是把元件倒再另外 ...

有道理,感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只保证文件内容一致,克隆,不但保证文件内容一致,而且还保证文件再磁盘上物理位置的一致,有些文件对物理位置要求很严,挪动后就不能用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有一盒分类很详细的元件,拷贝是把元件倒再另外 ...

经典,我就是想不起怎么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只保证文件内容一致,克隆,不但保证文件内容一致,而且还保证文件再磁盘上物理位置的一致,有些文件对物理位置要求很严,挪动后就不能用了。
举个简单例子,你有一盒分类很详细的元件,拷贝是把元件倒再另外 ...

那能具体讲讲电脑是如何实现这种差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克隆  几乎等于一个印章的作用.可以随便去按下印章
复制  几乎等于一个原件,然后复印,没有原件.那来的复印?

加密狗 密匙   分软狗和硬狗   几乎等于一把钥匙.箱子可以给你一个或多个,但钥匙只有一个.要打开这个 ...

这么一说像是有点知晓了,能劳烦再说的详细点吗?比如加密有多少种类,如何破解啥的!我听说有什么硬盘加密啥的,不懂是什么原理!多谢多谢!

网友:
偶?
猜一下:克隆就是两个硬盘磁盘扇区对着拷贝;复制就是 XCOPY全盘文件转移到另一个硬盘;

猜一下:硬盘加密原来是写伪坏块feH(记不清了)之类,现在是写系统标志,如不可移动块。怪不得做磁盘碎片整理时有那么多不可移动块,敢情是磁盘加密用的,呵呵!

猜一下:解密就两点,一是对汇编熟并且愿意看反汇编(很头痛的);二是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本人常解一些股票卡、电视卡、手机、原来的BP机、商务通一类的加密,那还得有个好编程器,必要时得有台逻辑分析仪。

猜一下:当HACKER那得对TCP/IP熟,。。。。啊 不谈这个。。。

网友:
克隆的含义与复制最大的不同之点就是:
克隆后的东西是有适应所在的环境的自我变化的能力的,就像克隆的动物一样,例如自动适应不同的设备、软件等等
而复制就是原本照抄,没有自我适应能力

网友(2015-04-11):
加密一般 用注册码或者是授权文件的方式    软件启动获取系统硬件信息 或者是其他的信息作为一个参数   软件里本身有算法副本    通过产生的硬件序列号  软件厂商 计算出 针对该ID 唯一的注册码  每台电脑的硬盘CPU 或者其他硬件的ID 信息都是唯一的 所以你把注册码或者授权文件换到别的电脑上  硬件信息不符 所以你注册不了   另外一种是用硬加密狗  通常是用加密狗  过内的加密狗基本都可以直接硬复制  智能卡除外

网友:
涨知识了,高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