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级定压功放终端音量如何独立调整?可以用可控硅做个来调整么?

楼主(2009-03-15):
广播级定压功放终端音量如何独立调整?可以用可控硅做个来调整么?
忽然想起以前帮同学装过KTV里的定压功放音响,终端音量是采用常见的壁装式档位电阻降压式调整的.音量调整是跨越式的,不能实现类似电位器的线性调整.总不能用个大功率的大电位器吧?所以我想能不能用个可控硅来做个调整音量的.以前直接用过调光台灯的板来改,改小了触发电阻,结果发现小音量时就不行了,可见小音量时要加个放大电路才行.当时没有加外置电源.最好是不用外置电源的.

各位高手请出招.

网友:
用可控硅调整音量?那样的音质还能听了吗?

网友:
可控硅调整音量 失真巨大无比....呵呵
一般过去的有线广播扩音机都有前级放大器,音量控制在前级里面

网友:
功放难道没有音量调整?
  改变输入信号的大小就可以了。
   可控硅是非线性元件,不能用于音量调整。

网友(2016-08-02):
一定要在末端喇叭调音量,加装一个自耦调压器说不定能行

网友:
     3#海河版说的是正确的,如果象你的朋友在KTV那样调整,很可能会烧功放变压器的.

这里必须纠正一个事实,很多科普书说定压机有大量负反馈,不怕喇叭空接,乱接,为此我在修

定压机时有意识地测一下反馈量,发现与定阻机无异,书上的说法只是给初用定压机的人壮胆
[/b

     任何功放输入端都定标为oDB/600欧,这是国际行业标准,音量应在前置部分总音量旋纽或调音台总

输出音量推拉电位器处调整.

     除了定压机是这样,七十年代多款国际著名发烧功放机面,都只有两只其大无比的U/V表,没有旋纽的,

原因是怕了电位器的碳膜寿命影响机子品牌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