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波形观察检波器负载对输入回路的影响。

楼主(2009-03-16):
检波器负载会降低输入回路的Q值,从而降低送到检波器的电流能量。在负载回路里有R、C,本试验的目的是观察R大小变化以及不接/接入C时,对输入回路的影响。

观察使用了信号发生器,数字万能表,示波器。

观察电路。输入为1000KHz1KHz调幅波,R取值为5K、10K、20K、30K、50K。C为0.01微法。测试点为T1、T2。

无负载时的波形幅度值。

负载变化时的输入回路波形及幅度。

以上可见,负载电阻对输入回路的拉低作用很大,加入C后更大;在负载电阻为50K时,对输入回路的影响仍然是明显的。因此,减小负载对输入回路的Q值降低,是我们一个重要课题。

网友:
在50K范围内,好象是负载阻抗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这也就是矿石机要用高阻耳机做负载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检波前加一个5/20p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试验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功率减少,选择性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验了,输入回路在50K时加入20P电容差不多,输出电流大大减少。我正在做75号电路的试验,将另文贴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时只想看示波器有何变化,绝对没电流的,因为直流不形成回路,在二极管和小电容处加一个8-27mh电感就有电流了。75号是也。

楼主:
加入20P电容,相当于负载是50K电阻。按75接入一个电感,就有相当于原来短路的电流。还未认真比较,明天再试。今天的印象是75有用,但还没超越普通电路。是不是我的试验方法有问题?思考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购到5082一2835后试起来就好玩了,尽管压降0.3伏,它那1227K的阻抗是特别的,感谢K兄的劳动!

网友:
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相等时,传输的能量才最大,纯看电压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考虑选择性时有个Q的概念,另当别论),不知老兄有没有阻抗的概念。

网友:
老兄的准备不错。

网友:
看来C的影响也不小,真值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负载电阻大 在负载两端得到的电压就越高 如果是高频电路就更复杂了

网友:
喜欢看到这样子的讨论!及课题!我没有示波器,但是我支持这样的氛围!

网友:
请问:“输入回路在50K时加入20P电容差不多,输出电流大大减少”里的:

前半句怎么理解?那29P和谁差不多?
另外、0.01的电容器是否大些了?
它相当于蛋鸡里地方官的音频耦合电容器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