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小九脚管座的尺寸

楼主(2009-03-16):
因为想做PCB板,顾向大家询问小九脚PCB插座式管座的尺寸,好画PCB图。

网友:
本坛找来的

电子管管座开孔尺寸:

你开行不:
1,大八脚开孔26mm就行了、安装孔位34mm

2,小七脚开孔15mm就行了、安装孔位22mm

3,小九脚开孔21mm就行了、安装孔位28mm

网友:
他要的是PCB式的管座尺寸、不是我说的这个!!!应该是图上的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朋友的图,就是要这种管脚之间的尺寸。

网友:
这种管座何处有售?有地址吗?

网友:
是画线孔尺寸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朋友的图,就是要这种管脚之间的尺寸。

3,小九脚开孔21mm就行了、安装孔位28mm
这里的是画线孔尺寸,实际钻出来就是22,安装孔位28mm。
淘宝里有卖。

网友B(2009-05-21):
回复 网友C:

呵呵  真碰巧了 哦    3楼朋友  好像是用的我这边的图 呀!     呵呵   管座  我这边卖的  就是在淘宝里   其它也有   可以到小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真碰巧了 哦    3楼朋友  好像是用的我这边的图 呀!     呵呵   管座  我这边卖的  就是在淘宝里   其它也有   可以到小店看看

是你的图、当时你还没来矿坛开卖、这图是在隔壁拉来的 所以我就没贴链接!!!

网友:
牛,连自己的图都认识了,疯兄也是,怎么能承认啊,这是侵犯版权的事啊,打死也不能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到处都有,淘宝上一大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