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音箱贴装甲

楼主(2009-03-19):
一台AR-999便携收录机音箱.接入6P3单端.出来的声不是一般的破.索性打开箱体.喇叭用料还算行.测量的尺寸.将一块块五层板.往上对接.并用环氧脂牢牢固定.同时另安装倒相孔.完工之后驳接胆机.声音要须耳多了.重量也不轻。
业余闲时.也就是个玩....

网友:
认为在外面加固一层比较好,尽量不占用内部空间。

网友:
还是做一对好的吧,这种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的~~~

网友:
认为另做一个箱子比较好,但是要怀旧效果就另计

网友:
是的, 不如按其size直接用木做一对, 会好点的.

网友A: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这种做法增加了音箱的体积,保留了原来的面板,低频也有所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这种做法增加了音箱的体积,保留了原来的面板,低频也有所提升

这样也算有价值的@!

网友(2022-06-01):
动手,好呀

网友:
推倒重做更好,保留了原来的面板

网友:
据说这种箱体里面填充一层高标号水泥砂浆混凝土效果比木头好

网友:
古董MP3播放器,音质不行吧。容量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