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超再生检波机

楼主(2009-03-20):
前几天与坛中友谊电子的张老师购舌簧喇叭时,顺便买了一套<超再生检波接收机>套件.昨天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对网上提供的线路进行了元件排列,因为本人是第一次,使用万用板子,人老眼花,被那无数的小孔搞得更是晕头转向,按照过去装机经验,以尽可能走直线为标准,分为左右二个区,即高放低放区,并因为工作频率较高,必须使再生接收部分的元件脚短,紧贴地而走,先完成大件插孔固定后,再进行外围小电容的安装,经过紧张地劳作,终于六点前完工了,接上喇叭电源后,听到的是很有规律的类似进了寺院喇嘛吹喇叭的间歇振荡声音,知道是低放的原因,经查是功放集成块一脚没有焊接,电源接在了退耦电阻的后面,这样使低放不能正常工作.然后再试验,未经任何调整,清晰地收到了本地的二套FM广播节目,转到TV选择上,收不到电视节目,因为只有闭路节目.在这里首先申明的是不是为友谊电子的元件质量叫好,更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只是人老了爱圪塔罢了.
问题:1此电路不知出自哪一本书的设计?2超再生和再生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网友:
焊得不错,想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这我做过,感应满大的,可能我这离市区太远,信号非常的弱!

网友A:
楼主能否实验下用别的三极管(9014.9018.3dg6)等代替sc1906后的效果?

网友:
小二本的书。

网友:
回楼主主帖:再生式处于临界正反馈状态,还没自激呢,可以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超再生则是干脆自己也振荡起来,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斜率什么的直接鉴频,大多应用在遥控玩具上,用在收音机上则属于业余制作,声音太差,且频点不稳,自己玩玩尚可,不具商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实验下用别的三极管(9014.9018.3dg6)等代替sc1906后的效果?

90系列属于廉价大众管,才那么几个小钱一只,不能指望有上佳表现

楼主:
感谢沙尘老师的讲解.的确这样的机子也就是玩玩,图的是一个装、焊、调、收的一个过程。从效果上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就是抗干扰差,接收频率比较稳定。我在八十年代好象邮购上海中学科技上介绍的《电视伴音接收机》的制作套件,一连好几天,也弄不出个声音来,那时一个十多米高的全频道天线,信号是非常强大的,但管子是铁壳的3DG6,和塑封201一些高频管,远比不上今天的材料好。

网友:
再接再厉,耐心点,挑战难度,做个超外差式的吧

网友:
线圈都是度银的 牛 !

网友(2009-04-24):
俺也顶一下

网友:
想看一下小舌簧喇叭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