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第二台矿机

楼主(2009-03-24):
线圈是4股漆包线绞的 骨架是大可乐瓶 L2共绕64圈8圈抽一个头L1共绕48圈8圈抽一个头 距离可以调整 近灵敏度高选择性差远则反之 分线器是螺丝杆和鄂鱼夹作的 L1配分线器   L2配365P  检波ISS86 耳机一个是6个600欧话筒芯作的  天线是废电话线10几米  地线是1米多长小拇指粗铁筋砸入地下 本机可以单回路 也可以双回路 本地几个台都可以清晰收听到 晚上说外国话的台多 这时L1L2远点选择性好 业余时间瞎鼓捣拿出来和朋友们交流一下

天线

天线

网友:
简单实用,接收效果不错。天线如果再加长20米,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
楼主的分线器利用鳄鱼夹来实现,充分利用手头条件,有创意。

网友:
俩分线器的联合、控制单回路的实现、不错的招儿!

网友:
回复 楼主:

越来越好了。

网友A:
线圈有多个抽头,能使接收调到最佳状态,也能调在“单回路”的,高!
“开关”把天地线接在一起,是不是用来避雷?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有多个抽头,能使接收调到最佳状态,也能调在“单回路”的,高!
“开关”把天地线接在一起,是不是用来避雷?

开关是夏季防雷和晚上睡觉时关上 我的矿机放在床头睡觉前听一会直到睡着

网友B:
我很奇怪,我睡觉时听广播老是挨老婆的骂,你们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奇怪,我睡觉时听广播老是挨老婆的骂,你们是怎么解决此问题的?

准备一迭修书,随时准备签发

楼主:
我把2200P云母电容换成100P的了 声音比以前大了许多 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