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统调计算软件

楼主(2009-03-25):
给大家发个收音机统调计算软件,没事儿的时候自己写的,算法参考《收音机的统调》和《收音机的特殊电路》两本书
用法自己看吧,很简单的小软件,会统调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错的 还在学习 关键是还不能熟练的掌握应用

网友:
说明中的Rp在哪里?

楼主:
我也是以前自己做多波段收音机,频率覆盖都是自己划分的,找不到现成的参数,所以写了个小程序自己计算,最开始只是自己用,比这个简陋多了,数据输入都是命令行方式,后来才改成窗口界面,和大家共同分享,估计有很多人不会用,我简单说明下:

T3-1和T3-2是两种不同的统调点计算方法,相应的计算公式见右边的F1,F2,F3公式,RFmin和RFmax分别是接收范围的下限和上限。

A-type和B-type是振荡回路垫整电容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上面有图可以显示是哪种连接方式。

CRp是输入回路的串联调整电容,一般用不到,只有在输入频率覆盖系数和振荡频率覆盖系数相差较大的时候才用,如果不用的话不要填(也不要填0),说明里的Rp是我写错了,应该是CRp。

CRt是输入回路微调电容。

CRmin和CRmax分别是双连电容的最小电容值和最大电容值,根据你使用的双连来填,这个软件只支持等容双连的计算。CZ=CR是在CRmin和CRmax之间变化。

CZt是振荡回路补偿电容,CZp是垫整电容,这个都知道吧(不知道的拖出去打)。

Cb是振荡线圈的分布电容,根据使用的振荡线圈来估算,一般填5~15p,频率越高,这个值应该越小,如果无法估算,建议使用B-type进行计算,此时Cb和CZt是并联的,可以不考虑,相应的值不填,实际调整时选个比CZt的值稍小些的补偿电容进行下调整就可以了。

IF是你的中频频率,注意所有频率都是MHz为单位的,计算结果在Result框里看。

举个例子,我们要做个中波段的电路,双连可变电容大小是12pF~270pF,中频464kHz,接收频率535kHz到1605kHz,我们希望知道输入线圈的电感量和振荡线圈的电感量以及垫整电容补偿电容的大小,可以按照下图来输入,然后点"Calculate"按钮,在"Result"框中显示,天线线圈要求222.84uH,输入微调电容要32pF左右,振荡线圈要122uH,垫整电容需要385.23pF,振荡线圈分布电容估计为10pF,振荡回路补偿电容29.91pF,按照这个数据做出的电路,会在F1,F2,F3三个频率实现3点统调。

网友A(2022-07-06):
计算软件是用什么程序编写的?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计算软件是用什么程序编写的?

那时流行build c++和delph,稍早turbo c 和 帕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