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行车测量路程(距离)

楼主(2009-03-26):
(来源:http://jsjy05sjj19.blog.163.com/ ... 422008915104933358/
电路原理:
利用干簧管开关作累计车轮转数的传感器,车轮上的磁铁每转一圈吸动干簧管线路导通一次。再利用计算器“=”键的累计功能作车轮行程计算器,按车轮的周长累计车轮的转数,就可计算并显示出车轮行走的距离。
一,需要的材料
1.有累计功能的小型计算器一只,选用前应先试一下它的“=”键是否有累计功能。
2.小型干簧管一只,要求灵敏度高点的。
3.与干簧管配套的磁铁一块,可用柜门上吸门用的那类,要求其磁力导通干簧管的距离能长些。
4.径2.5mm的插头插座一副,供计算器“=”键线路与干簧管开关线路连接用。
5.尺寸为 2cm x 4cm x 1cm 的胶木一块。1.5cm x 8cm 的铁皮一条。双引线1.5米。
6.安置计算器的盒子一只,要求特别能防振!视各人情况用铝皮或是不锈钢皮等。
二,传感器制作方法:
1.取胶木块打一长孔作安放干簧管用,再打一M6孔作安装孔用。铁皮打好径6mm的孔。
2.双线一头的两端焊接在2.5mm的插头上,另一头的两端焊接在干簧管的两头。
3.焊好引线后将干簧管塞入胶木块的长孔内灌腊封固,引线沿车身固定接到车头。
4.再用铁皮与M6螺丝把胶木块夹牢固定贴近后车轮最小直径的的悬臂上。
5.磁铁用本身的塑料体或是铝皮配上螺丝,紧固在车轮的最小直径处随车轮转动。
三,计算器制作方法:
1.小心打开计算器的盖子,在线路板上找出导通“=”键的两头线路来,分别焊接两条细线到径2.5mm的插座上,再将计算器盒体恢复原样。
2.把计算器安装到防振的盒子里,径2.5mm的插座安排在盒子的一边。
四,外盒制作:
1.要求内衬泡沫塑料,外面可见液晶显示屏与按键,要求特别地耐振动。
2.外盒体应有可方便安装的特制卡口,能快速在车龙头上牢固安装使用。
五,制作要点:
1.干簧管与磁铁在安装前要先试验磁场的作用方向与距离,考虑好在车上的安装位置。
2.磁铁与干簧管应安装在后车轮的最小直径处,=键的导通时间太短,会使计数失灵。
3.被选用的计算器消字时间要长,计次速度要快,安装时要有足够的防震措施。
4.引线插接头要牢固,如有因振动引起的接线不良,会使计数不准确的。
5.计算器的外盒体对防震防抖的要求特别高.
六,用法实例:
先打一次你的自行车车轮的周长数值,再按+键,以后的数值就会按车轮的转数(等于是在按“=”键!)自行累计。
(各类自行车轮径不一,可将轮胎打足气后在地面上推一圈,即可量出实用的周长。)

网友:
这种我玩过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计数用的磁铁必须用长条磁铁才行,太小了车轮转速一快了就不计数了。也可以加一个施密特触发电路来加宽脉冲的宽度来解决。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可以看看八十年代的无线电杂志。

网友:
感觉有些费事了

网友(2013-12-18):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八,九十年代的无线电,早就有介绍过。

网友:
自行车码表很便宜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创造是让人兴奋的事情,学习了!

网友:
装个码表就全搞定了,还要整这么复杂吗?

网友:
貌似老一套的东西是管用。但是也比不上现代科技的进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