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6P3P单端(标准接法)

楼主(2009-03-26):
我昨天做的6P3P蛋鸡,一共用了四只胆(占位的不算),上面从左到右:两个6Z4(占位),6E2,6P3P,6N2,5Z2P。面板侧面从左到右:电源开关,输入插孔,音量电位器,电源指示灯,猫眼灵敏度电位器,后边的音箱插孔我是这样设计的:两个并联,目的是当它作为扩音机用时,接两个16欧高音喇叭,平常用时,接一个高音喇叭并且接假负载,音质很好,交流声几不可闻,我还有一台话放(稍后上图),接他做扩音,满小区都能听到我每天都要用。

整体

整体

前面

前面

电源牛参数

电源牛参数

左面输出牛,右面电感

左面输出牛,右面电感

后面

后面

底版

底版

工作时

工作时

关灯后

关灯后

关灯后

关灯后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底板加工不错,电源牛强,输出牛弱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牛是定做的,输出牛是从箱子里翻出来的,底版是买现成的,因为地方不够,所以才作成单声道的,以后再做一个,配成双声道的。

网友:
矿坛胆机特点:无外壳,放床上,不接音箱看灯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那,您怎么知道我放床上拉呢?音箱从来不用,一支高音喇叭打天下。

网友:
常扫矿坛,得出的感觉,我准备改变一下,你看看"我的双声道胆功放机,成功了"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后还要做807并联推挽,那牛还得定做。

网友:
你用的6E2电路是那个啊,效果怎么样啊 介绍一下把,我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6Z4是假的啊

网友:
我的看法,胆机不用做太大,有胆味儿 有胆风格就行,小巧也是胆机的特点,设计个机箱,漂亮也整齐,胆收音机机一般大都也较大,小机(象晶体管机),少,可绝对是精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机布线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个人听音,所以功率小,猫眼,胆整流管都不要,是为了尽量节省电源牛功率,祝你大胆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胆整流很好的,能缓冲,为何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