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机也制作成功了

楼主(2009-03-28):
最近,看到矿坛上各位DX纷纷展示了自己的作品,都很新颖、漂亮,工艺讲究,羡慕也很受启发。好眼馋,实在憋不住了,也DIY一个矿石收音机。几天来,有时间就琢磨,不断改进,效果渐渐令我满意了。

楼主:
制作矿机,主要参考《怎样装制收音机》中的双回路矿石收音机电路,实际上是一个单调谐回路。

楼主:
这本书可有年头了,是58年印刷的老书了,读起来挺费力的。

网友:
您要读着费劲就出给我,我读不费劲。

网友:
支持一下  检波是啥 耳机阻抗是多少 收听效果咋样

楼主:
起初,制作的是双回路(一个调谐回路)矿机,接室内约7、8的长线,能收到本地的强信号台,声音很小,如同蚊子叫声。
后来,接了室外天线后,才发现选择性十分不理想,混台很严重,几个临近电台无法分开,本地强信号台覆盖很大频率范围。
室外天线状况:长约40M,一段接到窗子外对面的7层楼房楼顶,斜拉下来(家在3楼)。

天线两端用绝缘板隔离,钢绳练到固定物

天线两端用绝缘板隔离,钢绳练到固定物

绝缘板用胶木板

绝缘板用胶木板

7楼房顶斜拉下来

7楼房顶斜拉下来

进入自家窗内

进入自家窗内

楼主:
接了室外天线,就要考虑防雷问题了。
做一个闸刀开关,控制天线输入。阴雨天或者平时不用时候,拉下来短路到地线。
同时并一个真空避雷管。

楼主:
起初的矿机是双回路的,一个调谐回路的,选择性不好,实际使用效果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波二极管,用的是2AP9,或是1N60,买来后放混了,区分不出来了。
耳机是1500欧姆的,我用三用表量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矿机靠这本书和到坛子上学习了。这书差点被家人给扔了,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了。我珍藏起来,谁都不给了。

网友:
总体可以的,继续着折腾。

楼主:
制作这个矿机,也是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尽量用手中已有的东西来完成。这些东西不用的话,是电子垃圾,现在都成宝贝了。
耳机是35年前少年时代用过的,那个时侯做的矿机没有调谐回路,只是简单的检波后接耳机,连滤波电容都没有,对工作原理也不清楚,只是跟着大哥哥们学,听到广播就很高兴了。
分线开关、纸介滤波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也是从箱底找出来的陈年老货。

楼主:
现在是晚上11点,这个双调谐回路的矿机,实际收听能接收6、7个电台,分的比较清了。单调谐回路的,做不到。

楼主:
关于线圈的制作是这样的。
纸筒是装羽毛球的盒子(直径6.65CM),由于纸筒直径数据与书中给出的典型数据不一样,这就需要重新计算绕制圈数了。
学习了本论坛《矿石机技术区》的置顶帖“自制矿石机和元件的参考资料 (37 篇)”相关文章,找到了计算办法。,测了一下可变电容器最大为330PF(原以为是360PF),最后按介绍的计算方法和软件,得出绕制圈数是62匝,导线直径为0.4215。实际制作,现有条件用了线径0.44的漆包线,两个调谐线圈均绕了64圈。

网友:
技术了得!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