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整流管只是变交流为直流这么简单吗?

楼主(2009-03-28):
流过DC电源的电流相当复杂,包含有变形的信号源成份,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会对流过的各种频率的信号进行混频、倍频、交调等非线性处理,衍生出更复杂的频谱成份,影响放大器的性能,滤波电容是不能完全平滑全频带的,其本身也会产生交调,要减少这些问题,除选择好的整流管之外,可能还需要宽频带的精确配对,达到平衡,借以抵消产生的失真。

网友:
配对了也是二极管,还是非线性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过DC电源的电流相当复杂,包含有变形的信号源成份,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会对流过的各种频率的信号进行混频、倍频、交调等非线性处理,衍生出更复杂的频谱成份,影响放大器的性能,滤波电容是不能完全平滑全频带的 ...
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就那么简单。
有人创造性地提出××整流音质更好,因为××整流会……云云基本属于×说×道。

为啥?用电池供电声音最好,根本没有整流管。

楼主:
呵呵,不同的材料,的IMD3是不同的,尤其是射频段,不要小看电阻不同的材料三阶交调大不一样,何况是有源器件,电池本身也是各种不同的金属材料做成,而且电池放电是负极金属化学溶解而释放出的化学电能,溶解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因此高频性能并不好,用电池供电声音最好?除了噪声小一点之外,并无其它好处。

网友A:
音频设备去和过分射频关联毫无意义,当年那么多优秀的设备被制造出来时更多的考虑还是实实在在放在音频设备本身和电声/声电转换元件上。
若你支持玄学大可到那些专门的坛子上去看,有无数牛人的文章可供口水。

网友:
说明,以上观点对事不对人,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楼主想的太多了,或许....

网友:
玄学的坛子还会讨论诸如——用火电厂发的电与用水电厂发的电,出来的声音不同。

网友:
通常流过电源的信号,我们认为都是通过并联的电容器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电这东西最喜欢走捷径,如果有旁路电容,电流绝不会费劲去经过什么滤波电阻、二极管还有变压器绕个大圈子,直接就旁路地干活了。
    楼主的担心好象多余,和火电、水电的讨论差不多-----影响是有的,但是这影响微乎其微,就象一滴水和大海比,不得不忽略其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过DC电源的电流相当复杂,包含有变形的信号源成份,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会对流过的各种频率的信号进行混频、倍频、交调等非线性处理,衍生出更复杂的频谱成份,影响放大器的性能,滤波电容是不能完全平滑全频带的 ...

楼主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也并不是只要两极管以工作,就会自动的具有你说的这些功能。比如混频等就只会发生在小信号状态下,而且在二极管特性曲线的非线性段。而当二极管用于整流时,是工作于大信号状态,是线性区。此时的混频、倍频等功能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有点,后面的滤波电路也可以对这些频率进行有效的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设备去和过分射频关联毫无意义,当年那么多优秀的设备被制造出来时更多的考虑还是实实在在放在音频设备本身和电声/声电转换元件上。
若你支持玄学大可到那些专门的坛子上去看,有无数牛人的文章可供口水。

关键就在于射频窄带可测,音频宽带难测,所以不要认为测不出来就无问题,只要是电信号对于失真就不分音频射频,怎能没有关联呢?
举例,音频线不就是一根导线吗?只要导电就行了,管它铁丝铜丝银丝,不,还有电阻电感电容吧,这些东西是理论上是线性的,即便对不同的频率有差别,仍然还是线性的,不会无中生有改变频谱成份,但实际上线材是有声音差别的,这无可否认,这说明线材改变了信号的频谱成份,其中很大原因是线材产生了互调失真,可恨的是现在竟然测不出来,只能靠人耳来测了!

网友:
金无足赤,二极管没有完美的....电路也一样。利弊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楼主没有看过电视剧版的《西游记》吗,唐僧师徒取经回来,不慎把经书掉河里弄湿了,后来在岸边晾晒,拿起来的时候,撕了好几页,孙悟空不就说吗“天地本就残存,非人力可以挽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