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的测量与等效

楼主(2009-03-29):
万用表的困惑
在中学的无线电兴趣小组,我们被指导老师告知:晶体二极管性能的好坏是通过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去判断,正向电阻越小、反向电阻越大,这个管子的性能就越好,我们当时所能阅读到的初级无线电书籍也是这样说的。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用作测量的只有万用表。

但我一直对万用表的测试结果感到很困惑。
我们先看看一只2AP9用MF10万用表不同档位测量其正向电阻的数值
图1:Rx10档   测量的读数为:  92  ohm

图2:Rx100档  测量的读数为: 300  ohm

图3:Rx1K档   测量的读数为:  1.6 k

同样一只管子,同样一台万用表,为什么测量出来的数值会相去甚远?
如果使用不同的万用表,以同样的测量档,测量同一只管子,测出的结果也会偏差很大;
到底哪个读数才是真正反映这个二极管电阻的?
到底怎样测量二极管才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中学阶段。

直到进入大学,我可以从更高层面去认识无线电元件的时候,才算是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大学课程里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个分析技巧叫作“等效”。
我们知道了,一个实际元件,除了具有理想元件的基本特征外,其外部还会呈现出一些其它性质的电气特征,根据元件的这些外部电气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若干个理想元件的集合;一个正确的集合,可以充分表述该元件的全部特性。

在对检波二极管等效之前,我们先看看用图示仪测试出的2AP9的正向曲线
注意曲线中间的那个亮点,管子在曲线那个亮点以上开始进入“线性工作区域”,电子学理论将这个亮点所处位置的电压,称为这个管子的“特征电压”;
在电路理论分析中,管子在低于这个电压时被视为是不工作的,也被理解为没有电流的。
图中的X轴读出这个亮点所处位置的电压为178.5 mV(约180mV)
图4:  2AP9的正向曲线

二极管的等效
图4中我们看到:管子正向电压在180mV以下时并不导通,而当超过180mV的“特征电压”后,只要电压略为增加,电流就急速增大。
根据管子的这个外部特征,我们可以这样等效它(指直流正向):它是一个具有180mV的理想电池与一个电阻的串联,半导体物理学把这个串联的电阻称为二极管的“动态电阻”。
晶体二极管的“动态电阻”类似于二极电子管的“内阻”,在应用中具有相同的物理意义。
图5:二极管的等效

这个“动态电阻”有多大?
我们先在图示仪设定一个动态测试范围(见光标方框)
图6: 动态范围上读数(亮点所在位置),我们看到电压读数为:246.5mV  电流读数为:590uA

图7: 动态范围下读数(亮点所在位置),我们看到电压读数为:234.0mV  电流读数为:490uA

根据欧姆定律,我们可以算出其“动态电阻”为:
(246.5mV-234mV)/ (590uA-490uA )=125  ohm

再来验证一下算出来的数值是否正确
利用图示仪的对比功能,可以在图示仪中设置一只电阻作为比较,我们调整这个未知电阻在图示仪中的曲线斜率,令其与二极管的曲线平行;
图8:图中左侧虚线为该电阻被测试出的电压、电流关系曲线,在图示仪右侧显示的测试值中,我们看到它的数值为:126 ohm

对比两条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到这两个斜率很接近,这表明该电阻与管子的“动态电阻”具有十分接近的电压/电流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真实数值很接近。

从以上测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其实是很小的,因此正向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都只会令管子上的电压降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变化,这就是我们通常会把“特征电压”看为一个常数的原因。

有些文章在分析检波二极管的时候,把它看成为一个具有很高等效电阻的器件,因而需要对它,而不是对谐振回路作阻抗匹配处理,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分析方法的意义,我一直以为只有负载与谐振回路之间才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
基于上述的测量结果及等效,我还是认为只需要对谐振回路作匹配处理,原因是作为矿石机最终负载的电声器件,其阻抗在任何情况下都远远大于检波二极管的“动态电阻”。

网友A:
看到一些书籍在分析检波二极管作为谐振回路的负载阻抗时,是指反向电阻,有的书中还说反向电阻小会降低谐振回路Q值。

网友:
分析的很好。
检波二极管在线性范围动态电阻基本不变,正向加信号时二极管的电阻(几百欧)远小于耳机的电阻(两千欧左右),这样信号才能更多的多作用在耳机上,所以要求用正向低阻的二极管和高阻抗的耳机。并联多个检波二极管yo用意就是减小二极管的电阻。
矿机LC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由电感和电容量决定,我们现在要着手解决得应该是,提高谐振回路的Q值,形成具有尖峰形状的频率曲线,这样才能解决灵敏度,特别是选择性的问题。
提高谐振回路Q值,就要尽量提高并联在回路中的电阻。 高阻耳机具有提高回路Q值作用。所以高阻耳机的矿机应该选择性、灵敏度好些。

网友:
负载是影响Q的主要因素。但是二极管的性能对于检波效果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归结于等效电路中的电池?另外我觉得等效电路还是要把理想二极管画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些书籍在分析检波二极管作为谐振回路的负载阻抗时,是指反向电阻,有的书中还说反向电阻小会降低谐振回路Q值。

很同意您的观点

我在《检波电路中的有效分量与无效分量》一文中有这样的看法:
图1的等效电路中,我特别指出二极管漏电阻R2的问题,从图7的测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高Q谐振回路中,即使接入一个大至100K的电阻,都会对回路产生明显的影响,而我们平时所使用的锗材料二极管,其反向电阻都大概在这个范围左右,我们不该忽略反向电阻对回路性能的影响,要尽量选取高反向电阻的检波器件。
我极不主张使用矿石检波器作为实用检波器件,去制作高品质的矿石机,因为矿石检波器的正反向特性都远远不如半导体器件,根本不能期待使用它来制作出高品质的机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极不主张使用矿石检波器作为实用检波器件,去制作高品质的矿石机,因为矿石检波器的正反向特性都远远不如半导体器件,根本不能期待使用它来制作出高品质的机器。
赞成!矿石检波器只用来摆设,怀旧用。

网友:
很少看到河伯帖子。图示仪好玩。

网友:
通俗易懂.形象生动.顶了

网友(2009-05-10):
河泊大哥出手不凡,二极管虽小研究得透彻。好贴!支持并收藏!

网友:
支持河泊关于二极管的同时请教一下坛友,这支苏联老大哥产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是检波管呢还是整流、开关二极管?马上去微距放大拍图上贴子。

网友:
粗估材质应锗金属,47型X100欧姆挡正向250,X1K挡200K,如果手摸一端升温阻值会逐步向160K方向飘降。
该二极管没印型号,这管子至少在60岁左右或以上的老伯玩过,他们应该知道型号,特别是东北老哥们或许用这装过矿石机、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