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求一个业余级别的单管小功放电路图,能输出2-5w即可,谢谢

网友:
楼主,下面的两个电路也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推挽电路。1/26N1前置放大、1/26N1板—阴分割式倒相,6P3P推挽输出。
2,单管单端。用6N3做两级电压放大,推动三极管接法的6P3P做单管甲类输出。

楼主:
谢谢,看样子是两管吧?复杂的我整不了(主要是焊接水平有限),想弄一个管子既能电压放大又能功率放大的小单管胆机,练练,

网友:
这个就灰常好乐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63309&extra=&highlight=%D0%A1%D0%CD%D3%C5%D6%CA&page=1

网友:
注意仔细挑选输出变压器和扬声器够用就好不用追求过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求的是“单管机”。

网友:
一个管子的只能用6F3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管嘛,就没有音调控制乐。

网友:
呵呵!单管的!1支6BM8搞定!国產形号6F2!

网友:
做机当做300B,练手还是6P1

网友:
上6F3

网友:
6F3的输出变压器怎么做啊,阻抗比是多少?

网友:
我也不懂分管子的管脚,比如图1中的各个管子的脚分别是几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