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红灯2J8收音机

楼主(2009-03-29):
前段时间在坛子上淘得一红灯2J8收音机,该机中波正常,但短波灵敏度很低。到手后虽然经过彻底的打理,包括更换了高放、中放管、更换滤波电容、上扫频仪调整中周等,短波灵敏度依然很低,偶尔有几个强台(傍晚试机)。另外该机还有个问题,就是收听中波时将音量开大些机器便发出呜呜声。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该机的短波不应该是如此的表现,修理几天几夜依然没有进展,顿时陷入困境中。后来,发现天线输入回路线圈比较少,抱着试一试的心里,对天线输入回路线圈进行了改造,拆了原线圈次级,用漆包线重新绕制,SW1次级由原来的3圈增加到6圈;SW2次级由原来的2圈增加到5圈,效果立竿见影,短波灵敏度立刻变得非常高,短波电台变得非常密集,另外原SW1次级相位接反。
请教老鸟,2J8的天线输入次级线圈设计就是这样的吗。这台收音机的生产日期大概是70年左右,时值文 革,我猜测因为政 治因素,厂家故意减少了线圈,使该机短波灵敏度大幅度下降。另外,检波滤波电容由原来的0.022减小到0.01后,大音量呜呜声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那些老电容,或许能揪出几个坏的

楼主:
滤波电容全部检查过,仅发现一个有问题,其余的都正常。经过小改动,短波灵敏度非常高,感觉已经超过802-1。用短波收听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那感觉真不错。

网友A:
我的飞乐2J8的电路与你的有所不同,大家看看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乐2J8的电路与你的有所不同,大家看看差别在什么地方。

磁棒线圈略有区别,低频电路不同,你的是双变压器推挽输出,楼主的是变压器藕合OTL输出,其他排版布局不同之类的就不必细说了

楼主:
差别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眼睛还挺尖的
一直找不到老飞乐2J8的电路图,不知道坛中的同学谁有?

网友:
对照一下红灯2J8磁棒线圈的圈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楼上提供的图纸。从图纸上看,原机天线线圈是正常的,但是短波灵敏度如此低,增加次级线圈后,短波恢复正常,灵敏度变得非常高,这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印版图看,似乎B2次级线圈相位接反了,我这台机器也是这样接的,被我改过来了。请高手分析下,是不是真的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次级增加圈数就增大了耦合度,不知频率覆盖是否和原来的相同?
另外,BG1的放大系数是否有所降低?

楼主:
此为天线输入回路,不会影响频率覆盖的问题。BG1更换后也不行,连中放管都换过。

网友E:
不只是电解需要检查,那些云母、瓷片、纸介电容也需要看一看。
比如您说的需要增加次级圈数的情况,就有可能是C8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只是电解需要检查,那些云母、瓷片、纸介电容也需要看一看。
比如您说的需要增加次级圈数的情况,就有可能是C8的问题

回家对C8进行了检查,标称6800PF,实际测量0.01uF,个人认为不是此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