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天价发烧线

楼主(2009-03-30):
有人对天价发烧线极其推崇,据说功效无比。
    我的看法是,线材的区别是有的,但是这种区别非常之小,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简直无法测量,或者简单地说,差别小到接近于零,尽管不等于零。20多年前光缆还是奢侈品,传送音频信号还是用电话电缆(印象中那个芯线的直径好象在0,5毫米),当长度超过10公里,高频衰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而音箱线一般只有2-3米,线径还相当的粗,你用现在顶级的仪器都测不出发烧线和普通线的技术差别。如此微小的差别,可以忽略,没有人敢于公开做盲听鉴别实验,尽管只有2个选项的选择题,瞎蒙都可能有50%的答对比例。
    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曾经描写过两艘轮船做速度竞赛,有个船长为了减轻船上的重量,剃掉了自己的胡子,把脸刮得精光。一艘船由上千吨钢材制成,那胡子可能只有1—2克重,相对千吨微乎其微,尽管确实减轻了分量,但是这分量其实感觉不到,就是卸掉一副备用锚链,都可以减轻几吨甚至几十吨重量。
    就说用电子管做功放吧,按电子管手册上的数据,诸如6P1、6P6P之类的管子谐波失真系数都在10%上下,这是在标准设计典型工作状态下测试得到的。如果我们在电子管工作参数上精心选择、调试,可以使谐波系数改善1—2%,或者说,尽最大可能得到比较低的谐波系数。例如6P1的负载阻抗取5,5K和4K时的谐波系数就要相差2%。这都是可以测试并验证的,其区别也是明显可以看出来的。
    而音响线呢?2—3米线的幅频特性就是一条直线,不象电子管输出特性那样是曲线,用天价音响线对失真的改善接近于零,或者说,就象船长的胡子,1—2克而已,对千吨轮船的作用,微乎其微(咱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一丁点用都没有)。相对于电子管自身的谐波失真,相对于输出变压器的低频跌落和高频失真,其在数量上的差异在万倍以上。或者说,在输出变压器上做一点改动,其效果胜过100条发烧线。
    胡子是有一点点重量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重量级的东西来看待,吹得神乎其神,它就那么点分量啊。

网友:
完全同意!我见过有烧友花重金购买保险管,当时我就问他:保险管就是用纯金做保险丝也用不了3000元吧?声音区别能大到哪里?
现在就是很多人在忽悠,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愣是要听人家忽悠,拿自己的钞票哭着喊着送给人家

网友:
XXX:就吹,看你如何是好。
还是装看不见好了,没意思。

网友:
1000000000%完全同意 60年代爱好者老师所见

网友:
说得好,同意版主的观点
···只是那些JS会反对···哈哈哈

网友:
相对于电子管自身的谐波失真,相对于输出变压器的低频跌落和高频失真,其在数量上的差异在万倍以上。或者说,在输出变压器上做一点改动,其效果胜过100条发烧线。

网友:
呵呵. 昨晚的小崔说事不错, 介绍了个 "松鼠网" , 专门做科普的. 很多奇谈怪论都是以讹传讹, 没有任何根据的.

网友:
玩音响发烧,要量力而行的,万不可走火入魔哪!

网友:
前辈你好:这句话(..在输出变压器上做一点改动,其效果胜过100条发烧线)..我是绝对认同 ..高见
但说到一条好的线材(不是说天价线)同一条很普通的音箱线没有分别这个我绝对不认同..如果用一条好线材在一台比较理想的胆机(在带有隔音的试音室)试听.就算是盲听也可分辨清楚的..比如:我现有的;一条是新德克音箱线购买时是980元.另一条原装线圣8芯的购买时450元.如果两条PK就算是盲听..一听就知线圣胜很多马位的
不过话要说番回来:从以上的例子我的睇法是:不一定天价线是最好.如果说选择合理的..低价线也会打败天价线的......好的线材是有分别的....
纯个人见解..如有不便之处...请多多原谅......多谢1

网友:
线材对声音的改善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否定其作用也是不对的,问题是要与自己的整套音响设备配套,不然,即使穿上龙袍,他也不是太子
从失真的角度出发,功放的失真也是微乎其微的,特别在大马拉小车的时候,比如,一台50W的电子管扩音机,在3-5W的输出的时候,也就在0.1%以下,反而我们更要重视的是音箱(喇叭)的失真,一般都达到3-5%以上,而这一点我们恰恰都忽视了。
另外,音响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插队的时候,贫下中农有一句话:牛都买了,还在乎一根绳子吗?如果你的器材比较高档,适当的注意一下那根绳子也是很有必要的,有句话也说得好:细节决定成败。
那么有人反问:你用什么线呢? 首先,我的线材其实很差,只不过喇叭线用粗一些,铜的纯度高一些,达到基本要求即可,绝不追求那些高价的、不着边际线材!那不是矛盾吗?其实我只不过是重视它,但不迷信它。

网友:
系统论:补好短板才能提高整体性能。

网友:
首先多谢版主的鼓励….关于线材的选用的问题我还有两个实例同大家交流一下的.首先在此讲句先::我绝对不是那些抄线的商家..我也是绝对反对乱烧的……
用我最近的实例:
1:昨天我8人行.前往东莞桥头镇(距我的地方耒回程是350公里)的一位烧友聆听音乐.他用的器材:马兰士6000CD机.FU—50DIY胆机.线圣8芯DIY喇叭线.英国镀银DIY音频线.丹麦5000音箱…看下去这套音响应该不错了.但我几个人聆听几段曲子后感觉有些不理想.虽说音色总体还算可以..但整个音场很窄..为什么?...后来我全部查看他的连接线…问题可能在音箱的接线柱方面(这个问题机主忽视了.也可能有部分的玩家也….)..因为这音箱中高音.和低音接线柱是分开的(即是有四个接线柱..是经两条所谓镀金的铜片大约5-6公分(其实是铁片镀金罢了)跨接的…当时叫他将此片拆除用原来音箱线并上试音..效果同原来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最后处理:他原来的线圣8芯线是独立分开的.内部有四条是低音专用的.也有四条是高频专用的.最后将低频线接低音,高频线接中高音…效果是即时立竿见影的..这个实例可能难以令人相信…..结语:不要盲目追求天价线…要细心查下一些不起眼的细节……
2:电源线:本人在未实验之前是最反对烧电源线的.不过经过试听后又有另一种看法了….
本月中旬.江门有几位烧友带了几条电源线想征服我对电源线的睇法..他们带左三条电源线给我试听.:雅宝2000(购价250元DIY线)..超时空(型号记不起了.购价1000多元).怪兽(购价650元)….此次四条电源线PK(加我自己的电脑线购价10元)..此次PK是在我的所谓试音室进行…所用器材:声雅S3CD..6C33C胆机..线圣8芯DIY音箱线.,英国DIY音频线.德国音箱….此次PK全部采用盲听方式进行(用我的100寸银幕挡住的.任何换线动作是看不见的.尽可能减小对线材价格的平行心理)..试音碟采用童丽XRCD烟花三月之<葬花呤>一曲定音…..计分形式是采用笔记的.互不说话….换线一手由我处理….PK正式开始..打头阵是我的电脑线..雅宝.怪兽.超时空….(我以采用不换线说已经换线方式了…骗他们的)…经过十多次调换…音色是绝对有效果的.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最终已将我对电源(不相信有效果)的睇法打败了…我对四条线平价:顺序是最靓的是雅宝2000…(雅宝上机时..无论在人声和配乐的细节.音场定位.结像.都是比以下三条线分辨胜出几个档次的....至于电源都有效果..我到现在还在考虑..到底什么原因.....不过真的是有效果啊).....怪兽.电脑线.最差的是超时空….他们的计分90%是同我一样的…从这例又可说明高价线不一定是最好的…量自己的能力去烧吧….合理采用是理智的选择……以上绝对不是吹嘘……如果有朋友真的不相信线材对音色是没有作用的...请你.你.有时间过来俺处饮下茶.食番两个包.也可以请你.你开埋几攴饭..当你.你.试听过之后.可能是另一种睇法了...(.不过我现用的线材不是天价线.全部是买散线回来DIY的总共价是:1000元左右.包括:音频线.电源线.喇叭线)...以上只是本人实例见解…如有不便..敬请原谅….多谢!

网友:
更正一下, 是 "科学松鼠会" 网站:
http://songshuhu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