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个解决fu29 19屏帽问题的办法

楼主(2009-03-31):
呵呵~~~FU29   U19    F32性价比很好一个管子的钱买俩还是孪生的俩管一致性好!就是一点闹心买不到屏帽呵呵~~~
我在准备做29的AB1也闹心屏帽,动动脑袋想出个方法请大家论证一下!!有人闲422的屏帽大,想换个小的,都有办法!!怎么29平帽细就没辙了?呵呵~~我想的办法是用铜棒车一个和好买屏帽一样大的套桶外经和屏帽配合内经和管脚配合(留过硬量也就是空要小于管脚)然后把套桶加热后套在管脚上等冷却后就可以紧紧箍在管子上了!接触电阻当然很小了!!欢迎拍砖!斑竹看好给加点经验我很欢迎!!

网友:
FU29本来设计所用的机器就是没帽的, 因为该管是夹在两底盘间的,我看过这管的发射机, 可惜没照照片, 我前不久用这管做过一台机器, 管帽的解决办法就是去电料行买那房屋电线用的陶瓷接口, 用罗丝的那种, 扭上耐高温又安全.

网友:
用陶瓷接口,这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心血白费了!!但是我说的方法好看呀!!说多了没用,盖完帽子看效果吧!!准备用807的帽子!因为它是我买错的,422盖不上,废物利用!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FU29的屏极是一根针状的金属棒,这让我想起80年代初期修理“三洋”收录机,里面用了很多棒状的接线柱,直接用导线缠绕,FU29用这个办法--我看行

网友:
较好的方法是拆航空插头里面的镀银插孔,接触良好。简单的是到灯具商店买灯珠插座,有一种220V30W的,插脚和发射管的一样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费的带阳极帽的管子,取下阳极帽.中间打个小孔.胶粘加锡焊.然后直接用普通阳极帽不就可以了么.

这个办法不错.....  可是,好像原来的阳极引出的金属材料非铜非铁,不好焊接啊.....呵呵

网友:
摩配市场去弄点摩托车火花塞高压帽来DIY一下就有了,又耐高温又耐高压,
这么好的帽帽为何不用~

网友:
“摩托车火花塞高压帽”   是不是大了点啊........呵呵

网友:
直接用高压线插上行不行?  很软的那种 30KV

像燃气热水器里面打火的那两根针

网友:
可不可以用灯具重的叉泡座呀!好像是陶瓷的!

网友:
我感觉直热胆兄的方法不错,LZ的方法接触倒是好,取时可能管子要报销

网友:
还有现在那种石英射灯的插座质量相当的不好,小心屏极开路

网友:
我用这种接插件的芯子直接焊在高温导线上,插在阳极上,接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