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不灵光,只能玩low tech, 谈谈怎么挑选 矿石机用的检波管

楼主(2009-04-03):
1. 一般的教科书的土方法是,用万用表量正向反向,差异越大越好,这个不准确,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而矿石机工作在几个mv到几十个mv的非线性区之间(2AP9小于180mv的区间也可以当做截至区看了), 万用表的电流电压已经让2AP9工作在线性整流区了,但问题是,这两个区(线性区和截止区)的特性并不能互相推导...

2.矿石机是平方律检波,实际就是2AP9工作在负电压下也有电流流过,工作在正压下也有电流流过,只是正反向的电流不等,所以对称调幅波进去,不对称调幅波出来.

3.所以设定图示仪让2AP9工作在mv区, 这里让二极管工作在正负60mv的区间,X座标单位是伏,Y座标的单位是mA, 总共测试了4个2AP9,其小电流平方律特性曲线实测如下:

检波效率看正60mv时候电流和负60mv时电流的比例, 而 检波器的阻抗则看曲线的斜率

这四个2AP9的检波效率都差不多(曲线形状类似),而阻抗差异较大,不过最小一个阻抗也在15k

另外这个0点的曲线越弯曲,检波失真越大,可以看成矿石机的失真是非常大的...所以音响系统中的simple is best在矿石机上最不适用

网友:
木头的帖子……很有根据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在弱信号的时候,可能如楼主所说。不过在接收信号好的时候,二极管会工作在数百毫伏的区域。

网友:
这几个二极管那个最好呢?应该是红的?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一般的教科书的土方法是,用万用表量正向反向,差异越大越好,这个不准确,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而矿石机工作在几个mv到几十个mv的非线性区之间(2AP9小于180mv的区间也可以当做截至区看了), 万用表的电流电压已经让 ...

由教科书上设定条件得出的这个结论及其试验结果不能直接用于矿机.从楼主的图中看,二极管被正向偏置,其静态工作点是图中的Q点,这在矿机中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矿机中,检波器不仅没有正向偏置,由于滤波电容的充电,它是被反向偏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