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彩电维修电源

楼主:
XJQ600155
ZHANGDESHI
菜园子
引用 网友A:
磁芯碎了再粘上???
引用 网友B:
磁隙应该还是原来的吧?

楼主(2009-04-06):
引用 网友A:
恕我眼拙,看到2楼照片里的断口,我以为磁芯碎了呢....呵呵
现在高压能到多少伏了??

高压绕组我绕了320V的、在255V左右抽出、现在用的是250V端、数字表读数在248-250V跳动!!!

灯丝是直接的“高频交变电”供电!!!

网友:
  好啊!!!! 革命就要成功了!!!哈哈哈哈

“灯丝是直接的“高频交变电”供电!!!”盘热灯丝应该不要紧的,用个电位器并上,中心抽头接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后,音质有变化吗?你用的什么胆机?

有变化的、音箱中有“吱吱”的声音、可能与“灯丝是高频脉冲电”供电有关!!!有待验证!!!

网友A:
  如果做好了,绝对没有问题——我坚信!!

楼主:
灯丝电压

因为灯丝使用的是“高频电”我也没有相应的检测仪器仪表、只好把以前开家电修理时测试的“彩管6.3V电压”作参考!!!

网友D:
严重关注,预祝成功,学习之中。

楼主:
加绕的灯丝

用焊线直接穿绕的灯丝绕组、由于是试验性的、工艺没太讲究!!!

楼主:
各个表的灯丝电压

每块表的读数都不一样!!!

先来老牌南京的MF47表的读数、交流10V档、哈哈 正好是6.3V、老牌南京就是老牌、不服不行!!!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哈哈!!!

楼主:
再来

第2块表是南京天宇的MF47C交流10V档读数5.6V、出现了差异!!!

第3块表用的是“DT890A”数字表、交流200V档表的读数是11V没有拍照!!!

楼主:
毫伏表的读数

最后用“DA16毫伏表”的10V档检测、表读数在6.6-6.8V间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关注,预祝成功,学习之中。

谢谢你!!!期待成功!!! 感动我眼泪哇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好了,绝对没有问题——我坚信!!

谢谢海河老师、我也坚信可以成功的、彩电能用凭什么胆机不能用哪???

楼主:
喝酒去

今天岳母做寿、哈哈!!!我现在得去喝酒了!!!晚上回来再上图吧!!!

网友E:
很好的创意,预祝成功,顺提两点建议,1  开关电源要整体加装屏蔽。2 灯丝电源最好用直流,因为电源的频率很高,辐射能力很强,容易产生干扰及噪声。开关电源用于胆机的关键就是解决干扰噪声。

网友:
热烈祝贺,严重支持和关注。
吱吱声是高频脉冲造成的。同意29#观点。

网友F:
彩电开关电源我以前改造过,115V保持不动,在后面接一个假负载(电流为10毫安),把12V的(给小信号处理电路供电的)拆除一半,把视放绕组210V添加绕组,我当时直接绕在外面了,大概30T左右,这是电压成为250V,把250V视放滤波电解换成450V100uF就可以了,灯丝,使用两个 RU2的二极管并联整流,电解使用4700uF25V的,这样改造的,绝对可以使用,因为115V轻载,而250V的电流100-120毫安,很轻松。灯丝电流3A也很适用,整个电源不会过载。但是总觉得本底有比较大的沙沙声。我是使用6P1X2+6N1的电路。我换成变压器的则没有沙沙声了。

   楼主,你的彩电维修电源比较特别,电压调整在热端呀!IC是不是UC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创意,预祝成功,顺提两点建议,1  开关电源要整体加装屏蔽。2 灯丝电源最好用直流,因为电源的频率很高,辐射能力很强,容易产生干扰及噪声。开关电源用于胆机的关键就是解决干扰噪声。

紧尊先生教诲、我现在只是在试验、我现在注意到了几点:

1、输入部分没有共模滤波装置、我添加了一级!!!

2、开关变压器没有屏蔽环、有待添加试验!!!

3、输出部分全靠滤波电容(我已加大了容量、原22UF的、我现在用的是“闪光灯的红宝石150UF电容、电容充放电极快”

4 、输出部分看来要加共模滤波电路 !!!

5、管子的灯丝供电系统有待解决!!!(我不想用直流电)

6、开关电源整体加屏蔽!!!

楼主:
高压电

正常运行后的250V高压电表读数在248-251V之间跳动!!!数字表一直接在内线路中监测!!!DT890A

楼主:
楼主,你的彩电维修电源比较特别,电压调整在热端呀!IC是不是UC3842。

电压调整在热端不假、但是IC是3842

楼主:
温度

开关电源运行了2小时后、我检测了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的温度!!!

实测如下:开关变压器的温度状况、稳定状态!!!74度

楼主:
开关管温度

开关管的温度检测是把探头用竹夹卡在开关管的散热器上得到的!!!运行2小时后等到的、68度

楼主:
今天的结果

今天就监测到了这些结果、其它的有待进一步的试验!!!

谢谢以上的坛友关注、同是感谢猪版加亮(你在害我呀!!!不想往下干了都不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压检测从哪里来,6.3V?还是高压?

你是说次级稳压的检测吧!!!这个“彩电维修电源”没有在次级取样、用的就是3842、彩显用的最多了!!!该是在初级检测的!!!

网友B:
用这种万用表根本没有办法测准灯丝电压,一般指针式的基本上都是峰值检波型,数字万用表好象根本就没提过(起码我的几只数字表就没提到过),表的频率也不够,有效值型的表很不好找,如何测准灯丝电压真的还得好好想下,可能还得用示波器看了来计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就监测到了这些结果、其它的有待进一步的试验!!!

谢谢以上的坛友关注、同是感谢猪版加亮(你在害我呀!!!不想往下干了都不行了 !!!)

网友:
猪版就是有意这样让你骑虎难下的,怎么没表情可用了啊,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万用表根本没有办法测准灯丝电压,一般指针式的基本上都是峰值检波型,数字万用表好象根本就没提过(起码我的几只数字表就没提到过),表的频率也不够,有效值型的表很不好找,如何测准灯丝电压真的还得好好想 ...

是这么回事儿、我也在想到底是多少正好是50Hz交流电6.3V灯丝电压的等效值、我是在参考了彩电的6.3V电压的(15625HZ)而这个维修电源的工作频率时32KHz的、期待坛友解答!!!我是在看灯丝的亮度、误差大大地!!! 如果用示波器看电压波行峰值应该是多少???以便参照!!!!明天有时间的话、上我的老SBM10-A示波器看看!!!

网友G:
  灯丝用整流后稳压吧。
这个估计高压部分,电流不会有多少,0.1A都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丝用整流后稳压吧。
这个估计高压部分,电流不会有多少,0.1A都成问题~~~~~~

灯丝部分现在不用考虑它!!!

高压部分直流300V-220mA没问题的、如果是250V的话250mA 没问题(对付2* 6P3P我看没事儿)

网友H:
我的建议:高压和灯丝电压分别使用两套开关电源,因为高压不需要太准确尤其在甲类工作状态电流是稳定的,必要时可以加电阻。而灯丝电压要求准确,我想可以用做20V左右的非稳压开关电源,然后用DC----DC变换模块使之成为稳定的6.3V。这样容易调整也不会增加多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万用表根本没有办法测准灯丝电压,一般指针式的基本上都是峰值检波型,数字万用表好象根本就没提过(起码我的几只数字表就没提到过),表的频率也不够,有效值型的表很不好找,如何测准灯丝电压真的还得好好想 ...

毫伏表的电压读数可不可信???

网友:
如果波型是50%占空比的方波的话,峰高应该是12.6V

网友:
主要是看整流方式

网友:
交流电压表整流方式一般是三种,峰值型,平均值型和有效值型,一般是峰值型的居多,改了下,刚才没说清楚

楼主:
关于灯丝电压

灯丝电压我的计算值是4.5匝、而我实际穿绕的是5匝!!!误差是不是在这里!!!现在我就翻箱倒柜找示波器探头去!!!

网友I: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网友B:
其实最稳妥的方式是加滤波再稳压,这样电压不会出错,并且可能会避免一些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你害我!!!翻箱倒柜找探头中!!!

网友:
猪版想出高招了?快快交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稳妥的方式是加滤波再稳压,这样电压不会出错,并且可能会避免一些噪声

这我也知道、但就想用“交流电加热灯丝、虽说是高频脉冲电”海河老师说就加热来说没什么区别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再出出好点子吧!!!

网友:
      灯丝我想不是什么大问题,逐个解决吧......哈哈

楼主:
朋友们

朋友们在想想有什么高招吧!!!示波器探头寻找中!!!

网友:
我的高招是用示波器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波型,再测一下输出变压器输出的噪声波型。

网友:
猪版的确实是高招,要是相似的话,一路一路的改进,把影响减到最小,不就成功了。

网络有问题,老是没表情用。

楼主:
灯丝波形

灯丝的电压波形来噢!!!探头没找到、用的是“毫伏表的”也行、输入5V/cm、扫描0.05ms/cm

网友:
30 多伏的峰峰值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不错

上面长毛的了!!!10V是不是高了、海河老师、猪版及诸坛友指点一下吧!!!

我明天再用铝合金料开个试验台、再次搭个看看、同时将“开关电源”用镀锌铁板做个屏蔽罩试试!!!我还就不信了、彩电就那么放着怎么就没事儿哪???

网友:
大致是一半吧,看不清楚,尖剌好高,频率大约36K

网友:
不算尖剌,Vp-p10伏还略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彩电开关电源我以前改造过,115V保持不动,在后面接一个假负载(电流为10毫安),把12V的(给小信号处理电路供电的)拆除一半,把视放绕组210V添加绕组,我当时直接绕在外面了,大概30T左右,这是电压成为250V,把25 ...

你说的以前彩电维修电源、用的电路是“三洋83P的线路后期改成了A3线路”开关管用的是1403、取样在110V端、我也改过83P线路的、现在的“维修电源”用的3842推动场效应管的!!!
你的帖子我也拜读了、你用的是石英灯的电源、改造的非常成功!!!正如你所说、“维修电源”偷工减料太多、噪音真的好难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建议:高压和灯丝电压分别使用两套开关电源,因为高压不需要太准确尤其在甲类工作状态电流是稳定的,必要时可以加电阻。而灯丝电压要求准确,我想可以用做20V左右的非稳压开关电源,然后用DC----DC变换模块使之成 ...

2套开关电源多少也是要增加成本的、DC-DC变换模块我也没有、我能找的就是这种“彩电维修电源”了

楼主:
继续试验

刚刚在灯丝脚加了2只50欧的平衡电阻、哈哈!!!原来音箱中的“吱吱”声没了、代之的是“哼哼”声、开关变压器开始“吱吱”的叫唤了、开启音源放送音乐可以接受了、 该对付高压部分了!!!看来有希望了、胜利再向我招手、曙光在前头!!!

看看波形吧!!!与昨晚的有些不一样了!!! 红黑鱼夹可能是夹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长毛的了!!!10V是不是高了、海河老师、猪版及诸坛友指点一下吧!!!

我明天再用铝合金料开个试验台、再次搭个看看、同时将“开关电源”用镀锌铁板做个屏蔽罩试试!!!我还就不信了、彩电就那么放着怎么 ... [/quot
这个问题的提出很关键,为什么在彩电里,开关电源就可以不加屏蔽罩,以及那么高的阳极电压,为什么没有对音频视频造成干扰?高次谐波的辐射虽然能量较大,但它的辐射阻抗往往也很高。其原因可能是,晶体管,集成电路较低的输入阻抗,对抗干扰能力得到了坚强,所以电视机工作的很好。而电子管的输入阻抗比晶体管大了很多倍,抗干扰能力自然就差一些。以上纯属自以为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长毛的了!!!10V是不是高了、海河老师、猪版及诸坛友指点一下吧!!!

我明天再用铝合金料开个试 ...

谢谢师傅的指点、灯丝我加了2个50欧的电阻后、声音有改善了!!!我想再在电阻上并2个瓷片电容看看波形、听听声音!!!

楼主:
平衡电阻并瓷片电容

2只50欧的平衡电阻各并了1个102瓷片电容没有效果!!!请看波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的实验结果是:灯丝使用直流,这样许多问题就没了。

网友B:
用只稳压管把尖剌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的实验结果是:灯丝使用直流,这样许多问题就没了。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只稳压管把尖剌切一下?

你是说钳位???用示波器找出尖刺的管脚后用12V(看波形应该用12V)稳压管对地钳位?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个电位器并上,中心抽头接地更好

呵呵我就说过这个办法管用吧.....
只不过楼主用的是两个阻....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就不信了、彩电就那么放着怎么 ...

————这话听着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说过这个办法管用吧.....
只不过楼主用的是两个电位器....呵呵

我使用的是2只50欧的电阻、怎么又出来了两个电位器???海河老师又何高见、再帮想想!!!你看用稳压管钳位这个提议如何???

网友:
实在、实在、实在的抱歉,脑子有点迷糊,打错字了,想着是“电阻”,打成“电位器”了....
见笑、见笑啊......

  有时候看电路图也经常这样,明明想的对,可就是说不对......哎.....要痴呆啊!!

网友:
用稳压管钳位可以试下,可能不会对初级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
打错字太正常了,海河兄何必这样自贬,海河兄要痴呆了,可是矿坛一大损失啊,哈哈,说笑一下。

网友:
  突发奇想,给灯丝加个阻流圈如何....哈哈
以前老的军用仪器里灯丝供电回路有的就加了滤波电感,有的用稳流管.....哈哈
估计能有点作用

网友:
钞疯兄是不是用的交流档看的,如果真是双向的话,得用2只6V多的稳压管反串才行。

网友:
我感觉最好的方法是用直流,多加滤波,先搞对了能行了,然后再来简化它,这样可能耽误的时间少些。也容易知道什么原因对噪声的影响大了。

楼主:
是AC档看得

回FM30兄、是用AC档看的、不是双向的、是单向出刺、用个12V稳压管看看(手中没有、明天去买吧)

玩儿发烧音响想老年痴呆不容易呀!!!手脑并用还有音乐怡情、想痴呆都呆不了

阻流圈用磁环穿绕一个也可以的、稳流管也有代我找到他试试看!!!

网友I:
俺没招了

友情继续支持楼主的实验。

网友:
要买买两个,你用直流看看,如果纯是单向的用一个,如果双向的只有用两个。

楼主:
吃晚饭

吃晚饭了、今晚的菜不错、小鸡炖松伞蘑菇、牛肉炖黄花菜!!!

一会儿再聊!!!

网友J:
开关电路

改制高低压多路输出,因交错调制,跟踪取样因难,电源性能受限。个人意见,不如用二个功率合适电源改造,亠个输出高压,一个输出灯丝,这样方便控止,稳定性也好。RWM蕊片不合适调压,设置不好会影响稳压性能的,脉宽调整有限度的。另外,开关频率50K以下,AC220/DC600v100ma;AC220/DC6.3v10a电源造价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制高低压多路输出,因交错调制,跟踪取样因难,电源性能受限。个人意见,不如用二个功率合适电源改造,亠个输出高压,一个输出灯丝,这样方便控止,稳定性也好。RWM蕊片不合适调压,设置不好会影响稳压性能的, ...

好的、记下有待下一步的试验!!!还我没有其他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友情继续支持楼主的实验。

怎么没辙了???我还有一招还没用那!!!

12V稳压管没时间出去买、还试验不了钳位!!!

一会儿先试验下用27厂牛供灯丝、断定出“噪音是来至于灯丝还是高压部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会随时报告进展的!!!

网友:
  速度啊~~~~~~~~~给你加点美孚,要不壳牌也可以~~~~~~

楼主:
谢谢哦

刚刚进行了试验可能找到了问题所在:

1、用工频电供给灯丝噪音依旧、无效!!!这是不是可以反证“高频电”供灯丝没有问题哪???
2、250V高压电加装一级EMI滤波无效、再加装一级RC(1K/330UF、原来的是150UF)改善不大!!!
3、将加装的滤波装置去掉后、250V端接入一台6J1+6AQ5功放后、开关电源出现保护状态、去掉开关电源的150UF电容、断开功放的两极CRC滤波电路、只留下220UF电容后启动成功!!!(可能开机电容充电电流太大、引起过流保护)
4、启动成功后(高频灯丝绕组没接入)噪音明显减小、比原机略有增大、半米外不可闻、贴近喇叭听是低频的“哼哼”声音、没听到高频尖叫声!!!接通音源视听(同时检测250V电压在248V左右最大音量也如此)没发现什么不同之处!!!可能耳朵、喇叭的档次都不够吧!!!
5、开关管散热器热的厉害、看来要加强制风冷了!!!

楼主:
哈哈!!!成功了!!!

这两天没有进行试验、在收拾屋子 、主要是春节后开始又是作机壳、又是焊机、绕牛等等、半间屋全是我的东西 终于领导忍无可忍发了话:你要是不收拾一下那我就替你收拾、但有些东西你以后找到找不到、可就不管了、没办法只好自己先收拾下吧!!!

网友:
恭喜。看来还是LP最管用。

楼主:
改造成功

今天下午开工、终于成功了、灯丝用“高频电”供电没问题、屏蔽不屏蔽没什么影响、30cm外没听到什么噪音、就是开关变压器的骨架太次了、有温度后就变软了引起磁芯啸叫(同步的音箱中也有)看来要先解决骨架的问题了

还有一事儿不明白、最大音量的情况下“高压电正好是250V“而小音量时“高压电也同步的下跌到了240V左右”灯丝没什么变化、何故 ???万望坛友解惑!!!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找到原来有噪声的原因??
看来LP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找到原来有噪声的原因??
看来LP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原动力啊。

找到了、但我不能说(丢人呀

通过这次试验发现用“21彩电维修电源”改制“250V小单端胆机电源”没什么问题的!!!

过几天再买个“34大功率彩电维修电源”实验下“350V左右的单端或推挽电源”看看、期待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要说的。不然可能别人走弯路的。

楼主:
非要说嘛???

有噪音的原因不在“开关电源”只要“开关变压器磁芯”不叫就没什么噪音的!!!

噪音出在我搭的“炮灰级试验机6N2+副品6P15身上”真丢人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要说的。
你是怎样使得开关变压器磁芯不叫的?

网友K:
我用电脑电源改过开机就保护!郁闷死了

网友B:
祝贺钞疯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钞疯兄成功

谢谢FM30兄!!!

网友:
看来找个带电原理图的好开关电源很重要了

网友:
开关电源由于频率高,输出滤波器可以相应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电脑电源改过开机就保护!郁闷死了

可能是滤波电容太大了?

网友L:
没炒疯兄你好   以上贴全部看完 首先对你的求艺精神表示敬意
  我对彩电用电源 做了多次试验 不是很理想  用48V电动车充电器试验  后用电脑电源。。。。
  结果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那个 开关变压器 要求很高 业余条件下制做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坛子里有成功的东东 这说明了什么?
  开关电源的频率很高 对滤波电容的取值不高 对二极管的要求高(选用 肖特基高速二极管)
  其实你的数据说明 你已离胜利就剩半步 努力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炒疯兄你好   以上贴全部看完 首先对你的求艺精神表示敬意
  我对彩电用电源 做了多次试验 不是很理想  用48V电动车充电器试验  后用电脑电源。。。。
  结果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那个 开关变压器 要求很高 业 ...

谢谢支持!~!~!也期待多交流!!!分享经验教训!!!

网友B:
其实回头来想下,开关电源的频率高,过载能力相对较差,在整流后的处理上应该对电容的要求不严,反而应该是电感可能应该多用点(不是大,而是多,多节滤波)。我瞎想的

网友:
不错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回头来想下,开关电源的频率高,过载能力相对较差,在整流后的处理上应该对电容的要求不严,反而应该是电感可能应该多用点(不是大,而是多,多节滤波)。我瞎想的

电感用多了会不会影响功放的高频频率响应呀???我看还是用CRC的好、一家之言、欢迎探讨!!!

网友:
没炒疯兄你好!
首先对你的求艺精神表示支持
看了你的波型,你的开关电源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
1.环路稳定性,纹波有大有小是电路不稳定造成的,要想办法处理.
2.纹波太大:一般开关电源要求是输出电压的1%,但这个指标用在胆机高压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认为最少要做到0.1%,我的开关电源实际多到0.07%.因为此纹波会经过交压器耦盒到输出端,对音质造成影响所以还要努力.

网友:
欢迎专家批评指正并探讨,谢绝砖家拍砖

1、高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远高于变压器整流的高压电源
2、高压开关电源的内阻远低于变压器整流的高压电源
3、由于频率高,高压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器的电感线圈中的分布电容比较难以做小,但是即便是这样,由于波纹频率远高于音频,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
加屏蔽和开关管脚上套磁环 估计会改善一些高频噪音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成功了!!!   您改造的这种“彩电维修替换电源”原来的高压输出(也就是原110V行输出那)有稳压电路吗??

网友:
好像没有的,整个板子上看不到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