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比较几种型号二极管的检波灵敏度

楼主(2009-04-07):
精确比较几种型号二极管的检波灵敏度
为了便于对矿石机进行精确的测量,近日利用旧仪表建立了一个矿石机测试平台,平台由高频信号发生器、高频毫伏表、示波器和音频信号发生器组成。为了测试准确,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调幅度可准确调整,信号输出幅度由高频毫伏表指示。用音频毫伏表精确测量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

由于没有找到矿石机灵敏度的测试标准,只好自己制定测试标准了,参考一般收音机的灵敏度测试方法,必须确定出耳机端的音频功率,我用的匹配变压器是一只从进口刮胡刀中拆得的电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114H,次级电感量是0.511H,变比是18.7,耳机用SC2-300舌簧耳机,阻抗是0.3K,接上匹配变压器后,从变压器的初级看进去阻抗是105K, 通过实验发现当匹配变压器的初级加上20mV音频电压时,耳机声音听上去很舒服,既不吵也不觉得声音小,于是确定匹配变压器初级端的音频功率为0.02X0.02/105000=0.0038μW。测试时调整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使匹配变压器初级端的音频电压达到20mV,此时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便是该机的灵敏度值,由于我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调整是档位步进式的,没有细调装置,输出电压也许不是刚好20mV,所以输出电压应该是大于或是略大于20mV。

平台的组成:
1. 高频信号发生器:目黑MSG2560B型,串号849007。
2. 超高频毫伏表:ZN2270 型,串号 88049。
3. 音频毫伏表:LMV-189AR 型, 串号 9080128。
4. 示波器:COS5020 型,串号 45236066。
测试频率:700KHz,调幅度 30%。

具体测试电路见如下照片。

测试时调整可变电容与线圈的抽头,使匹配变压器初级端的音频电压等于或略大于20mV,此时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便是该机的灵敏度值。总共测试了9种型号的二极管,另外还测试了用锗高频管3AG28的be结与bc结作为二极管检波。

具体测试效果如下:
2AP9:
高频信号: 6.3mV,最佳抽头:4。

2AP1
高频信号: 10mV,最佳抽头:5。

2AP30:
高频信号: 6.3mV,最佳抽头:4。

1SS86:
高频信号: 7.2mV,最佳抽头:4。

1SS99:
高频信号: 7.3mV,最佳抽头:3。

BAT43:
高频信号: 3.3mV,最佳抽头:3。

BAT85:
高频信号: 3.3mV,最佳抽头:3。

1N34A:
高频信号: 3.1mV,最佳抽头:4。

1N60:
高频信号: 3.0mV,最佳抽头:4。

3AG28 be结:
高频信号: 3.6mV,最佳抽头:4。

3AG28 bc结:
高频信号: 4.9mV,最佳抽头:4。

从上述测试结果看,在中波700KHz频点上,灵敏度最高的是1N60,其次是1N34A,BAT43和BAT85也还不错,最差的是2AP1。
3AG28是fT大于120MHz的高频管,从测试结果看用其p-n结检波效果不错,但是be结更好些。
1SS86 和 1SS99在这频点上的效果不是太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种管子是为百兆以上的频率设计的。

由于测试使用的可变电容Q值只有3千多,很低,完成上述测试后将可变电容换成Q值达1万2千多的,仍用3AG28的bc结检波,灵敏度从4.9mV提高到3.7mV,最佳抽头仍是4。

接着进行了更换匹配变压器的实验,用一只220V/15V的变压器代替初级114H的变压器,该变压器与SC2-300耳机连接后,从变压器的初级看进去的阻抗是64.5K,如果仍要保证匹配变压器初级端音频功率还是0.0038μW,则要在该变压器初级端的音频电压应等于或略大于16mV,经测试,更换变压器后灵敏度是4.1mV,比原来变压器的3.7mV略低。

此后又换用改制的高阻耳机作了测试,高阻耳机是用SC2-300 改制,改制后耳机绕组的电感是5.18H,直流电阻是2.67K,计算出其阻抗是 32.5K,耳机两端的音频电压是11mV是功率0.0038μW,用高阻耳机替换匹配变压器和耳机后测得灵敏度是3.9mV,最佳抽头仍然是4。这时的灵敏度比用114H的匹配变压器时3.7mV略低,但差别很小,比用 220V/15V 的变压器时的灵敏度略高。

测试后用这几只二极管试听,收听效果确实与测试结果一致,值得一提的是用1N60和1N34A试听时,竟大白天在1100KHz附近接收到了一个不知道是日本台或是朝鲜台。我的接收环境并不好,地线是电源的保护地,天线在三层楼外距楼外墙1米多,斜拉了4米多。

  实验时还有一个现象忘了说了,测量1N60和1N34A时发现虽然在选择抽头对灵敏度有影响,但是在抽头在1、2、3、4之间变化时灵敏度变化不太大,其他管子变化抽头时对灵敏度的影响很大。

  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和精力还打算利用这一平台测试各种矿石机电路的灵敏度,欢迎有兴趣的网友共同研究各种矿机测试方案。

  由于以上测试的样本很少,每种管子只测了一只,故测试结果不能代表各型号管子的性能。

被测管

被测管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调幅度30%的700KHz高频信号

调幅度30%的700KHz高频信号

自制的全波等效天线

自制的全波等效天线

网友A:
精神可嘉,值得弘扬。致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值得弘扬。致谢了!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
矿石机的技术贴!有实验、有数据、有理论,顶一下。

网友B:
可变电容也有Q值 第一次听说

可变电容也有Q值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希望楼主加大样本数。。。。。

网友C:
很好!

用功率法测试二极管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只做静态测试不能完全反映二极管在检波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就矿石机的使用而言,特别是对于工作在高频的门限电平附近、电流在极微小的时候,对二极管检波效率最有影响的是开门电平,还有极间电容。

网友:
很好,比较有意义的比较。

网友D:
看动用的设备,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尤其眼馋那台超高频毫伏表!

网友:
很好!很有意义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动用的设备,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尤其眼馋那台超高频毫伏表!

四台仪表中就它便宜 ,110元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功率法测试二极管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只做静态测试不能完全反映二极管在检波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就矿石机的使用而言,特别是对于工作在高频的门限电平附近、电流在极微小的时候,对二极管检波效率最有影响的是开门电 ...
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也有Q值   第一次听说

调谐回路的Q值是由参加谐振的电感和电容的Q值共同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电容的Q值远大于电感的Q值,故调谐回路的Q值主要取决于电感的Q值,电容的Q值往往被忽略了。

网友:
二极管捡波模拟实战试验!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东西不在贵贱,关键是其他那几件俺要么已经有了,要么觉得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在贵贱,关键是其他那几件俺要么已经有了,要么觉得没什么用!!

我倒是觉得这四件再加上Q表缺一不可,好玩儿!

网友:
严谨的科学态度,要学习。

网友:
好!很认真的动手派

网友:
是不是管脚引线留的太长影响了某些测试结果?还有一种天线开关管[MI1---]是否可以用来检波?

网友E:
二极管象有个起始电压的,象叫导通电压,在导通电压下二极管是不能工作的,有师傅作过用电子管二极管比晶体管的导通电压低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象有个起始电压的,象叫导通电压,在导通电压下二极管是不能工作的,有师傅作过用电子管二极管比晶体管的导通电压低得多,。

导通电压是灵敏度的关键。而且业余条件下很难测量,从功率角度来测量比较容易。在我手头的二极管中,导通电压最低的是2AK型的开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象有个起始电压的,象叫导通电压,在导通电压下二极管是不能工作的,有师傅作过用电子管二极管比晶体管的导通电压低得多,。

当信号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时二极管进入“线性检波”状态,信号电压小于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时,二极管也能检波,只不过是“平方律检波”。

网友C:
我觉得在矿石机的应用中,应该有“门限电压”的概念,在这个电压之下,是没有一点电流的,连平方率的电流也没有,并不是只要有一点点电压就有电流。所以,二极管的工作状态,应分为:“门限电压之下”的完全不导通状态,平方率状态,线性状态。

网友:
对,特定状态要设计特别的试验来测试。

网友:
看贴子呢.....(很认真的).........

网友:
很不错的实验资料!
俺认为在业余条件下得出的数据不必要太苛刻,有一定的局限性是正常的,因为它毕竟不是结论性的实验结果.

网友:
惭愧了,俺回个贴怎么也有人给评分了啊~~~~

网友:
有价值 非常喜欢

网友:
设备丰富,内容也丰富阿

网友:
做得好!有学习的榜样!

网友:
有参考价值 喜欢

网友:
称赞

爱好 是科学探索的动力

网友:
这种贴,不能作为凡人来佩服

网友:
四台仪表够全的了,过瘾顶顶

网友:
好帖,学习学习,探索探索.另外好象,同样一个型号,如2AP9:不同年代厂家产的也能分个369等来.一切以上J检验最响者为佳。

网友F:
我上次买了10个1ss106,他们说可以代用检波管,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买了10个1ss106,他们说可以代用检波管,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二极管,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测试一下,但我测过1ss86和1ss99,这两种管子在中波段表现平平,但在100MHz频点上无论对调幅信号的检波还是对调频信号的斜率式检波,性能都很出色。

网友(2009-05-16):
期望楼主把数据整理一下,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实验,理当整理一下。

楼主(2011-04-12):
今天又看到了自己两年前的这个检波二极管的测试报告,感受颇多,现在看来这个报告中没有强调检波二极管测试环境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个测试的结论只适于当时的这个实验的环境,如果更换了调谐回路和音频负载,同样还是这个实验可能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这也是通过两年的不断学习探索才认识到的,看来多翻翻以前的老帖子可以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了长进!

网友G:
拿这仪器测试矿石机,真是高射炮打蚊子-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这仪器测试矿石机,真是高射炮打蚊子-浪费

浪费吗?我看不见得吧,有仪表不用才是浪费吧!
不测不就轻信了“锗三极管的bc结比锗二极管检波效果好和锗三极管的bc结检波比be结好"这两个错误说法。
不测怎么知道实际上锗三极管的be结检波比bc结好!
不测怎么知道有的锗二极管比锗三极管的be结检波效果还好!
不测怎么能拿出充足的理由指出并纠正这些错误的“谣传”?
用我的这些便宜货仪表做的实验能指出并纠正这两个错误说法不但不浪费而且很值得!

网友H:
不管怎样,就祘是定性分析,也有参攷价值,动手不容易.
   另外我好象记得一般的二极管是鎢鍵的,但有少数型号是用金絲做鍵,其正向电阻更小,如2AK型(?),因現在手头找不到,有人能试吗?

网友I:
不测数据,等于瞎子打蚊子,瞎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管怎样,就祘是定性分析,也有参攷价值,动手不容易.
   另外我好象记得一般的二极管是鎢鍵的,但有少数型号是用金絲做鍵,其正向电阻更小,如2AK型(?),因現在手头找不到,有人能试吗?

老型号的二极管用现在标准衡量,性能都不太好,金键的稍好一点,但比起现在的管子还是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测数据,等于瞎子打蚊子,瞎掰

您比喻的太形象了!赞一个!
打不到蚊子不要紧,在把好东西当蚊子给拍坏了,还以为打死了一只大蚊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言之有理!
元器件的性能指标也在与时俱进,玩旧元件大都只是为了怀旧,性能上只能将就不能讲究了。

网友I:
最早用矿石接收信号的矿石收音机,非常粗旷,并不讲究。早期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几间房子大,后来有分立三极管、二极管元件的,也不小,容量很小。

不能总用老观念看矿石收音机,现在不用电源的接收电台信号列为矿石收音机,其实早已不用矿石了,二极管也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手段玩矿机,无源接收才能更有发展潜力。计算机已经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了,谁也不会再搞分立元件的。

怀旧的矿石收音机制作比较容易,不等于非要排斥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器件无源接收。其实无线电接收原理是一样的,矿机更为追求无源接收的极限效果,利用现代测量手段,玩的更加清晰明白,这也就是兴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早用矿石接收信号的矿石收音机,非常粗旷,并不讲究。早期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几间房子大,后来有分立三极管、二极管元件的,也不小,容量很小。

不能总用老观念看矿石收音机,现在不用电源的 ...

高见!

网友J:
玩仪表,本身也是乐趣。
玩矿机,并且玩仪表,乐趣多。

网友J:
玩矿机,若只为收到电台听广播,那我选择成品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玩仪表,本身也是乐趣。
玩矿机,并且玩仪表,乐趣多。

您所说的这两项乐趣我都体会到了!
您和L.D.XIONG、qg2007兄还体会到了制作仪表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玩矿机,若只为收到电台听广播,那我选择成品收音机。

很对!我亦如此!
有多少矿友装矿机是为了听广播?
推而广之,有多少攒收音机的无线电爱好者是为了听广播?
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都在拿听到的广播说事,提高收听效果,提高灵敏度,可有几个人能守住一个台听上一两个小时!

网友:
李老师真厉害,要啥有啥,我是要啥没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其实这几台仪表都是捡的便宜的二手货,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元,我还喜欢电子管电路、晶体管电路、数字电路技术,有了这些仪表做起实验来很方便,其实玩矿机可深可浅,如果有兴趣做些深入点的研究,基本的仪表还是需要的,如果有一定的制作基础,自制仪表会省些钱,比如小许设计的Q表,自制的花费是几百元,比买二手货还便宜,且精度较高,很合算。

网友:
楼主的心态非常好,有这么多爱好比玩赌高出不知多少,楼主务实不夸夸其谈,当今高校中论文不少,要多少数据就有多少,还有抄一些东西,但这么许多论文顶什么用?虚得很哪.许多电子专业的夲科生,硕士,博士动手能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草根也好,骄子也好,洋也好,土也好,搞出名堂,那怕是仅供自我欣赏,自得其乐就是好.到这里耒的人,其实都似楼主一样,耒寻找乐趣和快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兄过奖了!老兄说得对:“自得其乐”而已!

网友:
Rd象指纹一样,可基本上知道是神马二极管。

网友L:
楼主的试验很有意义,使得我们在微小信号时选择二极管时有了比较科学的参考依据。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试验很有意义,使得我们在微小信号时选择二极管时有了比较科学的参考依据。谢谢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如有兴趣共同探讨吧!

网友(2011-10-10):
我也得再学习.

网友:
矿石机的技术贴!有实验、有数据、有理论,顶!!!

网友(2011-11-15):
回复 楼主:

老师好   您照片中的双联可变电容 Q是3000多  还是1万多啊  我也有这样的双联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只双联洗干净后Q值在三、四千左右,Q值1万多的双联是下面链接中的5号联: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7177-1-1.html

网友:
谢谢   您的那个帖子原来我读过   估计我的双联就是那个3号   买来时也是有原装盒子的新品   也是打着国内赫赫有名的厂标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曾经查过这些民品双联的出厂检验标准,Q值3000以上已是合格品了,因此民品双联的Q值很难有太高的,Q值高的往往都是军品或是仪表中的双联。

网友:
经典好文,收藏学习了。

网友:
好贴! 第一手资料,收藏了。

网友(2012-02-04):
好,好贴! 第一手资料,收藏了。

网友(2012-03-17):
大师作为顶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有人说是“高射炮打蚊子呢”?这是楼主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得出的实验数据。楼主在网上 ...

多谢您的理解和支持!有兴趣就共同探讨吧!
感觉那个说法多少有点“酸”。

网友:
有意思高深莫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矿石机的应用中,应该有“门限电压”的概念,在这个电压之下,是没有一点电流的,连平方率的电流也 ...

朋友您说的千真万确!

网友O(2012-07-24):
LQ老师的实验太有意义了,给我等铺了一条黄金大道

楼主(2013-03-03):
引用 网友O:
LQ老师的实验太有意义了,给我等铺了一条黄金大道

网友:
所用仪表挺不错。

网友P:
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仪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仪器,哪买的?

都是在网上淘的便宜的二手仪表。

网友:
LZ能把检测二极管的参数结果列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严肃的技术贴,应该顶!多看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