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 CW发射机仿制成功

楼主(2009-04-07):
FU-7 CW发射机仿制成功

--------------------------------------------------------------------------------

近日看到一国外网站用807做的CW发射机,感到很好玩就用了一周业余时间仿制成功!6AG7用中国的6P9P代替!807用FU-7 ,变压器,电阻电容,空气双连用旧拆机件代替!变压器原来有380V 80V 70V,把这些绕组统统串起来,经全桥整流滤波高压空载810V左右,带上负载720V左右,基本满足要求,前级250V电压用两只修彩电用的120V的稳压官串连可获得250左右的电压稳压管前面用一个5W24K电阻接到720V高压上。实验时利用手头现有晶体,在3.5675M,出力 35W持续功率,峰值功率在50W左右 8M,32W 峰值功率在50W 14.135M 23W 峰值功率在35W 26.325M 20W 峰值功率在30W。以上实验用标准100W假负载和国产功率表ES220测得,但FU-7发热严重!别的波段由于没有找到合适晶体,加上机壳空间有限选频线圈放不开没做实验! 具体制作数据看下面的图纸。要想仿制一次成功,图中几处2.5MH电感非常关键,如果不太好找完全可以自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短波收音机磁棒。用塑料片可以用金属扩孔器在塑料板上扩孔,然后用烙铁烙出孔趁热套在磁棒上。等成型后在拿下用小锉刀修平即可 线径可以使用直径0.35漆包线分5段绕制每段50圈左右即可。选频线圈可以用直径30MM的PVC管在上面绕线即可前面用0.75-0.8 输出端用 0.85-0.9 均可。具体圈数图纸标的很详细!

网友:
功率强劲,力通全球。时刻牢记无委会颁发的有关规定的限制条例,做一名合规的业余爱好者,玩得开心。

网友(2020-04-08):
我建议您的FU-7的栅极电压改成单独供给,而且可以从-25至-45之间调节,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变FU-7的工作状态,从AB1至C类了,可以用于SSB(功率续接)和CW 放大,从而一举两得

网友(2009-04-07):
FU-7价格高(35米左右)!频率低(60MZh)可以玩玩FU-19J和FU50J! (500MHZ,120MHZ,12-15米)

网友:
高人啊!心灵手巧!

网友:
100W假负载怎么做的?

网友:
学习,此发射机功率不小,是业余无线电台,用于发报的吗?,CW表示什么意思?双联调什么用的?

网友:
CW(不是WC )等幅报是也,就是-.-.--.-这个~~~

网友:
做工技艺极好,祝贺一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哈哈,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L12?????

屏极那个扼流圈很简单,用10W陶瓷的线绕电阻,用小锉刀把电阻丝锉下来,其实用小钢锯条刮干净,没有电阻丝露出白色的陶瓷骨架即可。然后用0.28-0.35漆包线平绕170-200匝正反绕没什么影响。。陶瓷骨架不好找也可以用玻璃管,代替!陶瓷骨架是比较好找的。不要忘记把两头漆包线绝缘层刮干净,绕在两头上锡就可以了。原则上发射机工作的波段越低,线圈绕的多一些。如果工作在40 米7M 80米 3.8M 20米14M 170匝就可以了。自己灵活掌握!阻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单管的强多了,调好后基本可满足要求,不过这机器要改动一下,就是键控只控制功放不要控制振荡级,否则有鸟叫声,但是这样本振会干扰接收,每次发射完毕要关掉本振,这给使用者带来麻烦,所以这是个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比单管的强多了,调好后基本可满足要求,不过这机器要改动一下,就是键控只控制功放不要控制振荡级,否则有鸟叫声,但是这样本振会干扰接收,每次发射完毕要关掉本振,这给使用者带来麻烦,所以这是个矛盾.

这个电路供电是振荡级和功放级分开供电的。振荡级的250V电源很重要。用FT-80C接收机监听和让远方的电台监听( IC-751A)没有出现鸟叫声。只是音调有高低的变化,通过调节50P双连可以达到想要最佳状态!

网友(2009-06-09):
有啊 一会我给你找找.

网友: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我也在做这个实验.

网友(2012-01-02):
功率强劲,力通全球

网友:
是的  功率不小啊 。

网友:
清风版主的那个是李侠? 哈哈 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个可以全球广播啦  2012正好能用上

网友:
胆机玩腻了!真想做个电台玩玩!

网友:
精致漂亮的“全球通”!

网友:
没执照,不敢玩,怕警察叫去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