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携带不方便的矿石机。

楼主(2009-04-07):
  从四年级做第一台矿石机到今天,四十八年过去了,一个念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是想做一部不用天地线的矿石机。这些天潜心学习了一些矿石机理论,反复试验,终于做成了一部不用天地线的矿石机,广州的五个本地电台都可以收到,音量比较小(当然不可以和有天地线的矿石机比了),但声音清晰,很好享受。
  这是一部使用大环形线圈的矿石机,环形线圈是它获取能量的来源,在线路和制作上也有一点特点。下面是线路图:
环型线圈矿石机线路图

  谈谈本机制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调谐回路。本机调谐回路也是电磁能获取的来源,是决定收听成绩好坏的主要因素。对于环形线圈而言,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取决于它的面积和圈数。我的接收环境不算好,在市区的二楼,周围高楼围绕。为提高感应电势,我做了一个0.9X0.6米的框架(截面积0.54平方米)绕制线圈。圈数,参考了一些别人的经验和数据,绕了21圈,做为L1。我们知道,大线圈怕的是大电感量和大的分布电容,因为它们会给谐振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一般做环形线圈时圈数不多。我在绕制时试验了密绕和间绕,密绕的电感量是1230uH,间绕的电感量是826uH,可见间绕法好处很大。
  虽然用了间绕法,但是以826uH的电感量依旧使得配合调谐的可变电容难以寻找,必须另想办法。我在L1上并联了一个电感L2,可以降低回路的总电感量,达到容易调谐的目的。L2使用了一个常见的磁棒线圈,电感量340uH。这个磁棒线圈放在环形线圈内,顺着环形线圈磁力线的方向放置。当回路产生谐振时,会在环形线圈内产生加强了了电磁场,磁棒线圈放在里面,就能利用里面的能量。试验过在环形线圈中直插磁棒,但是没有作用,故放弃了。
  我的调谐电容是一个不等容双连,大连340P,小连100P,只用大连时可覆盖频率为500-1400KHz,广州的五个本地电台都可以收到。但是有四个电台是挤在927-1200KHz这个范围,调节电容时角度很小,难以调准,就加装了一个开关,听高端的电台时,使用100P的那一连,复盖频率为900-1400KHz,转动角度大多了,调节高端电台方便了。
  本机调谐回路的形成,经过了多次反复的改进。

  二,检波二极管的挑选。先测试了接收信号的电平,大致在100-200毫伏左右,这个电平处在二极管正向导通的边缘上,对检波管是个严酷的考验。好在前面我已经用功率法对手头的二极管做了一轮遴选(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2705-1-1.html),选用了2AK1做为检波管。实践证明,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调试初期哪怕象蚊子叫那样的隐隐约约的一点点声音,都会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会引导我们走向成功。2AK型的二极管在极低电平下的工作状况,远远好过其他的二极管。在调试之初2AP型的二极管大多根本无声的时候,2AK1却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广播声,一直吸引我坚持下去。如果选用了2AP管子,很可能在试验一开始我就会误以为毫无希望而放弃做这个矿石机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二极管的开门电平和极间电容。

  三,耳机。也是关系到成败的因素。开始用的是2000欧高阻耳机,声音非常小,后换用600欧舌簧耳机,再加上阻抗变换变压器后,声音大大增强,达到了比较享受的程度。阻抗变换变压器是用二个有线广播的线间变压器组成的,把次级的600欧,变成初级的34K,接入矿石机的检波输出。

  四,收听地点。矿石机无天地线在室内收听,本地场强是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室内环境复杂,试验时要多变换试验地点,探索效果好的地方。我在家里南面的阳台,一点声音也没有;在东面的阳台就有声了。最后在房间里反而效果不错。调试是需要极大的耐心的,不要轻易放弃。

  这部矿石机是我无天地线矿石机的第一版本,V1.0 。
  本机现在每天早晨都拿来听六点半的“粤韵晨曲”,很是一种享受。

网友:
祝贺!又一台无天地线矿机的诞生!又理解您的感受,好多矿迷都梦想无天地线的矿机。同时期望您的V2。0的诞生,比如小体积的,又知道大多数环境连架天线都难收到电波,小体积谈何容易?

网友:
祝贺,祝贺,很羡慕啊,我在房间里连7管朝外差机器都收不到台。害的我每次调试收音机不得不躲在阳台上

网友A:
热烈的祝贺祝贺 !   巨大的接受天线实在是携带不方便的,不过安置在家里面还是相当的好哪 !

网友:
回复 楼主:

厉害,好,高。

网友:
学习了,抽空也克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烈的祝贺祝贺 !   巨大的接受天线实在是携带不方便的,不过安置在家里面还是相当的好哪 !

哈哈,还是可以拿出去的,不便而已。我拿出去过,引来满街的诧异目光。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贺!

网友B:
请问你几时再摞出街啊?我想见识见识!

请问你几时再摞出街啊?我想见识见识!我只有星期六,日得闲。你话去边处,我一定去捧场!

网友:
好机!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几时再摞出街啊?我想见识见识!我只有星期六,日得闲。你话去边处,我一定去捧场!

还要做一些改进,到时大家可以一起玩。

网友C:
在线圈框的下面装4个轮子(后面2个是万向轮),再装一个扶手,每天早晨出去晨练,悠哉悠哉!

网友D:
不错,用什么线绕的线圈?

网友E:
如果用20根磁棒,是不是可以缩小体积?

网友F:
看了巨大的环形线圈,我想,你所在地区,广播信号可能太弱了,巧了,40多年前,也是四年级,当时在无锡市区,我也了个矿石机,磁棒线圈,不用地线,天线用一根竹竿举过头顶2米,可以边走边听,接收很好,我想在信号较强地区,可以尝试把天线和耳机线结合起来,在头带部位,绕些线圈,代替天线,等有时间,我想试试

网友:
很有创意思路新颖方便更多的人模仿改造!

网友:
晕。
错看成“携带方便”了。

楼主:
集中回答以上几位。

引用 网友F:
看了巨大的环形线圈,我想,你所在地区,广播信号可能太弱了,巧了,40多年前,也是四年级,当时在无锡市区,我也了个矿石机,磁棒线圈,不用地线,天线用一根竹竿举过头顶2米,可以边走边听,接收很好,我想在信号较强地区,可以尝试把天线和耳机线结合起来,在头带部位,绕些线圈,代替天线,等有时间,我想试试

信号肯定是弱了,但我身处市区,应该在覆盖范围,大概是现在高楼大厦多了,吸收电波的东西多了,还有就是电台的发射功率小了。我以前有篇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8215&highlight=%2B%C0%CFK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20根磁棒,是不是可以缩小体积?

正在考虑,但是不能简单的往里插磁棒。

引用 网友C:
在线圈框的下面装4个轮子(后面2个是万向轮),再装一个扶手,每天早晨出去晨练,悠哉悠哉!

按图里的比例,我身高三米。

引用 网友D:
不错,用什么线绕的线圈?

用的是0.5的漆包线。

网友:
好野! 真過引,拍爛手掌。

网友:
大手笔!!!!!
要是做台大型雷达那么大的天线应该可以在礼堂里用音箱来听粤韵晨曲了吧~~~

网友:
哇,好大的矿石机线圈,

哇,好大的矿石机线圈,效果一定很好.

网友:
看来再缩体积。只有研究磁棒和多股线(0。04*660)作的线圈了。做到能放到学生后背的书包里也好啊。可以到处转,看那里信号好,阻碍再那里?出去走不惹人眼目。岂不悠哉!

网友:
从电路图看:
1、L1是线圈形天线,L2是磁性天线兼调谐线圈。
2、要缩小体积易于携带,建议找一把塑料伞骨的雨伞把布去掉,把框形天线线圈移植到塑料伞骨上,这样既扩大线圈直径又便于线圈开合、随身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

多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有道理,因为有了基本电路,环形线圈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可以分成二个部分来做,除去环形线圈,其他的部分就是一部普通矿石机。整个试验过程就是,把矿石机线圈放大成为环形线圈,出现环形线圈电感量过大后又并上一个电感减小电感量,以适应调谐要求,看上去电路又向着原来的形式回归,但是又与传统的电路不同,其中的改变包含了很多道理。我在准备试验用电脑的排线做软环线圈呢,可以便于携带(不过还不能边走边听)。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双手高举,双脚倒立,顶顶顶!俺做了2AP9和空气双联,磁棒加自绕线圈,2000:16的变压器可以听见清晰的声音,单要接天地线,麻烦就没有在搞了,楼主的这个给俺又打了一针,俺也要试验一个不要天地线的矿机!

你这个“双手高举,双脚倒立”的动作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现在城市里的电磁环境很复杂,中波更是如此,矿机的选择性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城市里的电磁环境很复杂,中波更是如此,矿机的选择性能满足要求吗?

选择性倒是很好,五个台分隔清楚。就是声音小。

网友:
曾做过不带天线的,老是失败看到前辈的。看到前辈的这个帖子很是鼓舞 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L:
感觉:
    1、室内天线线圈的结构过于复杂了。电线与支架的接触面积也大了,不是十字架的就可以组成正方形或者矩形线圈框的么?且同样也是间绕的。
    2、这种非正圆形的线圈是很浪费导线的、在同样的框架截面积、同样电感量条件下、还是正圆形大框架线圈的导线最短、直流电阻最小、
    3、另外、为何需要800多微亨的电感量呢?
    4、那个磁棒线圈再去并联之后、Q值是否明显减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室内天线线圈的结构过于复杂了。电线与支架的接触面积也大了,不是十字架的就可以组成正方形或者矩形线圈框的么?且同样也是间绕的。
    2、这种非正圆形的线圈是很浪费导线的、在同样的框架截面积、同样电感量条件下、还是正圆形大框架线圈的导线最短、直流电阻最小、
    3、另外、为何需要800多微亨的电感量呢?
    4、那个磁棒线圈再去并联之后、Q值是否明显减低呢?

1,想多做一些试验,比如花篮绕法等,所以做成这样。
2,其实环形线圈可以做成任何形式,圆形当然更好。我是先做响,响了再改就有把握。
3,是由环形线圈的圈数决定的,不是我设计的,小点也可以,比如16-21圈都可以。
4,没有那个L2调整麻烦,很多台收不到,有了L2调整简单。我没有Q表,Q值未测,从效果看未见大的影响。
此乃抛砖引玉之作,最后就是证明了一点,矿石机在场强足够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环形线圈作天线,而且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双手高举,双脚倒立”的动作是怎样做出来的?

我猜想:仰面朝天躺下,四肢朝天举起,就可以“双手高举,双脚倒立”辣

网友:
祝贺成功,大的过瘾。

网友L:
两个不同内阻、不同电感量的线圈并联、我考虑的是、能否形成环流?这环流孰优孰劣?

网友B:
讲到做到啊!

讲到做到啊!到时一定要通知小弟“参观学习”!

网友:
不用改进了!

不用改进了,高手就是高手,就你这一招,已经够我们新手模仿一阵子了!

网友M:
主接收的大电感量环形线圈并上小电感量的主调谐线圈,确实隐含了许多道理。是本矿机之精华所在啊!学习了,谢谢老K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个不同内阻、不同电感量的线圈并联、我考虑的是、能否形成环流?这环流孰优孰劣?

更深的理论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当前就是解决收到电台,不用L2就非常难以调试。

引用 网友M:
主接收的大电感量环形线圈并上小电感量的主调谐线圈,确实隐含了许多道理。是本矿机之精华所在啊!学习了,谢谢老K 。

这个方法我想了很久,又反复多次试验,确实是本机能够做成的关键。否定之否定到否定之肯定。希望大家予以改进。

引用 网友B:
讲到做到啊!到时一定要通知小弟“参观学习”!

没问题。

网友(2009-06-16):
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值得学习。

网友:
Wdele版主的建议很好啊.
二位高手可以一起改进机器.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带来更大的惊喜.

学习中......

网友:
无以言表,楼主太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