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那种二极管怎么看型号

楼主(2009-04-12):
朋友送的加上自己的已经有很多了,大部分是1N4148,还有不知名的甚至没有标记的(也许是被涂掉了,还见到没有一个字的三极管).

现在看到一种这样标记的,一行一个数字,第二行两个数字,如3-20,6-01,还有个标着6-5V

自己还真从没买过小二极管,难道只能用实测值猜测其用途?

楼主:
有些只有1N4007一半长的二极管上面也只写着02-67,4-23,05-22,

网友:
其实对一些微型器件来说,平时保存时的记录就相当重要,好多器件一但失去记录,就只能当普通器件用了,有的参数是在一般条件根本不可能再测出来的。

网友:
一是看大小,确定一个大概的功率。二是用数字表测压降,来判断是硅管还是锗管。如果有晶体管测试仪就更好了,还可以检测耐压等参数,但是如楼上所说的还是有些数据是不好判断的,用图示式晶体管测试仪才行。

网友:
贴片的更麻烦

网友:
标着电压的是稳压管

网友A:
买回来就得抓紧建立档案

网友:
其实也不麻烦,用自封袋装,上面用记号笔写参数

楼主:
只有一部分是购买的,其他的都拆机.看来还是得买的新的啊.拆机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以求保险

网友:
问题是稳压管和整流管不能乱用,搞不清是什么性质的管子就只能扔掉。

网友:
如果是新的,用放大镜可以看到表面印有型号。

网友(2009-05-19):
有那些东西, 放在哪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数量的增多, 完全靠大脑记住越来越困难了.

网友:
贴片的,我是看电路单元,靠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就得抓紧建立档案

是的 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