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短波收音机!

楼主(2009-04-12):
帮忙推荐短波收音机!主攻短波!

网友:
是买成品还是DIY一台哪 ?

网友:
据说是德劲DE1103,300¥多,数字调谐,还有德生的S2000、PL600,都是重点设计短波接收的

网友A:
还是花600元左右整一台71E吧。那可是专业的短波接收机,不是普通收音机能比得了的,物超所值。 还能接受单边带等。

网友:
军机是首选!再差的军机都牛比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花600元左右整一台71E吧。那可是专业的短波接收机,不是普通收音机能比得了的,物超所值。 还能接受单边带等。

据说二手的R71性能远不如新的,需要调整,才能达到接近新的水平。见到有介绍,不会弄,觉得很复杂,卖家又不帮调好才卖出。所以不想买。

网友:
用多少银子主攻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二手的R71性能远不如新的,需要调整,才能达到接近新的水平。见到有介绍,不会弄,觉得很复杂,卖家又不帮调好才卖出。所以不想买。

旧的当然不如新的,毕竟是20多年前的机器。可新的价格我们承受不了。就是旧的,效果也是民用收音机绝对不能比的。600元左右的价格,看看机器的复杂程度,采用的技术,用料的实在,物超所值啊。现在的民用收音机不敢评价,反正我是不买。加个好天线,灵敏度令人十分满意。单边带电台很多,像海轮之间的通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可以先找材料看一看。调整需要技术,一般卖家不具备。如果卖家很内行,恐怕我们很难买到便宜货了。如果有时间,可以参考别人的资料自己调,练练手艺。

网友:
要是不想花太多的钱,我看R71E 600多元应该相当不错了。90个晶体管、19个场效应管、47块集成电路、237个二极管,频率范围100千周至30兆。可以接受报、上下边带话、调幅和调频(一般不带)。调幅灵敏度小于0.5微伏。就是不调整,稳定性、灵敏度也比收音机强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民用收音机哪有像样的?用几个月电位器就沙沙响,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数字的还巨费电。机器确实过时了,但我们用着还不错。另外麻烦就是掉电问题。

网友:
BCL-3000
BCL-3000是面对广播爱好者精心设计的高性能广播接收机◆本机使用了微处理器(MCU)控制,可显示电台频率,时间,电池容量,广播信号的强弱,并可控制收音机自动开机,智能式睡眠自动关机◆本机采用了6片功能独立的优秀集成块,组成性能优异的收音机电路,灵敏度高,背景噪声低,失真小◆FM波段采用了独立的三连调谐高放电路,以保证有足够高的灵敏度与选择性,还可以手动关闭FM自动频率控制(AFC)功能,防止本地FM强台干扰远距离弱电台的接收◆设有75Ω的FM天线插口,连接FM专用室外天线,进行FM远距离接收(FM DX),也可以连接本地调频有线广播网 (CABLE FM)◆本机的短波段采用场效应管 (FET) 做前置放大,频率覆盖 3 -28MHz,显示精度高达1KHz,并利用本机的微处理器,对所接收的频率进行自动跟踪和锁定,克服了传统模拟式收音机所存在的频率漂移现象◆中波 / 短波可选择宽/窄中频带宽,还可根据广播信号的强弱来调整高放增益(RF GAIN),以获得最佳的接收效果◆为了抑制收听地点附近的各种强大的FM电台及VHF甚高频通讯信号对短波接收的干扰,在天线电路上特设了射频低通滤波器(30MHz LPF)◆中/短波段设有500 Ω外接天/地线端口

网友:
德生S2000感觉不错!

网友:
军机接收短波的确不错,可没有一根好天线那也是白搭,
德生BCL300、PL550,德劲DE1103是不错的选择,但想收单边带的爱好者除外,
自己DIY?那还是算了吧,不但需要技术还需要的仪器,不然,大量的镜像干扰会造成灵敏度虚高,
现在国际短波广播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中国之声响彻整个短波波段,自费民乐广播已经减少,如果你“精通”各国语言,第三世界的一些小国家还在广播,
如果要我诚心推荐的话,花一点钱买一台SONY7600GR,无论移动接收还是固定接收,甚至单边带基本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应该这么说:在目前的中国,买短波机或是主打中波机的,除非是在边远地区或是野外作业,否则光是干扰就叫你吃不消,如果不改动接收地点,买什么好机子都效果甚微,有的时候,灵敏度越高的机子反而效果越差……城市里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