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种可变电容在中波段Q值的测试

楼主(2009-04-13):
  自玩儿无线电这些年来,我收集到了不少种类的可变电容,这几天突发奇想,想知道这些可变电容的Q值有多大区别,于是抽时间从收集的可变电容里挑了12只测试。
     使用Q表测量电容的Q值不同于测量电感的Q值,在Q表上电感的Q值是一次性测量出的,而且测量值是从表盘上直接读出的,而一只电容的Q值在Q表上要分两次测量,共得到4个数据,然后通过计算才能得出最后的结果,整个测量过程比较麻烦。
     我们知道LC谐振回路的Q值是由这一回路中电感的Q值与电容的Q值共同决定的,谐振回路的Q值Qh与回路里的电感Q值Ql、电容的Q值Qc有如下的关系:
      1/Qh = 1/Ql + 1/Qc  ,即:Qh = Ql X Qc /(Ql + Qc)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Q值比起电感的Q值大得多,所以对于谐振回路的Q值来说,电感的Q值对其的影响要比电容Q值对其的影响大得多(这就好像一只阻值很大的电阻与一只阻值较小的电阻组成并联电路,并联后的阻值很接近阻值小的电阻值。),故电感的Q值更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电容的Q值反倒被人们忽略了。
     在我们平时见到的资料里很少见到电容Q值测量的介绍,其实从电容Q值的定义可知电容Q值公式:Qc = 1 /ωC R,式中ω是角频率,等于2πf,C为电容量,R为电容内产生能耗的总电阻值,由此可见电容的Q值不但与电容量相关也是与频率有关的参数。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电容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损耗角的正切值tgδ”,其实我们从tgδ的物理意义上就可以知道,它与电容的Q值是互为倒数的关系,即:tgδ=1/Qc,Qc = 1/tgδ。
     如果耐心寻找我们可以发现,使用Q表测量电容的tgδ值的方法在许多资料里都有介绍,这一方法也是通过两次测量,然后计算出结果,即:
     tgδ=C1 X(Q1-Q2)/ (C1-C2) X Q1 X Q2
因为 Qc = 1/tgδ,故电容的Q值就应该是:
     Qc=(C1-C2)X Q1 X Q2 / C1 X(Q1-Q2)
     在实际测量中,我们要借助一只辅助电感,在以上的两个公式中Q1和 C1分别是在预定的频点上测得的辅助电感的Q值和谐振电容值,Q2和C2分别是将被测电容接入Q表的Cx端,并且在同一频点上重新找到谐振点时Q表指示的Q值和谐振电容值。
     在以上的方法中忽略了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如果被测电容容量比较小时,这个分布电容忽略后得到的测量结果的误差就比较大,如果考虑到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则电容的Q值公式如下:
     Qc=(C1-C2)XQ1 X Q2 / (C1+C0)X(Q1-Q2)
其中C0 是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值,这一分布电容值可在测量Q值前使用“两步测量法”在Q表上预先测出。

辅助电感分布电容的测量方法:
    1.首先确定测试频率f1和f2,要求f2 = 2 f1。
    2.将Q表的频率设置在f1处,将辅助电感接入Lx端,调整谐振电容找到谐振点,此时记录谐振的电容值为C1。
    3.将Q表的频率设置到f2处,重新找到谐振点,记录此时的谐振电容值为C2。
    4.分布电容值C0 由公式C0 =(C1-4XC2)/ 3 计算出。

电容Q值的具体测试方法:
   一、首先测量辅助电感的Q值与谐振电容值 :
      1.将辅助电感连接到Q表的Lx端。
      2.将Q表测量回路的谐振电容度盘旋到400至500pF的一个整数位置上。
      3.调整Q表的测量频率旋钮找到谐振点。
      4.记录此时测得的Q值为Q1,谐振的电容值为C1。
   二、测量被测电容接入后的Q值与谐振电容值:
      1.将被测电容连接到Q表的Cx端。
      2.调整Q表测量回路的谐振电容旋钮找到谐振点。
      3.记录此时测得的Q值为Q2,谐振的电容值为C2。
   三、被测电容的Q值Qc可以由公式
       Qc=(C1-C2)X Q1 X Q2  / (C1+C0)X(Q1-Q2)计算得出。
   四、注意事项:
      1.在测量过程中判读测到的4个数据时一定要准确,否则计算结果误差会很大。
      2.一次测量4个数据的过程要尽快完成,免得测量环境发生变化产生测量误差。
      3.因为电容Q值的测量过程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最好每只电容多测几次,将测得的结果去掉最高和最低值,在对剩下的数据求平均值。
      4.对于容量较大的被测电容可以忽略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但测量容量较小的被测电容时不要忽略分布电容。
   五、对辅助电感的要求:
      1.自制辅助电感时要注意,辅助电感的电感量要能与400至500pF的电容谐振在您希望测试的频率上,如果您对测试频率的高低并不太在意,那就不必苛求辅助电感的电感量了。
      2. 辅助电感的Q值尽量高些好,但一定要稳定,高Q值和稳定性中稳定性是第一位的。

    我将自己多年来收集到的12种可变电容每种测试了一只,下面是测试过程和测试结果。

为了测试方便,把被测电容逐一编号:

1号:铝质瓷支架大片距空气介质单连,15-500 pF,全新未焊接过。
2号:铝质瓷支架大片距空气介质双连,19 - 371 / 14-134 pF,拆机货。
3号:铝质胶木支架空气介质双连,2 X 365 pF,全新未焊接过。
4号:铝质胶木支架减速空气介质双连,2X365 pF,拆机货。
5号:紫铜质瓷支架空气介质双连,2 X 365 pF,拆机货。
6号:铝质胶木支架空气介质单连,365 pF,全新未焊接过。
7号:铝质胶木支架空气介质双连,250 / 290 pF,全新未焊接过。
8号:黄铜质瓷支架大片距空气介质双连,2 X 342 pF,军机拆机货。
9号:有机介质密封双连,160 / 77 pF,全新未焊接过。
10号:有机介质密封双连,2 X270 pF,全新未焊接过。
11号:铝质胶木支架空气介质四连,2 X 30 / 2 X 365 pF,拆机货。
12号:铜质瓷支架空气介质单连,2 – 47 pF,全新未焊接过。

    辅助电感是在10 X 80 mm的中短波磁棒上包两层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再用0.05X60纱包线蜂房法绕50匝,然后再在线圈外包裹聚四氟乙烯生料带。用QBG-3型Q表测得辅助电感的Q值是460,分布电容是10pF。
    所有电容在测量前都打理干净,为了使各个电容的测试结果互相有可比性,凡是大于270pF的电容都调到270pF测量,9号电容的两连并联后测量。将12只被测电容按编号顺序分别在QBG–3型Q表测试,在625KHz的频点上测得了如下的数据:

1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1pF  Q2=446   计算出Qc=8251 。
2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0pF  Q2=455   计算出Qc=23660 。
3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89pF  Q2=291   计算出Qc=449 。
4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88pF  Q2=370   计算出Qc=1077 。
5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2pF  Q2=455   计算出Qc=23478 。
6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0pF  Q2=440   计算出Qc=5720 。
7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0pF  Q2=451   计算出Qc=13029 。
8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68pF  Q2=458   计算出Qc=64578 。
9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230pF  Q2=435   计算出Qc=3828 。
10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86pF  Q2=384   计算出Qc=1334 。
11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190pF  Q2=419   计算出Qc=2657 。
12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405pF  Q2=460   计算出Qc大的测不出来!

从以上测试结果看:
  1.本次测量中12号电容的Q值最大,大到在QBG-3 型Q表上测得的Q1和Q2都是460,从电容Q值测量计算公式中可知,如果Q1=Q2,电容的Q值是无穷大,当然,12号电容的Q值不可能是无穷大,只不过在12号电容上测出的Q1和Q2的接近程度超出了QBG-3的分辨能力,故在QBG-3 上测不出它的Q值。12号电容要在更高的频率上测试才行。
  2.除12号电容外,军机拆下的瓷支架铜质大片距金属密封双联的Q值就是本次测到的最高值了,达到了6万多,军机上的零件质量的确非同凡响!
  3.Q值在2万以上的全部是瓷支架电容,看来支架对Q值的影响至关重要。
  4.胶木支架的电容本次测得的最高Q值是7号,Q值高达13029,这是一只259/290pF的双连,测的是290pF一连,这种双连一批买到3只,是有原装盒子的新品,而且双连的做工精致,从剩下的两支中随便拿了一只测试,Q值也在1万以上,该连的片距比一般常见的2X365pF双连的片距还小,这说明小片距胶木支架也能做出较高Q值的电容。
  5.Q值高的都是空气介质电容,有机薄膜介质的电容的Q值都很低,这与一些书上的结论完全一致,除了以上的9号、10号电容外,我还测了其它4只有机薄膜介质电容,Q值都在1000到3500之内,其实这并不奇怪,我查到了一个国内生产有机介质可变电容厂家的产品技术指标,有机薄膜介质双连合格品的损耗角的正切值是30乘以10的负4次方,也就是说Q值只要大于333.333 就是合格品了。
  6.同一种电容的Q 值差别也可能很大,比如11号的4连,我同时买了两只一摸一样的,在测另一只Q值是1万出头,因为都是拆机货,所以如果是全新的恐怕Q值不低。
  7.本次测量Q值最低的是3号双连,这个双连买来时是有原装盒子的新品,买了一对,看到这只Q值如此之低便赶紧拿出另一只测试,真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那只比这只的Q值还低得多,低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它的Q值来,这款双连上打着国内赫赫有名的厂标,可看上去制作工艺却稍显粗糙,也不知是不是假货。
  8.从本测试结果看矿机的可变电容马虎不得,也不能认为是新品就没问题,试想如果用了3号电容,矿机的灵敏度无论如何是提不高的,选择性也别想好了,看着可变电容很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机器搞不出好效果还找不到毛病,就只好怀疑自己的天地线不好了,您说用这种可变电容坑不坑人!等有时间好好研究研究这两只电容毛病到底在哪。
   电容Q值的测试比较麻烦,测量时读数稍有差别结果就差很多,不易测准,所以测得的数据仅供参考。
   为了方便测试后的计算,我用VB做了两个计算器,一个用来计算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另一个用来计算电容Q值,在计算电容Q值的计算器中如果要忽略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只要将分布电容值填入0即可。这两个软件使用起来很方便,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下载后使用。两个计算器使用方法一看就会,电容Q值的测试方法和辅助电感分布电容的测试方法也都做到计算器的帮助文件里了,可方便使用。
  以上如有不妥欢迎诸位兄弟拍砖!

被测试的12种可变电容

被测试的12种可变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辅助电感和被测电容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测试中

本次测试中Q值最低的电容外包装

本次测试中Q值最低的电容外包装

本次测试中Q值最低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最低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最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最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最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最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二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本次测试中Q值第三大的电容

胶木支架Q值最高的电容外包装

胶木支架Q值最高的电容外包装

胶木支架Q值最高的电容

胶木支架Q值最高的电容

下载电容Q值计算器.

下载分布电容计算器

网友(2018-05-21):
感谢楼主的幸苦实验,这为选择可变电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的一点看法与实验不知能否解开3号Q值低的谜团?话说快30年前了,测试手里不少360X2的老空气可变,尤其是夏天发现它的绝缘电阻不太好,根据湿度能在10M-5M间变化,就开始怀疑胶木支撑的问题。之后用除掉碳膜的电阻改过支撑。
还有在一次无意之中发现老空气可变的每一片动片与转轴的电阻不为零,在刮干净铝片后挨个测试那12片竟然有的接触电阻达到数Ω!同样定片也存在此现象。为此我在多年前在本坛特意发帖提示注意这个现象。这种接触不良是与年代久远有直接关系的,但楼主的新电容是否也有这个问题令人费解,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问题直接影响Q值!
365的可变动静片面积大,高频电流走的路程要长,损耗也大于那些小个子的空气可变。
还有一点是此电容Q值低的原因,是它的动片间距支撑是绝缘材料,这就是个每个动片只有通过转轴汇集高频电流,增加了损耗。同样看看专业的可变,它的定位片是金属的,而且每个动片间是焊接相连的,这样即便个别的动片与轴的压接接触电阻大(其实好的空气可变转轴与动片也是焊接的甚至是用整块金属铣出来的。),也会经过其它路径迂回通过电流,还有这样做的效果是把整个接触电阻给并联了,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接触电阻的隐患,所以Q值高。
我手头没仪器,但做过对比试验。首先是观察一个很老的收音机里的空气双联,已经积满尘埃,焊开定片,用10K档测量漏电都在10M以上,但是对收音没有什么影响,可能是超外差的AGC的作用吧。为了不影响分布参数,没敢在好收音机上进一步动手脚。于是又做了再生机的实验,找了一个旧365X2双联,一连不动,另一联用大功率烙铁按焊铝法将动片绝缘片处全部用铜线焊接在一起,定片也是如此炮制。同时把底下的胶木支撑去掉,换上电阻瓷体的支撑,测量绝缘∞。这时先用老的一连接收一个电台,把再生调到临界点可以正常工作的状态,接着把天线改焊到处理过的一连,收音机立即发生啸叫!要减少反馈量才能正常收音,说明了选频回路输入电压有所增加。同样条件下收台的效果也有改善,最明显的是调强再生后,鸟叫点明显增多了。

网友(2009-04-13):
这个巨好

大家都省了很多功夫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辛苦的劳动,学习李兄的精神!

网友:
不错!提供了经验。

网友A:
学习了。
8号可变的轴也是陶磁的,这点与其他样品不一样,毕竟陶磁的热涨系数要比金属小得多。还有8号可变的极片的材质从图片上看不出,是否为锌合金,这也是当年军品的极品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8号可变的轴也是陶磁的,这点与其他样品不一样,毕竟陶磁的热涨系数要比金属小得多。还有8号可变的极片的材质从图片上看不出,是否为锌合金,这也是当年军品的极品材质。

我曾经拆开看过,极片均为暗黄色,以为是镀金的,又见有一处有绿色的锈迹,便又以为是黄铜的,但到底是黄铜的还是铜镀金的,没搞清楚,总之不像是铝的.

网友:
非常感谢!!又让俺学习了!!

网友:
制作矿石机的精品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拆开看过,极片均为暗黄色,以为是镀金的,又见有一处有绿色的锈迹,便又以为是黄铜的,但到底是黄铜的还是铜镀金的,没搞清楚,总之不像是铝的.

那材料是殷钢。

网友:
好经验,顶了

网友:
好资料,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珍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殷钢的特点是热膨胀率低,导电性则不高,作为极片材料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殷钢的特点是热膨胀率低,导电性则不高,作为极片材料并不合适。

说的是! 有同感!

网友:
学习了.喜欢5号和8好电容起器.

网友:
苦也,俺用的正是3#电容~~~~~~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个必须顶这个必须顶

网友D:
为何薄膜的那么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薄膜的那么差呢?

这是因为有机薄膜的介质损耗远大于空气介质的损耗。

网友:
详细,收藏,参考, 谢谢啦,看了此帖,以后买可变非空气非铜银非光鲜亮丽者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真想”复旦“牌胶木电容扔出去! 连介质电容都不如!

测试结果没有代表性,也许是测的这只不好。

网友F:
很严重的第一手资料 超级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拆开看过,极片均为暗黄色,以为是镀金的,又见有一处有绿色的锈迹,便又以为是黄铜的,但到底是黄铜的还是铜镀金的,没搞清楚,总之不像是铝的.

这个应该是锌白铜的,只白过铜的成分比例高,导电性能好。

网友G(2009-05-14):
楼主的Q表有检定过吗?

网友:
测试仪器带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Q表有检定过吗?

自己用高频毫伏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严重的第一手资料 超级感谢楼主

不用客气,多交流。

网友:
理论与实践结合,图文并茂的好文章,谢谢楼主的点播。

网友:
严重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2009-06-16):
严重感谢!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制作中的地雷!好资料!

网友H:
完了,我也从淘宝上买了3号的365×2的可变电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了,我也从淘宝上买了3号的365×2的可变电容。郁闷~

别郁闷,或许3号只是个别现象呢。呵呵。

网友(2010-02-24):
看帖受益,感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如果没有Q表也可以用摇表测定动片间的电阻,电阻∞大是Q值上5000的,新旧可变用摇表测电阻都不是∞,原因是出厂时焊剂没洗净,二是片间有灰尘,先用天那水洗净绝缘部分,然后用高压自来水冲洗,再用热风机吹干,电阻∞大Q5000以上。

楼主:
梁兄用摇表检测可变电容的方法的确是个高招,用这个方法虽然测不出具体的Q值来,但是对低Q电容却能一目了然,还可以检测是否修复成功,而且二手要表价格便宜,大家都负担得起,这是个非常实用的好办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曾经拆开看过,极片均为暗黄色,以为是镀金的,又见有一处有绿色的锈迹,便又以为是黄铜的,但到底是黄铜的还是铜镀金的,没搞清楚,总之不像是铝的.

军机的可变大多都是钢电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军机的可变大多都是钢电镀的

多谢指点!

网友:
苦啊,我手里的两只可变,巧了正是3号。一模一样,可惜我没Q表,也没摇表。

网友:
楼主的认真精神,值得学习。加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按梁兄的办法用天那水洗洗就能好多了,我洗过一只,洗完干燥后再测,Q值从原来的三百多升到了3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

网友:
总之,要做高质量的矿石收音机就必须用陶瓷绝缘的空气可变电容器,千万别用酚醛或者环氧树脂板绝艳的可变电容!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用高频瓷做定片支架的可变电容的确很好,如果是酚醛或者环氧树脂板做定片支架的可变电容脏了后Q值就很低了,按坛内梁兄的经验,用天那水洗过后Q值能提高不少,值得一试,我曾经把 Q值只有不到400的一只可变电容洗到了Q值接近4000。

网友:
学习!

也把破烂电容洗洗,用热水洗更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梁兄的办法就在这个链接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light=%2BL.D.XIONG
遗憾的是前一段论坛出问题,照片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兄的办法就在这个链接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light=%2BL.D.XIONG
遗憾的是前一段论坛出问题,照片都没了。

多谢!看了

我准备找修表的朋友,用超声波清洗机洗,这玩意洗闹钟特棒

楼主:
回复 网友K:

祝您成功!

网友:
殷钢做的空气可变电容,温度稳定性极佳。

网友(2010-04-15):
还是铜质的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呵呵 正好做个对比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建议加"精",好论文!

网友(2010-05-17):
好文章!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真想”复旦“牌胶木电容扔出去! 连介质电容都不如!

那个3号不是复旦的,复旦牌没有蓝色包装的。

另外,旧电容器可以先用电吹风高温大风吹五分钟,不必水洗。

楼主:
后来这个3号可变电容被修复了,方法是:
1。先拆去动片轴端的顶丝,使动、定片发生碰片,把整个电容泡到天那水里反复推拉着动片同时旋转动片,使动、定片发生充分的摩擦。
2。装好顶丝排除碰片,在把电容放到天那水里用牙刷反复刷净,尤其是胶木支架的部位,然后甩净天那水,用热风机吹干。
经上述处理后的3好电容的Q值在4000左右。

网友:
对于空连来讲,我以为通常不用太多考虑可变电容的Q值。只要不是故障性奇低的,都应是很好用的。对于有机介质的,通常的故障是转动噪音大,来回定位不准确,使用这样的电容,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但其Q仍比线圈的大得多,不必认真考虑。

网友:
对于有机介质的,通常的故障是转动噪音大,来回定位不准确,使用这样的电容,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但其Q仍比线圈的大得多,不必认真考虑。

有机连的噪声主要是静电引起,过去常用酒精之类溶剂来洗,效果不错。
定位不准确可能是动片组安装问题?这一点确实很挠头...

楼主:
只要测一下就知道了,未经认真清洗的旧空气连,尤其是胶木支架的空气连十有八九Q值偏低,都是脏造成的,这个“脏”不一定看得出来,有时看着很新Q值就很低,洗一下Q值就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些脏的比较厉害的清洗后Q值能提高十几倍。测量时未必非要用Q表,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也能发现凡绝缘电阻低的Q值一定低,因此即使没有测量设备,但凡得到二手的空气连,认真清洗后再用肯定不会错。

网友:
我有个小疑问:
你在读出的Q值数据中,有451或461等的读数。我不知道那个Q表是如何实现三位有效数字的读取。一个机械表头,假设有50个刻度,读数误差按0.5格,多次读数的误差按0.5/sqrt(N)格计算,N取4的话,也就是说读数误差约0.3格,那么Q=450左右的误差约为450*0.3/50=2.7。或者是说,那个表头有100个刻度,这样Q的读数误差为2.7/2=1.4。一般情况下,使用普通的机械表头,只能读取两位有效数字(比如测得的电压为4.5V,却难以读出4.51V),而451这个值是接近3位有效数字的。在测量高Q的电容时,好象是在有效数字的尾数上计较的,而误差也是在尾数上,不知是用何办法有效消除误差干扰。还是说设计了局部扩展功能。

我做的那个毫伏表就是存在尾数不稳的问题,一个电压值读数值是800,但它可能在800和801之间反复跳变,我估计是受到干扰。我发现尾数问题有点难办,所以我看到你的读数情况,不知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测一下就知道了,未经认真清洗的旧空气连,尤其是胶木支架的空气连十有八九Q值偏低,都是脏造成的,这个“脏”不一定看得出来,有时看着很新Q值就很低,洗一下Q值就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些脏的比较厉害的清洗后Q ...

不知能不能用酒精清洗。

现在Q表用的精确的毫伏表已设计并制作好了,下周准备开始制作线圈并测量Q值,就怕那个空连本身的Q值不够。

网友:
你在读出的Q值数据中,有451或461等的读数。我不知道那个Q表是如何实现三位有效数字的读取...

这应该是长期使用指针表的经验使然,不奇怪。年轻时玩无线电,几个同伴经常互相比较,看谁读表能读出更多位数来。还有一种钢条做的商品米尺,规格有长一米的、长50厘米的、长20厘米的等等,这种钢条尺的最初10厘米或5厘米都是刻到0.5毫米的分度,因此这种尺子在上学时也成为读数比赛的道具了!

网友(2010-06-19):
读了这篇文章,对选择Q表的电容很有帮助,好文章。不过有个笔误建议楼主改一下,以免初学者误解。
“在以上的方法中忽略了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如果被测电容容量比较小时,这个分布电容忽略后得到的测量结果的误差就比较大,如果考虑到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则电容的Q值公式如下:”
改为
“在以上的方法中忽略了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如果谐振电容容量比较小时,这个分布电容忽略后得到的测量结果的误差就比较大,如果考虑到辅助电感的分布电容,则电容的Q值公式如下:”

网友(2010-10-05):
好文!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L:

网友:
这篇文章,对我自制Q表帮助很大。

网友(2010-12-02):
非常感谢!!又让俺学习了!!       可惜我不能加分。感谢,膜拜!

网友:
这种可变便可作Q表。

楼主:
梁兄这是什么可变电容?Q值肯定不低!可惜看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上次买二个镀金的,几乎和HP表一样。

网友:
这数据很重要,以后可以直接拿来参考了
绝对的好资料 !

楼主(2011-08-11):
12种可变电容在中波段Q值的测试。支持
引用 网友M:

    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2011-11-16):
非常好的帖子   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长  除了上述电容外  还有什么  拿出来  晒晒

楼主:
回复 网友N:

    除了这几只外还有几只,等有时间拍出照片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兄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12号:铜质瓷支架空气介质单连,2 – 47 pF,全新未焊接过。
12号电容: C1=450pF  Q1=460  C2=405pF  Q2=460   计算出Qc大的测不出来!

根据您的数据   在坛里见到一些82p、56p的这样的电容  都是5元一只   下手狠了点就买了很多82p的

网友(2012-01-29):
我只有一个,,,还是在信号发生器里边的

网友(2012-03-19):
又是一份经典数据,为以后使用,谢谢。

网友:
非常好!谢谢!我有7   8只不同类型可变,可以参考了。

网友(2012-12-02):
这资料真是不错,很有借鉴意义,楼主辛苦了,致意

网友(2013-06-18):
非常辛苦的劳动,学习李兄的精神!

网友:
初来乍到 学习中

网友(2013-07-21):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