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春雷3T7-2 电路图

楼主(2009-04-14):
机子坏了 想修修

网友:
没人回答你,不是我等不热心,我也找过了,序列号最相近的3T5,3T8,就是找不到你这偏门的3T7

网友:
拍图片上来瞧瞧——并将问题详细描述,估计会有人指点你怎么做。

网友A:
没有3T7-2,是否线路一样而外形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T7-2,是否线路一样而外形不同?

应该是改进型的,按理不会差别太大……就知道你有办法,我也从你那个什么盘上下载了不少资料,借这个地方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