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d18d的使用

楼主(2009-04-16):
4只3ad18d,能很好的作个放大器吗

网友:
3AD18D当年是不错的功放管,许多大扩音机都用。
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NPN管,只能作准互补放大,另外管子的穿透电流大,特别要注意热补偿。

网友:
散热器要够大!!!

网友:
变压器是少不了的,要倩声,得有好牛.

网友:
这个电路我实际制做过,配个前级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耐听,适合长时间听,不会听烦的。

网友:
俺有几个,带原装散热器的,做单端变压器输出应该行吧~~

网友A:
再强调

另外管子的穿透电流大,特别要注意热补偿。我以前用3AD18做过逆变器,温度超50度后穿透电流很大,穿透电流大发热也大,引发恶性循环,最后击穿烧毁.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管,内部的引线特别粗,板式的,比标称50安电流的MJ10032大多了,估计是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管子的穿透电流大,特别要注意热补偿。我以前用3AD18做过逆变器,温度超50度后穿透电流很大,穿透电流大发热也大,引发恶性循环,最后击穿烧毁.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管,内部的引线特别粗,板式的,比标称50安电流的MJ1 ...

学习中!有这种管子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