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2,6K4做前级谁试验过?

楼主(2009-04-18):
手里积攒了几只收音机电子管,闲置也是浪费,考虑做一台前级。我的想法是:每声道一级共阴极放大+阴极跟随,6A2接成5极管做共阴放大,第一栅输入信号,第三栅接阴极,便于跟6J1通用。两个6K4接成阴极跟随,玩胆的高手请发表看法。

网友:
6K4为遥截止(变μ)管,不宜在音频电路应用。

网友:
用6n3、6n4做吧,6n11、6n8p都可以

网友:
6A2、6K4都是变μ管,放大系数会随输入信号而改变,用在音频电路中会出现幅度压缩的情况,这与保真的要求相反。
   所以,除非用在需要压缩音频幅度的地方---例如刻录唱片---一般不宜用在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
是的 6A2和6K4不太适合做功放.可以换个别的试试.

网友:
楼主,你完全可以用你有的6A2、6K4电子管做音频放大。理由是:
1,业余爱好者的特点之一就是根据自己的条件“玩儿”。
2,先(他)人已经用过,我们用当然也可以。
3,科学的对待其他人的否定意见,实践出真知。
当然,安全总是第一的哦。
4,变μ用于音频举例:
A,6K4做音频放大:
东方红723电子管收音机内的音频电压放大器
6K4(6BA5)做音频电压放大(东方红723牌).jpg
图中6BA5就是国产6K4.
上海派收音机内。。。。。。。
图中6К4П是苏联(仿苏联)即国产6K4.
红波506做中频电压放大兼做音频放大:
6K4l做来复音频电压放大(红波506牌).jpg
B,6A2的应用不再举例,只要将其信号栅极接地,按照6K4的电路使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胆友的热情相助。关于6A2和6K4应用于音频的问题,一直因为所谓的变μ结构成为一个阻碍。不过正如楼上呜呼朋友的举例一样,确实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且,我有以下设想不知正确与否请大家批评。
1、对于6A2,我觉得不能一概以变μ论之,因为他的第三栅极,也就是信号栅确实是变μ结构,满足AGC的需要,但是他的振荡栅,即第一栅极,应该是恒定跨导的结构,如果有机会我会砸开一个看看栅极的结构,不过从6A2的曲线看,第一栅确实是线性比较好的,
2、对于6K4,第一栅极确实是变μ结构,如果作为共阴放大,理论上变μ确实是会有失真,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合适的选择工作区,如栅负压选在2V上,输入信号按照CD的输出电平,最大也就是1V左右,那么栅极摆动的范围是—3V至—1V,据我观察6K4的曲线,在这个范围内,线性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一般在阴极线路上串有电阻,即自身电流负反馈,这种非线性可能会被抵消很多。也就是说在小信号下,6K4应该可以作为音频电压放大的。况且还有一种变通的解法,即信号从帘删接入,这种情况恐怕跟变μ关系也不太大。
3、还是6K4,如果接成阴极输出,理论上是100%电流负反馈,那几乎跟自身的μ无关,这种变μ的影响可能会更小。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6J1+6P1小胆机,6J1是常规5极管接法,发现换上6A2和6K4,除了增益有变化以外,失真并不是特别明显,故有1楼的想法。

网友:
   悄悄的说啊,其实我也想过....    不过6K4也就要接成3级管用了,省事...哈哈

网友:
6K4可以做为前级管。

网友:
锐截止的似乎就可以,俺用过6J8P推6P3P,声音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胆友的热情相助。关于6A2和6K4应用于音频的问题,一直因为所谓的变μ结构成为一个阻碍。不过正如楼上呜呼朋友的举例一样,确实有先例可以遵循,而且,我有以下设想不知正确与否请大家批评。
1、对于6A2 ...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想的也十分周到,我完全赞成你的结论。所谓“变μ结构管”普通应用完全可以的。至于所谓“高保真”,是相对的,绝对的高保真,世界根本不存在。因为声音被话筒转换为模拟电信号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失真,只是失真程度的大小有差别而已。在此情况下,假使有所谓的100%的高保真设备,把这个声音“还原”出来,也是“走样”的。——即,不可能100%还原啦!

楼主:
楼上观点我很同意。这么多人喜欢玩胆,其实也就是为了追求胆的特有失真------胆味。线性太好的胆机,也许会失去胆味而成为人们所谓的晶体管味。某著名国产胆机就有这个特点。

网友(2009-05-23):
技研究术贴,顶

网友(2015-10-26):
大伙为什么不往三极管方向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