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 7603 7LI4 频谱仪(请wyylt 朋友看看)

楼主(2009-04-18):
下面是几天前从周先生(wyylt 朋友)那里购买的频谱仪,经查阅有关资料和实际操作,仪器为泰克公司的产品,从机器内部查找和与资料对照,估计是1985年左右的产品。泰克公司仪器的质量不容置疑,二十多年了,哈哈,一个小伙子的年纪,仪器内部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维修的痕迹(这种仪器维修的难度是很高的),元件成色很不错,虽然无法用标准比对,但经过实际操作,主要参数都是可信的。主要参数如下:
频率范围:1KHZ至2.5GHZ
解析度:30HZ、300HZ、3KHZ、30KHZ、300KHZ、3MHZ。
满屏动态范围:70dbm
输入动态范围:-128dbm至+30dbm
窄带测试时为了稳定扫频振荡器,可用标准信号进行相位锁定;具有存储功能,给窄带慢扫描带来了方便。
.............
即便是二手频谱仪,价格也在数千元左右,业余用还是不错的。

购买之前有几个旋钮受损和缺失

购买之前有几个旋钮受损和缺失

购买之后配置了合适的旋钮

购买之后配置了合适的旋钮

网友:
好东西啊!!!!一直想进一台!

网友:
我犹豫了一下就被你抢了

楼主:
从网络上居然找到了同类仪器的详细英文资料,http://bama.sbc.edu/tektroni.htm,尤其是电路图,至少可以欣赏一番,同时给维护带来极大的方便。

网友:
做中州的好东西呀!扫描中州的频率特性,高频滤波器的特性.

网友:
没有跟踪源,怎么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有跟踪源一样玩。可以自制一个噪声发生器来代替,很简单的!

网友:
噪声发生器=跟踪源

网友:
1KHZ至2.5GHZ.解析度:30HZ、300HZ
噪声发生器.能和窄带慢扫描同步吗

网友:
不错,是修理、开发、研究的好助手。

网友:
噪声源当然不是跟踪信号发生器了,但噪声源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代替跟踪信号发生器使用。虽然前者的精度稍逊于后者,但成本可是百倍之差。而且,在已经有了一台频谱仪的情况下,自制一台高性能的噪声发生器并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频谱仪再加上跟踪信号发生器,那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台仪器不带,但有相应的接口,能与泰克生产配套的跟踪源联合使用。虽然是早期的产品,但有许多性能大大超过最近几年国产仿照的一些牌子,个人认为算得上是传统仪器中的佼佼者,业余使用还是不错的。

下面给出一份资料,供感兴趣的朋友们探讨。

楼主:
这是笔者几年前购买的国产频谱仪,大概是德国惠美的仿造品,说是山寨货有点不恰当,毕竟这玩艺用的人不多。按理说,手机维修行业或家电维修行业用的着这样的仪器,遗憾的是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人擅长凭借的只是一块万能的电表。
这台频谱仪主要参数如下:
频率范围:100KHZ至1050MHZ
解析度:200KHZ和20KHZ
动态范围:70DBuv满屏
频率测量分辨率:100KHZ
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便于携带。

网友B:
看界面,这台TEK的频谱仪还是弱于HP的频谱仪.

请教楼主,你贴的资料来自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先定的,就差一百来块的价格没和老板谈好,过了2个小时回头想要,让你买走了.

呵呵,这位老兄,还会有机会的。
    其实,买这类仪器是有风险的,一是仪器生产年代久远、其间长期没有使用,二是这台仪器面板受到过外力的撞击,那位销售的先生只能提供有限的状态参数,许多参数需要直接一项一项的检验才能最终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

  实话实说,仪器买来之后我也只高兴了两天不到,开始试机,有一个毛病,衰减和增益旋钮所指示的值与屏幕上不符,由于这里的旋钮受到过外力的冲击,很有可能将损坏内部的电路板,仔细研究,衰减和增益实际显示的数据是正确的,与屏幕显示的不符,问题可能出在逻辑和译码电路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外力造成的机械损伤,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盲目的拆卸试图修复是不可取的,弄得不好会越弄越坏!

  为了驾驭这台仪器,主要是为了维护,从网络上进行查找,最终找到了这类仪器的姊妹资料:泰克7L12和泰克7L13的详细说明书和电路图,只是都是英文的,尽管这样,我还是额外高兴,7L14与7L13有非常多的相似和相同之处,依靠这些资料,凭借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今后仪器出故障就不可怕了!

  无独有偶,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连续通电的中途,仪器出现了故障,中心频率不可调了!扫描宽度也不可调了!不过,笔者并没有十分担心,因为这台仪器毕竟是模拟电路,有了资料,具备硬件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必要的一些设备:信号发生器、扫频仪、频谱仪等,剩下的就是从资料中吃透电路原理,弄清楚机械结构和原理电路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操作,因为这台仪器采用的是插件结构,对于工厂来讲没有难题,作为个人来讲就十分困难了!

  研究了几天资料,再有的放矢拆开,问题解决了。由于仪器长期没有使用,其中一块电路板上的-50V向数字电路放电(+5V),造成两块普通的电路损坏,一块为7400,一块为7416,手头没有7416用7405代替,7400用74LS00代替。又小心的将衰减器部分的电路板拆开,仔细检查没有机械损伤,重新装配之后衰减和增益控制与屏幕显示同步,也正常了。

  顺便将维修过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界面,这台TEK的频谱仪还是弱于HP的频谱仪.

请教楼主,你贴的资料来自什么书?

从有关资料了解,这台泰克的频谱仪属于第三代产品,之后再出的仪器就开始智能化了。毫无疑问,现代仪器的智能化功能强大,人机对话更加容易,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操作者也许需要更高的水平或者不需要多少水平。

上面所贴资料大部分都是来自网络上找到的电子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台仪器采用的是插件结构,对于工厂来讲没有难题,作为个人来讲就十分困难了

插件结构检修起来确实比较麻烦。但从我弄过的从HP3585A  40MHZ频谱仪看,产品出厂时已配上供检修用的插槽扩展板,只是我们购到手时,这些配件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p;extra=&page=1
《HP3585A频谱仪的维修》

网友:
JHXC老师好:

我只有学习的份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好东西啊,我只有500MHz的频谱仪

楼主: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p;extra=&page=1
《HP3585A频谱仪的维修》

早上起来拜读了这里的文章,笔者也深有感触,捣弄进口二手仪器、特别是像频谱仪这样的仪器,当你拆开欣赏的时候,你会对那些设计和制造者肃然起敬,构思之巧妙、工艺之精湛,我敢说,这些正是国人现在缺少的东西;以前一直不敢触碰二手进口仪器,即使是二手,有些价格也不菲,最为担心的还是损坏之后的维修,资料和器件可能成为瓶颈。我曾经购买和使用过多台国产全新的示波器、扫频仪之类的仪器,在接触二手进口仪器之后,确实不好去定位这些国产的玩艺。当然,全新的进口仪器的价格非我辈能够接受,二手仪器就成了比较合适的选择,前些年的二手也许是国内一些单位退役的,现在的来路那就不好说了,能够买到一台称心的免不了会有一些风险,如果有些能力捣弄,这种风险就会减少不少,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进口二手仪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详细的资料,无疑为我们这类折腾者提供了方便,欣赏、学习、折腾,乐此不疲!

看了小鬼头朋友关于惠普频谱仪故障的描述和检修思路,我这里提几个不成熟的意见,根据其描述,选频回路失谐的可能性比较大,元件参数的不稳定应该是主要原因,查找确定需耐心和细心;检查确定故障、测量电路参数应在合适的仪器帮助下完成,一些家电维修人员的那点本事和操作千万不能用在这里;10兆周左右选频电路用国产BT3之类的扫频仪并不合适,这类仪器寄生调频太大,在窄带扫频时效果不好;按照这位先生的想法,自制一台频率比较精准的信号源,CD4046直接使用肯定不行,即使采用高速74HC4046,频率估计也只能在20兆周左右,笔者推荐一种方案,如果能够找到MC145151、MC145152、MC145163之类的专门芯片,要想获得几个准确的频率是比较简单的;当然,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带跟踪源的频谱仪,事情就更好办了。
祝你成功!

楼主:
频谱仪的电路原理并不复杂,简单一点就是一台可以扫描的、中频带宽可以改变的多极变频的接收机,在手动扫描状态,有些射频频谱仪具有调频和调幅解调功能,完全可以借助耳机收听到语言等信息,在连续扫描状态,可以将扫描带宽之内的信号通过屏幕显示出来,相对时域测量仪器(示波器),频谱仪显示的是频域信号,对于失真、信号的频率成份、振荡器、放大器、混频、变频、倍频、幅度调制、频率调制等等,使用起来是极其方便的,好的频谱仪还可以精确的测量信号频率值,尤其是电平的测量,可以小到-150db以下,这可是毫伏表、示波器、数字频率计望尘莫及的!

多年前,笔者自制过一台500兆周的频谱仪,与一台u波段的扫频仪配合,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自制最大的难度就是难以定标和定量,再就是滤波器的自制,电感电容组成的滤波器并不难,借助扫频仪就可以完成,但频率高达数百兆周的滤波器,普通的LC滤波器难以胜任,业余条件下,用有线系统使用的螺旋滤波器改制是比较方便的;还有高频率的固定频率振荡器采用锁相合成的办法获得比较容易,如果采用晶振倍频的方法,电路太复杂,调试难度也很大;对于频率不太高的振荡器,选择合适的晶体振荡器即可;扫频振荡器自制是一个难题,高的频率并不困难,但要获得线性扫频一般的方法实现起来难度较大,YIG振荡器具有很好的扫频线性,但业余条件下实现有难度,用扫频仪充当第一振荡器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扫频仪的显示功能和频标功能,可以大大简化制作;再就是对数放大器,大的动态显示范围才可以同时观测到电平相差悬殊的不同信号,采用普通的视频放大器最多只能显示30db以下,有些专门的芯片,如NE604之类的芯片,这类芯片的最大动态范围可达90db,用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省去了制作对数放大器的麻烦;制作者在确定方案时,应当根据手头或市场上能够找到的器件,还要具备一些必要的仪器,如扫频仪、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等,再加上处理射频电路的经验,实施起来还是可以成功的。
  尽管如此,频谱仪的自制还是有不少难度的,而且自制的仪器终究很多不如意,因此不得不在几年前买了一台国产的1000兆周带宽的频谱仪,使用中大失所望,首先是频率解析度20KHZ太宽了,再就是频率漂移太大,充其量只比自制的好一点点,还花了几千元!很想再买一台二手的,但指标能够与泰克 7L14相似的好像都在5000元以上。
  机遇有时候是不可求的,这台TEK 7L14的频谱仪在矿坛出现,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与那位朋友洽谈,尽管仪器有二十几年的历史,外部受到过撞击,但仪器的主要指标很有吸引力:1khz至2.5ghz的频率范围、30hz的解析度、-128dbm的灵敏度(分辨率越高,灵敏度就越高),虽然操作完全是人工干预,定量误差可能比较大,但经过查阅一些资料,证明这款仪器是传统仪器中的佼佼者,我辈使用还是不错的。虽然淘来之后就产生了故障,很快就从网络上找到资料,仔细阅读领会,这类仪器损坏之后维修并不太难,今后折腾就有一定的把握了!

下面是用早前自制的频谱仪测试的一些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起来拜读了这里的文章,笔者也深有感触,捣弄进口二手仪器、特别是像频谱仪这样的仪器,当你拆开欣赏的时候,你会对那些设计和制造者肃然起敬,构思之巧妙、工艺之精湛,我敢说,这些正是国人现在缺少的东西 ...

是呀,现在高档的二手仪器已可以进入业余爱好者的购买范围.就拿我手头的HP3585A来说,当年价可买一套房.

HP3585的故障,我也觉得是LC失谐引起.谢谢你的意见.

但我一直没用合用的信号源,因此想到自制PLL压控振荡电路.数字控制电路已OK,我用的是74SN193,做成可预置分频.高频VCO也制成板子(高频电路方面我很菜),不过单独调试VCO时发现,手头没有变容管,用其他代用的效果不好.所以搁了下来--------------至于你说的4046不适合的问题.我已注意到了.为此,我的数字分频器第一级用高速的74AC系列IC做的4分频,降下来可给LS系列的193用.而4046的输入频率只是100KHZ的水平,而VCO则是分立件制作,以摆脱4046的限制..不过,前段时间我刚进了一台HP3577A 5HZ-200MH网络,他有跟踪源,可以方便用来维修HP3585A.这块自制电路板,就权当玩玩,练练手.

HP3585A的维修手册详细列出了LC回路调整的顺序和方法.现在就差找时间去弄.....这段时间太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谱仪的电路原理并不复杂,简单一点就是一台可以扫描的、中频带宽可以改变的多极变频的接收机,在手动扫描状态,有些射频频谱仪具有调频和调幅解调功能,完全可以借助耳机收听到语言等信息,在连续扫描状态,可以将 ...

能自制这种仪器,可不简单.简直令人佩服.

"自制的仪器终究很多不如意"-------------了解仪器得越多,就越清楚个人DIY要达到厂制水平的困难有多大.我也有同感.别的不说,就拿仪器类最简单的指针万用表来说.虽然我喜欢MF368,知道他的制作质量很一般,也一直想改进一下.但静下心来一想.表壳,刻度盘,开关,这些东西,个人无法DIY出可靠好用的出来,也不能把别的表移值过来.所以,我就放弃了大幅改动或自制自己的MF368的念头.也从不打DIY仪器的主意,除非这个仪器急用且属于DIY能力范围,而自己实在买不到或买不起,

网友(2009-07-17):
高人真多,技术贴得学习。开发单片机,自制频谱仪。

网友:
只有学习的份了

网友D(2009-08-16):
看到这贴非常佩服JHXC,频谱也能自制,我也是刚玩频谱仪,幸运低价淘到了坏的TEK 495P和TEK2753P,还淘到了一台成色非常新的HP8444A跟踪源,现在一台的YIG输出功率偏小,电压正常,不知有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问题,另外我还有台坏的TEK7904示波器上有取样插件7S11 和7T11A 不知适合你的TEK7603当插件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也有爱好者!有个西班牙网友也在收集,他的资料比较多,建议楼主找他要要试试!估计问题不大
http://www.jvgavila.com/index.htm

谢谢这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贴非常佩服JHXC,频谱也能自制,我也是刚玩频谱仪,幸运低价淘到了坏的TEK 495P和TEK2753P,还淘到了一台成色非常新的HP8444A跟踪源,现在一台的YIG输出功率偏小,电压正常,不知有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问题,另 ...

你真幸运,淘到这么多好仪器!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位老兄,还会有机会的。
    其实,买这类仪器是有风险的,一是仪器生产年代久远、其间长期没有使用,二是这台仪器面板受到过外力的撞击,那位销售的先生只能提供有限的状态参数,许多参数需要直接一 ...

太佩服你啦

网友:
我也掏到一台。psd-65a不怎么会用。哪位有它的说明吗?

楼主:
不错,便携式的。从面板上旋钮标注数字看,类似国内仿照的AT5010频谱分析仪系列,频率分辨率好像还差一些,AT5010的扫描宽度可达0.1兆/度,而这台是0.2兆/度。

网友:
上些内部图看看,我在这儿本地也看到有一台卖1500

网友:
上些内部图看看

网友:
我也上几张

网友(2016-11-05):
外国仪器好美啊'每个焊点'边角'按钮'都是那么漂亮'都是'换有DIY折腾病的良药'

网友(2017-02-23):
我刚刚收到了一台惠美hm5011频谱仪,正在学习怎么用,网上早找到英文说明书,看着太累了,试着用,能看到本地的FM信号频谱,但用頻标测频率时总比广播的标称频率高0.2'MHz,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能调吗,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